台达VFD022M43B故障报CF3

楼主(2012-08-07):
台达VFD022M43B,2.2KW变频检修测试时正常,清洁后用热风枪吹了一下驱动ICTLP251,上电后就报CF3,故障信息是说变频器内部线路异常,要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我已检查了输入电源电压正常。请大家指点下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A:
请送到中达维修间检测

网友B:
CF3的代码表示什么,好多人手里没有手册,你说出代码表示什么,帮你判断问题,

网友C:
怎么可以用热风枪来吹,应该是内部硬件损坏啦,需要送修啦!

网友D:
应该是板子的元件有故障。还是送到正规的维修商那个测试吧,,没过保找中达维修

网友E:
CF 3故障说明;交流电机驱动器侦测线路异常,如直流侧电压异常,LSUM模拟和数字线路异常,U,V相电流传感器异常,需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