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楼主(2012-08-07):
前辈能否指点点迷津,昆仑通态MCGS组态有网络版、通用版、嵌入版。这3个版本该如何选择啊?什么情况下要选择哪一个版本的?

神马情况下用板卡采集数据、不用补行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用通用版。。。

网友B(2013-11-05):
引用 网友C:
辉  一般情况下都用通用版。。。

 嵌入版通常与触摸屏连用;常规用通用版。

网友D(2014-04-26):
这个很好选择,嵌入版的只能用在触摸屏上,而通用版的就是用在工控机上,你想混着用都用不了,软件运行平台不同,一个是咱们电脑用的普通的windows操作系统,而触摸屏中是用的win ce的操作系统。

至于板块可以不用,他其实就是一个利用增加硬件进行协议转换的过程,但相比增加其他的硬件或者软件来进行协议转换,这个成本较低,缺点是转换的协议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