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变频器可以驱动三相220V电动机吗?

楼主(2012-08-07):
请问各位大师,三相380V变频器可以驱动三相220V电动机吗?

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操作呢。。。

谢谢!

网友A:
把最高频率设定为28HZ,输出电压就超不过220V了;不过此时电动机达不到额定速度;好像看到过有变频器说明书中有有跳线设定,专门有针对220V的电动机使用的跳线的;详细的你看看你现场的变频器说明书;也有电动机是多电压的改变电动机接线方式也可以使用380V的变频器来驱动。

网友B:
关键是看看电动机的接线方式是否符合。

网友C:
1、如果三相220V電機是三角形接法,那麼將電極改為星型接法,可以象三相380V電機一樣使用;

2、如果本身就是星型接法那麼修改變頻器參數,也可以用,具體情況,根據不同變頻器可以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無論如何一定可以使用!

网友D(2013-03-01):
你只要把电机参数和基本频率,最大电压设置好,就可以使用了,没有必要改动电机接法。需要注意变频器的电流380的要比220的小哦,变频器要降等使用才行。

网友E:
这个最好问一下变频器厂家

网友F(2013-05-08):
应该不可以这样用,应该选择220V的变频器

网友G:
三相220V电机可以通过改变电机接线盒的接线,来接到380的变频器上。你还可以单相220接入变频器,不过会报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