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最新的台达编程软件ISPsoft v2.00

楼主(2012-08-08):
    今天(2012.8.7)晚上到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站转一圈,发现ISPsoft已经由V1.03升级到V2.00,“AH500和DVP系列PLC编程软体”,应该ISPsoft v2.00是为了适应AH500中型PLC推出市场的“杰作”。

    网站上显示:ISPsoft v2.00是2012.7.31发布的

    抓了个螃蟹,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不知道是否能尝到鲜味

    于是乎,下载,卸载原来的ISPsoft v1.03,安装V2.00

    第一次打开V2.00,感觉比V1.03速度快了。直接打开由V1.03编写的ES2程序,确实速度快了,编译、保存、程序或功能块切换亦如是,V1.03那种如“老牛”的费劲样有所改变。项目管理区的程序、功能块、应用指令图标有所变更,也不足以称道,其他大同小异。兴致怏然,试试仿真吧,咦,竟然没有仿真!奇怪了,这个功能已经去掉,百思不得其解。在功能上少了仿真,估计对很多人特别是初学者会是个心理疙瘩,并且有时候仿真可以对于一些节点技术进行测试,提供方便。怎会没有了仿真呢?

    既然没有仿真,直接联机,弹出来一个“通讯信道无效或COMMMER尚未启动”,还要连续弹出来两次,又是一个小虫虫,提醒一次就够了,非要点击两次的“确定”,撞到了台达的一堵墙!一定是V2.00没有集成通讯接口和程序,安装时需要单独安装,又光顾了台达网站,在缝隙里发现了COMMER V1.00,果然如此,把他从台达网上拉下来直接贴到电脑。得了,还要手动启动COMMER V1.00、设置通讯,方能生效,有点象“白切鸡蘸酱油”的吃法。

    再次联机,下载,测试,监控,成绩胜出V1.03。

    多了一个ini文件?是配置文件吧?

    帮助才是最好的词典,F1,使用手册只要标题栏,没有“馅”(内容),台达的工程师怎么就遗忘了?相信他吃饭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夹菜的,一定。不会说是吃洋餐,用叉叉,不是用筷子夹,所以不会忘记叉菜吧。

看看太阳,原来是月亮出来了,赶紧溜吧,且请下回分解。

工具,也是难以十全十美,美味亦是。希望V2.00之后的版本会能有所改进。

网友A:
楼主幽默诙谐的生活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减少了不少无趣     楼主也太敬业了    半夜还在测试软件

网友B:
也要下载来看看,虽然从没有仔细看过ISPSoft。

楼主:
继续:

    8月8日,使用ISPsoft V2.00,与防火墙软件有冲突,看来出现了矛,就会有盾。曾经把电脑抛到九霄的一次经历,是使用ISPsoft v1.03时,防火墙软件把写好的设备“脑神经”吃掉了,打开的时候大叫:文件已经损坏,无法打开!耗费一天25个小时重写,写好了设备的脑神经,自己也神经了。为避免矛和盾打架,在使用矛的时候,就关闭盾,使用盾时就赶走矛,从此天下太平,一路顺风。请以此为鉴。

   一天,不,是8小时之内调试设备,拜托,V2.00,你乖不乖啊?很遗憾地向世界宣告:V2.00无法对ES2在线更新,只要在线更新,PLC的ERROR就无比荣耀地闪亮登场。类试如此。只能每次修改过后,重新下载PLC吧。

    今天,仅此而已。

网友C:
嘿嘿!WPLSoft 2.30的那几个bug还未修正,ISPSoft 2.00也有不少bug嘛?!

网友D:
ISPSoft 2.00?在那下载啊,咋没找着啊,还,1。03呢网上

网友E:
我拖台达的后腿啦,我还在用WPLSoft 2.20呢(试过2.30,卸了),嘻嘻

网友B:
ISPSoft 2.00在台达网站上有,靠下一点;见ISPSoft 1.03仍然保留有下载。

楼主:
忘记了ISPSoft v1.03是否有NETWORK使能/失效的功能,因为没有用过V1.03的使能/失效,V2.00有了使能/失效。总体看,V2.00是有了改进,首先是速度上面,这已经是不少的进步,但没有了仿真有点遗憾。建议:做可以自定义的全局数据块,这样归类起来方便,免得一大堆全局数据的时候,找起来麻烦。

网友F:
革命仍未成功,台达尚需努力

网友G:
ISPSoft 在 V2.0版的通訊架構是採用獨立的通訊管理工具, 該軟體的名稱為COMMGR, 同樣可於台達官網下載. 而仿真功能亦是採用此種架構來建立, 其步驟如下.

1. 啟動COMMGR後, 按下 Add 鍵.

2. 於彈出的視窗中分別設定下列兩個欄位

    a. 於 Driver Name 欄位中輸入識別名稱, 亦可延用預設值

    b. 於 Type 欄位下拉選擇 DVP Simulator

3. 完成設定後按下OK, 此時設定視窗便會關閉, 而於 COMMGR 的管理列表中亦會出現剛才所建立的 Driver.

4. 選取該Driver後按下右側的 Start 鍵, 待該Driver於管理列表中的Status狀態變為"START"之後便可關閉COMMGR視窗, 而此時COMMGR仍會常駐在Windows右下角的系統匣中.

5. 啟動ISPSoft, 並依序點選  工具>通訊設定

6. 於通訊設定視窗中的  通訊通道名稱  欄位下拉選擇剛才建立的Driver, 而  站號  欄位則維持 0 即可

7. 完成設定後按下 確定 鍵, 而此時於ISPSoft視窗下方的狀態列中的亦會顯示所選擇的Driver名稱與型態

8. 接著便可正常進行連線操作. 不过使用時需注意所建立的專案機種是DVP系列的機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 V2.0版的通訊架構是採用獨立的通訊管理工具, 該軟體的名稱為COMMGR, 同樣可於台達官網下載. 而仿真功能亦是採用此種架構來建立, 其步驟如下.1. 啟動COMMGR後, 按下 Add 鍵.2. 於彈出的視窗中分別設定下列兩個欄位    a. 於 Driver Name 欄位中輸入識別名稱, 亦可延用預設值    b. 於 Type 欄位下拉選擇 DVP Simulator3. 完成設定後按下OK, 此時設定視窗便會關閉, 而於 COMMGR 的管理列表中亦會出現剛才所建立的 Driver.4. 選取該Driver後按下右側的 Start 鍵, 待該Driver於管理列表中的Status狀態變為"START"之後便可關閉COMMGR視窗, 而此時COMMGR仍會常駐在Windows右下角的系統匣中.5. 啟動ISPSoft, 並依序點選  工具>通訊設定  6. 於通訊設定視窗中的  通訊通道名稱  欄位下拉選擇剛才建立的Driver, 而  站號  欄位則維持 0 即可7. 完成設定後按下 確定 鍵, 而此時於ISPSoft視窗下方的狀態列中的亦會顯示所選擇的Driver名稱與型態8. 接著便可正常進行連線操作. 不过使用時需注意所建立的專案機種是DVP系列的機種.

呵呵,这才是就是了,需要说明清楚,否则改进的地方无人知道,所以,新手册也应该跟随出来才行,不然编程猜谜了。

谢谢!

网友I:
有了改进就大声喊出来,不能静悄悄地把新版本挂在网站了事。大家也不知道那些方面有了改进。WPLSoft 2.20升到2.30我就惹了一身骚(2.30版软件写的程序邮件给现场售后他们用2.20的打不开,于是我就一个一个地给他们发2.30的编辑软件供他们安装使用)。2.20使用中1.梯形图大面积复制、剪贴后粘贴往往会出现空间不够的提示。   2.插入一列往往很费事。想着2.30有所改观,但没有。目前使用中还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提高。

网友J:
台达ISPSoft软件Ver.2.00正式发行 啦,

ISPSoft适用于台达DVP/AH 系列PLCWindows/XP/VISTA操作系统下的使用。除具备一般PLC程序的规划及Windows的一般编程功能(如剪切、粘贴、复制、多窗口等)外,ISPSoft另提供多种注解编辑及其他便利功能(如寄存编辑、设定、档案存取、存盘及各接点图示监测与设定等),不仅操作界面便捷直观,且拥有强大的编程功能。

详情请点击:http://www.gongkong.com/company/news/2012082410452000001.htm

网友K(2015-10-17):
楼主,我想问一下,现在ISPSOFT2.0的版本可以仿真吗?我是新手,才学,什么都不懂,还请楼主详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