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mart700,KTP600等触摸屏的时钟同步解析

楼主(2012-08-08):
许多西门子的触摸屏如:KTP600TP/OP277以及 新出的smart系列的时钟都采用的是软时钟,掉电后系统时间会回到出厂设置状态,比如20001100:00。那么,如何进行设置呢?或者有没有办法让掉电后重新上电得到的时间与实际时间一致?答案是肯定的。

现介绍一个在与S7-200系列PLC进行通讯时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PLC和触摸屏提供的功能。

1. PLC时钟读写功能。

S7-200PLC提供了读写时钟指令。READ_RTCSET_RTC指令。这两个指令在读取和设置PLC时钟时用到。具体的含义可以点击指令后,按F1查看帮助,帮助内容如下:

2. 触摸屏提供区域指针

      区域指针连接用于访问控制器中外部变量的存储位置。连接的用户数据区域用于在 HMI 设备和控制器之间交换特殊数据。这其中包括“日期时间”选项。

具体PLC和触摸屏时钟同步的方法是,在系统上电后,触摸屏读取PLC内的硬件时钟,并可以在触摸屏上进行时间修改和校正,实现PLC与触摸屏的时间同步。

PLC程序如下:

其中M24.7为触摸屏设置完毕后的确定按钮,按钮设置为“SETBIT”即可。

对应的触摸屏画面编辑如下:

注意,在本例中,对应的时间设定IO域中,年月日,时分秒分别对应VB1800---VB1805,至于为什么,请详细阅读上面的帮助内容。

这个是设置,怎么同步呢?那还需要进行读取,就用到了2中的区域指针功能了。在通讯连接处,点击区域指针,建立区域指针连接到PLC时钟,将PLC时钟设置为触摸屏的时钟即可。

此时,就可以在画面上组态日期时间域了。通过OP设定后,即可将实际设定的时间显示到OP上了。断电后,该时间无需再度修改。

以上内容,经过实际测试,请放心使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楼主:
可以的,刷新一下试试。

网友B:
我也瞅不见图~~~~~~~~~~~~~~

楼主:
对:阳正关于我也瞅不见图~~~~~~~~~~~~~~内容的回复:

好奇怪啊。

楼主:
可以到我的百度文库中查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33ac3b67ddccda38376baf93.html

网友B:
对:xiaojie0412关于回复内容:对:阳正关于我也瞅不见图~~~~~~~~~~~~~~内容的回复:好奇怪啊。内容的回复:

重新弄弄再试试。

楼主:
注意,星期几对应的字节,在本例中对应的是VB1807不能设定位0,如果设定位0,则导致时间同步失败,设置时,要给出确切的数值。或干脆设置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