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F0012故障

楼主(2012-08-08):
西门子440,时不时报F0012,传感器故障,高手指点下。

网友A:
F0012温度信号不正常维修

网友B:
有断线、虚接等可能,请检查,并测量电阻值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C: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信号线断线,要不然就是接触不好

楼主(2012-09-13):
非常感谢大家,已经搞定,传感器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