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站点

楼主(2012-08-08):
请教哪位大侠!我在STEP 7编程软件里面菜单“插入”----“站点”里面没有“SIMATIC HMI Station” 人机界面站。是怎么回事啊,软件安装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 HW 硬件组态界面没有呀,还是在 NET  网络中没有呀?

还有 SIEMENS HMI 可以不用组态在硬件里也行的

网友B(2012-09-24):
是不是没有装组态软件啊,试试重装组态软件

网友C:
插入站点---你应该是选择插入站点的通讯方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