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低压电器几个问题的解答

楼主(2012-08-08):
1.      短路环的作用?

答;加上短路环后,铁芯中的磁通被分为两部分,两部分的相位差约90度电角度,因而两相磁通不会同时过零。由于电磁吸力与磁通的平方成正比,所以由两相磁通产生的合成电磁吸力始终大于反力,使衔铁于铁芯牢牢吸合,这样就消除了振动和噪声。

2.      触电系统的常见故障

答;(1)触点接触不牢。(2)触点过热。(3)触点粘连。(4)继电器再吸合或分断时,火花太大。(5)触点接触电阻过大。(6)触电击穿。(7)触点附件故障。(8)触点润滑。

3.灭弧系统的常见故障

答;(1)灭弧罩受潮。(2)灭弧罩老化。(3)灭弧罩破损。(4)隔弧板缺损,与胶木底板结合不平滑。(5)灭弧栅片脱落或烧坏。(6)胶木件被电弧击穿。

4.直流交流电磁机构的区别。

答;(1)交流接触器衔铁采用绕轴转动的单E拍和式结构。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一般用硅钢片叠压后珋成,以减少交变磁场在铁芯中产生的涡流与磁滞损耗,防止铁芯过热。电磁线圈绕在骨架上做成扁而厚的形状,于铁芯隔离,这样有利于铁芯和线圈的散热。(2)直流接触器电磁机构由铁芯,线圈,衔铁等组成,多采用绕棱角转动的拍和式结构。由于线圈中通的是直流电,正常工作时,铁芯中不会产生涡流,铁芯不发热,没有贴损耗,因此铁芯可用整块铸铁或铸钢制成。直流接触器线圈匝数较多,为了使线圈散热良好,通常将线圈绕制成长而薄的圆筒状。

5接触器的选用?

答;(1)确定接触器的的类型,交流接触器,主流负载应使用直流接触器。

(2)主电路擦数的确定。主电路擦书主要为额定工作电压(含频率),额定工作电流(或额定控制功率),额定通断能力,耐受过载电流能力等。

(3)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同一系列,同一容量等级的接触器,其线圈的额定电压就有好几种规格,因此在选购适应指明接触器的线圈电压。

(4)控制电路参数和辅助电路参数确定。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电流种类分交流和直流两种,一般情况下多用交流,当操作频繁(例如冶金行业)时则常用选择直流。

6接触器的使用?

答;衔铁表面应无锈斑、触电的接触应紧密、接触器应垂直安装、接线前应注意接触器线、安装接触器的螺钉应加垫圈及弹簧垫圈、接线时应旋紧未接线的接线螺钉、

7星三角启动器?

这种启动方式可使每相定子绕组电压在启动时降低到额定电压的(根号3分之一),其电流为直接启动使得3分之一,由于启动电流的减小,启动转矩也降低到直接启动使得3分之一,所以星三角启动方式不能胜任重栽启动,只适用于空载或轻载启动的场合。星三角启动器结构简单,价格便宜。

8自藕减压启动器用于启动较重的负载?

答;自藕减压启动器力利用自耦变压器的多抽头减压,可使用不同负载启动的需要,由于设有热继电器和低电压脱扣器,因此具有过载和施压保护功能,其缺点是体积大,重量大,价格昂贵,维修不大方便。

9低压断路器的一般选用原则?

答;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大于等于线路额定电压。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线路计算负载电流。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大于等于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一般按有效值计算。(4)断路器欠电压脱口其额定电压等于线路额定电压。

断路器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线路计算负载电流。

具有短掩饰的断路器,若带欠电压脱扣器,则欠电压脱扣器必须是延时的,其延时时间大于等于短路延时时间。(7)断路器的分离脱口其额定电压等于控制电源电压。(8)电动传动机构的额定工作电压等于控制电源电压。

校核断路器 接线方向,如果断路器技术文件或端子标明只能上进线,则安装时不可采用下进线。

10继电器与接触器又有区别?

答;(1)所控制的线路不通,几点起主要用于小电流电路,反应控制信号。

2)输入信号不同,继电器的输入信号可以使各种物理量,而接触器的输入只有电压。

11时间继电器的分类?

答;直流电磁式时间继电器。空气阻尼式时间继电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

12熔断器的分类?

答;插入式熔断器。螺旋式熔断器。无填料封闭管式熔断器。有填料封闭管式熔断器。半导体器件保护用熔断器。自复熔断器

12熔体额定电流的选择方法?

答;对于照明线路,电阻,电炉等负载,熔体额定电流Irn应略等于或大于符合电路中的额定电流Ifn2)对于单台长期工作的电记得熔断器,熔断的额定电流Irn应为电机额定电流Ifn1.52.5倍。(3)对于保护多台长期工作的电机(供电干线)的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等于或大于最大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Ifnmax1.52.5倍,加上同时使用的其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和∑Ifn.

(4)当电机降压启动时,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等于或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5)对于保护变压器的熔断器160kV.A及以下160kV.A以上

(6)对于保护并联电容器的熔断器,单台时,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等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5到2.5倍;电容器组时,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等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3到1.8倍。

13频敏变阻器的特点?

答;使得电动机获得近似恒转矩的机械特性,减小电流的极其冲击,实现平稳无级启动。结构简单,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因而被广泛采用,但由于频敏变阻器的功率因数较低,需消耗无功功率,同时也限制了启动转矩,因而不太适合重栽启动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