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DB块中的实际值恢复为初始值?

楼主(2012-08-08):
有没有办法通过程序直接将多遍调用后DB块中的实际值恢复为初始值?比如某个FB运行了一遍之后自动将背景DB中的·实际值恢复为初始值?

网友A:
    那你就做一个 MOVE 块吧,将 DB 块中所有的值 改为你想要的参数就行 !

网友B:
打开DB块

在“视图”菜单下选择:数据视图

在“编辑”菜单下选择:将数据块初始化

保存DB块,下载DB块,选择覆盖。

GAME  ov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开DB块在“视图”菜单下选择:数据视图在“编辑”菜单下选择:将数据块初始化保存DB块,下载DB块,选择覆盖。GAME  over!

楼主是说 在程序的任意地方, 动态初始化  ,这个就只能用 MOVE 块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打开DB块在“视图”菜单下选择:数据视图在“编辑”菜单下选择:将数据块初始化保存DB块,下载DB块,选择覆盖。GAME  over!楼主是说 在程序的任意地方, 动态初始化  ,这个就只能用 MOVE 块 了!

对,就是这意思,我程序好长的,设计参数相当多,用MOVE那岂不是又要拉大好大一串,可以用STL么,直接L 0 然后T 给其它的参数?

网友D:
弄个块,专门存放原始数据,然后需要时用指针、blkmove fill或者自个写,传递给需要初始化的块

网友B:
考虑SFC20吧,这个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B:打开DB块在“视图”菜单下选择:数据视图在“编辑”菜单下选择:将数据块初始化保存DB块,下载DB块,选择覆盖。GAME  over!楼主是说 在程序的任意地方, 动态初始化  ,这个就只能用 MOVE 块 了! 对,就是这意思,我程序好长的,设计参数相当多,用MOVE那岂不是又要拉大好大一串,可以用STL么,直接L 0 然后T 给其它的参数?

其实楼主 可以再FB块内部 做一段初始化程序, 假设 做一个 输入变量 init , 当init 为1 时,就给变量赋值为0,其他程序不执行,当 init 为 0 时,不进行初始化,其他程序正常执行, 也就是说 外部参数 控制 init 变量进行初始化,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

我原来做的 程序(SCL)示例 如下:

VAR_INPUT
     Init:BOOL;
END_VAR

  VAR_IN_OUT
    bInit:BOOL;             // temp

END_VAR

BEGIN

(*初始化段*)
 IF Init=TRUE THEN

       IF bInit=FALSE THEN

            bInit:=TRUE;        (* 确保 每次初始化程序 只执行 一个扫描周期  *);

            LastOFFValue:=0;
            dReg:=0;
            dReg2:=0;
            dReg3:=0;
            EncodeOut:=0;
            dResetValue:=0;

         END_IF;
ELSE

(*    程序处理段*)
.............

.................

END_IF;

网友E:
如果是简单的用MOVE酒可以了吧,SFC20没用过,去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