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绝对值编码器调零的求教

楼主(2012-08-08):
最近做一个东西要用到绝对值编码器,我对于编码器了解很少,这里有个疑问想向大家求教。

编码器配合的电机拉着一根钢丝绳,装编码器的作用是为了实时检测到钢丝绳拉出了多少长度,而且这个电机经常需要停机检修,那么这个编码器是否需要在电机检修完成后重新找零点或者置零?

还有,是否编码器不管怎么转,(我是指多圈的那种),它的码都对应的是唯一确定的值,当然这个不管怎么转是指电机转的圈数没有超过编码器的最大值。

由于编码器与PLC相连,那么我是否能够通过PLC将编码器置零呢?

网友A:
需要看你的编码器是什么系列的了,大约是多少位的。一般市面上面17位的绝对值编码器居多,量程是2的17次方。肯定超出了范围是要溢出的。没见过将绝对值编码器置零的,你实施的测量位置差不就得到绳子的长度了,置零有什么用?

网友B:
现在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很多已具有外部置位功能,例如我们GEMPLE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可以置在中间圈数,以便于你正反转都可以确保1/2的圈数量程,具体到有一个外部置位线,与电源高电平一接触,就是置位到那个位置了;还有就是智能化预设一个位置,置位线与高电平一接触就到了预设的位置。所以,初始化时并不一定是零,可以在任意位置,只要确保工作不超出量程范围,这类绝对值编码器你可以通过PLC来置位。

绝对值编码器安装或检修,要位置初始化的,以后工作只要在量程范围内,就不再需要找零(初始化位置)了,除非初始化的机械位置改变了。

欢迎选用GEMPLE智能化的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每一个值对应一个绝对位置,掉电后重新上电仍显示原来的值(机械不动的话)。修电机后是否需要重新调零,决定于编码器的安装位置和机械上做了哪些改动。

楼主:
差不多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