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加减速

楼主(2012-08-08):
    小弟有个问题:

用ATV71控制一个电机如下运动:0-10S由静止加速到50HZ;10S-20S 先减速为0再继续反向加速到37.5HZ;20S-25S 反向减速至0并正转至12.5HZ。

   要实现这些,变频器参数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呵呵,你虽然不甚懂,但描述的还算清楚!

1,“加频率”计算:Df/Dt=50hz/10s=5hz/s

2,“减频率”计算:Df/Dt=50hz/(10s-37.5hz/5hz/s)=50/(10-7.5)=50/2.5=20hz/s

3,验证:(37.5hz/20hz/s)+(12.5hz/5hz/s)=1.875s+2.5s=4.375s,呵呵,你的描述差了0.625秒,还算是严谨,看的蛮清楚准确了!

下面解答你的问题:

你可以设置变频器的最高频率为50hz,加速时间为10s(50hz/5hz/s=10s),减速时间为2.5秒(50hz/20hz/s=2.5s),应该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应该要控制器来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