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Logix5000冗余经常掉,求助!

楼主(2012-08-08):
   logix5000系统,冗余配置,CPU:1756-L62,冗余模块:1757-SRM. 很长时间冗余系统都正常,可以正常切换。最近经常发现冗余不同步,从CPU OK灯 显示“常绿”、RUN灯 熄灭,从冗余模块 有时显示“DISQ”、有时显示"EG10"故障代码。有时候两天一掉,有时候一周多才掉,从机架断电之后还能重新同步。
   求助,望 高人指点,先谢过!

网友A(2012-09-19):
需要了解用的哪个版本?因为有些版本是有bug的,所以,需要刷新才能根除故障的反复发生。

网友B(2012-11-30):
我用L63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好了。后来怀疑是接地的问题,交换机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