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2-08-08):
1.负载类型和变频器的选择:变频器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使用,因此用户有必要对负载、环境要求和变频器有更多了解,电动机所带动的负载不一样,对变频器的要求也不一样。

A:风机和水泵是最普通的负载:对变频器的要求最为简单,只要变频器容量等于电动机容量即可(空压机、深水泵、泥沙泵、快速变化的音乐喷泉需加大容量)。

B:起重机类负载:这类负载的特点是启动时冲击很大,因此要求变频器有一定余量。同时,在重物下放肘,会有能量回馈,因此要使用制动单元或采用共用母线方式。

C:不均行负载:有的负载有时轻,有时重,此时应按照重负载的情况来选择变频器容量,例如轧钢机机械、粉碎机械、搅拌机等。

D:大惯性负载:如离心机、冲床、水泥厂的旋转窑,此类负载惯性很大,因此启动时可能会振荡,电动机减速时有能量回馈。应该用容量稍大的变频器来加快启动,避免振荡。配合制动单元消除回馈电能。

2.长期低速动转,由于电机发热量较高,风扇冷却能力降低,因此必须采用加大减速比的方式或改用6级电机,使电机运转在较高频率附近。

3.变频器安装地点必需符合标准环境的要求,否则易引起故障或缩短使用寿命;变频器与驱动马达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50米,若需更长的距离则需降低载波频率或增加输出电抗器选件才能正常运转。

网友A:
这样的基础东西需要多整点出来,让新手更快熟悉学习。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选择变频器的功率和电机的功率一样,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如重载设备),也会选择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机的额定功率,以保证变频器带动电机能够正常运行。合理的容量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节能降耗措施。根据现有资料和经验,比较简便的方法有三种。

  (1) 电机实际功率确定法。首先测定电机的实际功率,以此来选用变频器的容量。

  (2) 公式法。设安全系数取1. 05 ,则变频器的容量pb :

  pb = 1. 05 pm/ hm ×cosφ,kW

  式中 pm ———电机负载,kW

  hm ———电机功率,kW

  计算出pb ,按变频器产品目录选具体规格。

  当一台变频器用于多台电机时,至少要考虑一台电动机启动电流的影响,以避免变频器过流跳闸。

电机额定电流法。变频器容量选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变频器与电机的最佳匹配过程,最常见、也较安全的是使变频器的容量大于或等于电机的额定功率,但实际匹配中要考虑电机的实际功率与额定功率相差多少,通常都是设备所选能力偏大,而实际需要的能力小,因此按电机的实际功率选择变频器是合理的,避免选用的变频器过大,使投资增大。对于轻负载类,变频器电流一般应按1. 1 In ( In 为电动机额定电流) 来选择,或按厂家在产品中标明的与变频器的输出功率额定值相配套的最大电机功率来选择。

先看电机的额定功率和额定电流,再看是不是恒转矩还是变转矩负载,另外你用的是多少伏的电压输入到变频器。其他的看看通信或者是要不要四象限或者二象限等。品
牌的话国产的也不错,变频器技术现在很成熟了,没必要买国外那么贵的东西。

变频器厂家直销,欢迎咨询。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联系人: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