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FX1s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2-08-08):
如上图所示:原程序用的软件是SWOPC-FXGP/WIN-C,现在用GX Developer编写这段程序,对三菱PLC没有研究,咨询几个问题:

1. 原程序中用的STL S13,现在用S13的常开和原程序中的功能是否完全一样的?

2.同样的STL 如S22,原程序S22下有很多步程序,而用GX Developer软件发现需要分成两个S22才行。由于S22是步进指令,我还是不能确定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3.原程序的 RET 指令(第301步)是在STL S13下的,而用GX Developer软件必须另起单独一行而不是在S13的条件下,即第373步,否则无法转换。请问这样是否和原程序是完全相同的。

谢谢关注

网友A:
     按FXGP的指令表程序,输入到GX Developer,再转换成梯形图,如果能够正常显示梯形图,可比较两者梯形图的异同(若不能正确显示,可按规则稍作调整)。

    1. 用S13的常开,则不是STL S13指令;
    2. 若原STL S22后有多步指令,只有一个STL S22的话,则用GX Developer软件也可只有一个STL S22;
    3. GX Developer,RET指令另起单独一行,还是在STL S13下。

网友B:
  SWOPC-FXGP/WIN-C,和 GX Developer编写程序的步进指令区别是很大的说,学电工时用的是  SWOPC-FXGP/WIN-C,到 GX 软件都搞不来

网友C:
同样的STL 如S22,原程序S22下有很多步程序,而用GX Developer软件发现需要分成两个S22才行。S22里面有多少步程序??S22里面放二、三百步程序是没问题的,我记那时我同学在里面放了600多步好像就不行了,S22里面也没有必要放那么多程序,只是放一些相关的动作什么的,如一些运算什么的可以放到初始化的梯形图块里面

步进程序转换成的梯形图

楼主:
感谢莫老及各位的关注!

1. 请问莫老,我在GX  Developer中如何实现我的图中的第一个红圈的STL S13这条指令呢?

2. S22下大约有一百步左右,在GX  Developer中确实无法输下去了,改天上图。

最后一点,西门子相对来说熟悉好多,用GX  Developer简直令我抓狂。比如说需要修改某些指令或地址的时候,改了他就自动给你加一行,气的我吐血。如果不是跟那个插入键有关的话,那么这个软件是真的令人不爽。有空我得试试是不是那个插入键的问题。

网友C:
“inserf”插入键使光标有两种颜色,蓝色为正常写个状态,当为紫色时为插入状态,所以改了就会自动加一行

如第0步到现在的第5步之间相同(即S13接通)的条件可以写24行的程序或T1触点后面可以写24行的程序,

如图粒输出Y12是不行的,程序无法转换,要加一个触点才行

按照这样子,在S13(S22)中写入几百步和程序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只想笑而不答,用看代替说

网友E:
估计是软件规则不同,导致表现形式有差异!慢慢适应就可以了,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至于5楼所说,就是按下"Ins"键切换插入或修改梯形图。

网友F:
不行不行···被魂哥抢了风头

网友G:
大家一起学习http://yangmai84.b2b.hc360.com

网友G:
广州步进电机最便宜,服务最好。

网友H:
三菱PLC的GX软件很好用啊,直观,西门子的PLC看得才吐血三升。

网友I:
对:ren3989296关于 三菱PLC的GX软件很好用啊,直观,西门子的PLC看得才吐血三升。 内容的回复:一

一个习惯问题,先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