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导通瞬间,有大电流冲击吗?

楼主(2012-08-08):
我想提个问题大家讨论:

1、变频器输出时,IGBT导通,将500多伏的直流高电压直接加到异步电机绕组上,不会引起大电流冲击吗?

2、如果按欧姆定律说的,电压高电流大,应该有大电流冲击;

3、可是这个想法对吗?为什么“对”?或者为什么“不对”?

楼主:
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吧,IGBT导通时,加在电机上的电压是530v的直流电压,电机有大电流冲击吗?

网友A:
没搞懂,怎么会是500多伏的直流电压直接加到异步电动机上的?不是通过高频的脉宽调制来等效的吗,而非脉冲幅度调制!

网友B:
刘分段老师,您不是在故意丢出这样白痴的问题,让自己受鄙视,完了提高自己的排名吧?

谁和你说,那个高级老师教您的—变频器输出时,IGBT导通,将500多伏的直流高电压直接加到异步电机绕组上的?

您这不是给自己丢人,是给您的老师,您的同事丢人!

还—如果按欧姆定律说的,电压高电流大,应该有大电流冲击!我真是有佩服您到五体投地了!

您是在给中国工控网丢人!

网友A:
3楼的,你拿个凳子座在旁边看就是了...

楼主:
1、变频器的直流部电压是多少?不是530 伏吗?

2、IGBT导通,直流部的直流电压通过IGBT和异步电机绕组构成回路的吗?

楼主:
你们谁说说:

1)直流不电压是多少?

2)IGBT导通时,这个直流电压与异步电机绕组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BT导通,将500多伏的直流高电压直接加到异步电机绕组上的?您这不是给自己丢人,是给您的老师,您的同事丢人!还—如果按欧姆定律说的,电压高电流大,应该有大电流冲击!我真是有佩服您到五体投地了!您是在给中国工控网丢人!

1、那你的观点是什么?

2、你说出来,让大家看看谁丢人?

网友A:
回5楼,

刘老说的第1条,直流母线电压是530V,这个我相信,可以计算与测量得到。但是530V是通过可控的逆变成交流。逆变后的三相交流(等效)线电压应该是0到380V。这个也可以通过计算与测量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个撮鸟,你IGBT当成接触器了吗?谁跟你说是直接加上电机绕组上的?

1、那你说说,IGBT导通时,直流部的530v直流电压,与异步电机绕组的关系是什么?

2、如果你不能说出来,“撮鸟”就是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5楼,刘老说的第1条,直流母线电压是530V,这个我相信,可以计算与测量得到。但是530V是通过可控的逆变成交流。逆变后的三相交流(等效)线电压应该是0到380V。这个也可以通过计算与测量得到。

1、这个回帖还有点知识,知道直流母线电压是530v;

2、有一点没有说对,IGBT导通时,直流530V与电机绕组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对:刘志斌关于你们谁说说:1)直流不电压是多少?2)IGBT导通时,这个直流电压与异步电机绕组的关系是什么?内容的回复:

他们的关系是水管与脸盆的关系!懂行都明白!

楼主:
3、IGBT导通时,直流530V与电机绕组是直接连接的,直流电压530v是直接接到异步电机绕组上的;

楼主:
4、“逆变后的三相交流(等效)线电压应该是0到380V”,那是这些直流脉冲电压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你们谁说说:1)直流不电压是多少?2)IGBT导通时,这个直流电压与异步电机绕组的关系是什么?内容的回复:他们的关系是水管与脸盆的关系!懂行都明白!

1、“水管与脸盆”的关系,是水自己从水管流到脸盆的;

2、那么直流部的电压电流与异步电机绕组不连接,电流怎么流过去?电流不是水流,电流只有连接后的电路里,不会是从空中自己流过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你们谁说说:1)直流不电压是多少?2)IGBT导通时,这个直流电压与异步电机绕组的关系是什么?内容的回复:他们的关系是水管与脸盆的关系!懂行都明白! 1、“水管与脸盆”的关系,是水自己从水管流到脸盆的;2、那么直流部的电压电流与异步电机绕组不连接,电流怎么流过去?电流不是水流,电流只有连接后的电路里,不会是从空中自己流过去的!

我就说了,懂行的人明白!不用说!

这您就技术落后了!超导材料的电机已经研发出来了!不需要电压位置可以保证导体内有电流!变频采用的就是这个技术!

航天飞机上就是采用超导变频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

3、你根据什么原理什么实践得出异步电机绕组上直接得到530v直流?

1、那你说说,直流部的530v电压的电流是怎么流到电机绕组里去的?

2、IGBT导通时,不是把直流部530v与异步电机连起来的,把谁连接起来的?

3、不连起来,电流怎么从直流部到异步电机的绕组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说了,懂行的人明白!不用说!这您就技术落后了!超导材料的电机已经研发出来了!不需要电压位置可以保证导体内有电流!变频采用的就是这个技术!航天飞机上就是采用超导变频电机的!

1、你见过那台变频器里有超导材料?

2、超导材料,也要连接,电路要通要是个通路,不能从空中飞过去?电流可不是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友C 的回复内容:……3、你根据什么原理什么实践得出异步电机绕组上直接得到530v直流?1、那你说说,直流部的530v电压的电流是怎么流到电机绕组里去的?2、IGBT导通时,不是把直流部530v与异步电机连起来的,把谁连接起来的?3、不连起来,电流怎么从直流部到异步电机的绕组去的?

变频器直流部的530,和绕组连接线!通过磁场感应,就是我们常说的水流的方式传到电机绕组里面的!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脸盆和水管的关系!其实IGBT就是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友B 的回复内容:……我就说了,懂行的人明白!不用说!这您就技术落后了!超导材料的电机已经研发出来了!不需要电压位置可以保证导体内有电流!变频采用的就是这个技术!航天飞机上就是采用超导变频电机的!1、你见过那台变频器里有超导材料?2、超导材料,也要连接,电路要通要是个通路,不能从空中飞过去?电流可不是水流。

对于刘老师来说!当然可以飞过去!您530V都直接加到绕组上了,凭啥电流不能直接传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个绕组间看到了530V? 你先搞清楚触发角和导通角,最重要的是你回到初一去学学电压的定义!当然,你又可能发贴说电压的定义是错误的!注意,我说的是可能,因为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思考的。

1、自己都把电路贴上来了,还不知道IGBT导通时,是把直流530v与电机绕组连起来的,你也太“撮鸟”了!

2、你看看图,电机就接在U、V、W端上,IGBT导通,不就与直流530V导通连接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直流部的530,和绕组连接线!通过磁场感应,就是我们常说的水流的方式传到电机绕组里面的!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脸盆和水管的关系!其实IGBT就是电容!

1、“其实IGBT就是电容!”,这也是你的知识?

2、你看看你的伙伴贴上来的图,IGBT导通时,变频器直流部的530和绕组U、V、W是不是连接的?

网友E:
注意观察楼主的讨论帖很久了,对楼主的精神颇为赞赏。

也对回帖讨论的大虾们的水平表示仰慕。

可为什么每每都有火药味呢?小弟在此呼吁文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IGBT就是电容! 最后一句不对.应该比喻成一个阀门,你开的大点,时间长点,过来的就多点.......刘老师会批评你的!

1、先说连接上就行,就是说530V直流电压与电机绕组UVW,通过IGBT导通时相连接;

2、变频器工作时,电机U、V、W三个端接的是530V的直流电压脉冲,你说对吧?

楼主:
3、现在看来,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异步电机的绕组端加的是530V的直流电压脉冲,可是谁也没有感觉到大电流脉冲的冲击呢?

楼主: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变频器直流部的530,和绕组连接线!通过磁场感应,就是我们常说的水流的方式传到电机绕组里面的!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脸盆和水管的关系!其实IGBT就是电容! 1、“其实IGBT就是电容!”,这也是你的知识?2、你看看你的伙伴贴上来的图,IGBT导通时,变频器直流部的530和绕组U、V、W是不是连接的?

刘老师—其实IGBT就是电容!”,这也是你的知识?—越大的IGBT电容特性越明显!

网友B:
对:永远的正方关于注意观察楼主的讨论帖很久了,对楼主的精神颇为赞赏。也对回帖讨论的大虾们的水平表示仰慕。可为什么每每都有火药味呢?小弟在此呼吁文明讨论。内容的回复:

真爱生命,远离刘-分-段(他发的帖子永远是一句话分成几段说)

刘老师追求排行,远比知识重要!

楼主:
我来说说:

1、在交流电路,电阻R的伏安特性是一条直线,遵从欧姆定律,电压最大电流最大,电压是零电流是零;

2、在交流电路中,电容C的伏安特性简单说是,电压不能突变,电流可以突变;

3、在交流电路中,电感L的伏安特性简单说是,电压可以突变,电流不能突变;

楼主:
4、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电容、电感的电流与电压不同相位,相差90°;

楼主:
5、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电容、电感的电流与电压不同相位,相差90°,就是说电压最大时电流是零,电压是零的时候电流最大;

6、这样电容、电感的电流和电压的关系不再是正比关系,或者说不遵从欧姆定律,还要用欧姆定律去判断电压、电流的大小,就会出错,就会得出与实际相反的结论;

7、异步电机对瞬间变化的电压,呈现为很大的电感,电感的电压可以突变,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尽管IGBT导通时,电压最大530v,可是电流不是最大,而恰恰是最小;

楼主:
8、那这个530伏的电压一直通下去,电流也一直是零吗?那当然不是,电流会由零开始增大,一直到最大,会把电机绕组的线圈烧掉;

9、所以这个530V的直流电压不能持续时间太长,不等电流上升到最大,电压就被IGBT切断;

10、IGBT导通的时间越长,电感的电流就越大,反之,IGBT导通的时间越短,电感的电流就越小;

11、变频器工作时,我们就是通过控制IGBT的导通时间,来控制电机电流的大小,使得异步电机的平均电流按正弦规律变化;

网友A:
回27、28楼,你这所谓的530V应该称有效值呢,还是峰值呢?

网友F:
支持刘老师,严重鄙视 ,xcw999   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好像高人一等似的,也许你的理论学的是多一些,但也没必要这样损别人吧

刘老师说的没错,脉冲电流 也要形成回路的, IGBT 管 发出的是具有  工频交流 类型的相位差,的电流,电压

至于为仕么不会形成 大电流,这个个负责的问题,我无法解释,坐等高人出现,但有一点,我提醒一下, 是不是 该考虑一下  电压源的问题,  例如,工频的电压源,按功率算 xx KW,电压源大,就能提供更大电流。   那么IGBT管这个时候,也相当于 电压源,这个时候和 电网的电压源 有仕么不同?

网友C:
我们梳头时,可以产生数千伏的高压,可是时间极短,电磁效应没有体现出来,其有效值我们感觉不到,所以不存在大电流的冲击;我们假设这个高压持续存在的时间逐渐增加,其有效值当然是越来越大,,,,,,最后我们全挂了........而我们之所以没挂掉,只是因为其只是瞬时值,而非有效值.

作为一个农民,不知道老师和知识分子们是否理解我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梳头时,可以产生数千伏的高压,可是时间极短,电磁效应没有体现出来,其有效值我们感觉不到,所以不存在大电流的冲击;我们假设这个高压持续存在的时间逐渐增加,其有效值当然是越来越大,,,,,,最后我们全挂了........而我们之所以没挂掉,只是因为其只是瞬时值,而非有效值.作为一个农民,不知道老师和知识分子们是否理解我的观点.

1、你给电容器加一个高压看看,不管你的时间有多短,瞬时电流无穷大;

2、你给电感加一个高压上去,瞬时电流是零;

3、这里的物理原因不是你这样解释的,是电容、电感的物理本质决定的;

楼主:
4、既然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给你讲也是白搭!

网友G:
刘工这题目挺好,年轻人不注意基础知识学习,对他们是个提醒。参加这个讨论的可能有文化水平不高的,还不知“二个不能突变”,多看看基础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刘工这题目挺好,年轻人不注意基础知识学习,对他们是个提醒。参加这个讨论的可能有文化水平不高的,还不知“二个不能突变”,多看看基础书吧。

你应该算是论坛中的前辈了,你所说的基础知识,我想论坛中的绝大多少人都知道的。但楼主的问题,绝不是能否突变能解释的。

但刘老的500多V的电压直接加到电动机的绕组上,这个命题让人难以信服!

疑点:1、变频器绝对不是这样做出来的,且IGBT是可控件,你只看主电路,没看驱动部分!

2、即使向刘老想象的那样,这500多V也不是有效值,就好象民用220V峰值应该是311V,标注220V电源的电器也没有坏。

3、单IGBT输出的也不是等幅脉冲,而变频器给我们的等幅不等宽的波形,只是合成波(与加在载波(三角波)上的基波)合成而成,如果按照刘老所说,此调制后的脉冲幅应该是530V;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网友G 的回复内容:刘工这题目挺好,年轻人不注意基础知识学习,对他们是个提醒。参加这个讨论的可能有文化水平不高的,还不知“二个不能突变”,多看看基础书吧。 你应该算是论坛中的前辈了,你所说的基础知识,我想论坛中的绝大多少人都知道的。但楼主的问题,绝不是能否突变能解释的。但刘老的500多V的电压直接加到电动机的绕组上,这个命题让人难以信服!疑点:1、变频器绝对不是这样做出来的,且IGBT是可控件,你只看主电路,没看驱动部分!2、即使向刘老想象的那样,这500多V也不是有效值,就好象民用220V峰值应该是311V,标注220V电源的电器也没有坏。3、单IGBT输出的也不是等幅脉冲,而变频器给我们的等幅不等宽的波形,只是合成波(与加在载波(三角波)上的基波)合成而成,如果按照刘老所说,此调制后的脉冲幅应该是530V;

总算出了个明白人!只能说是脉冲幅值是530V!这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电气改变生活关于引用 网友G:刘工这题目挺好,年轻人不注意基础知识学习,对他们是个提醒。参加这个讨论的可能有文化水平不高的,还不知“二个不能突变”,多看看基础书吧。 你应该算是论坛中的前辈了,你所说的基础知识,我想论坛中的绝大多少人都知道的。但楼主的问题,绝不是能否突变能解释的。但刘老的500多V的电压直接加到电动机的绕组上,这个命题让人难以信服!疑点:1、变频器绝对不是这样做出来的,且IGBT是可控件,你只看主电路,没看驱动部分!2、即使向刘老想象的那样,这500多V也不是有效值,就好象民用220V峰值应该是311V,标注220V电源的电器也没有坏。3、单IGBT输出的也不是等幅脉冲,而变频器给我们的等幅不等宽的波形,只是合成波(与加在载波(三角波)上的基波)合成而成,如果按照刘老所说,此调制后的脉冲幅应该是530V; 内容的回复:总算出了个明白人!只能说是脉冲幅值是530V!这是对的!

以老刘的理论,整流怎么得到那个530的电压的?

网友A:
回36楼,怎么得到530V左右的直流电压这个很好验证,计算或者测量,这点刘老是真确的。

网友I:
真是无语。中国工程师争论这样无知的问题。

交流电动机是个电感,加上直流电压后 I = U/L对时间的积分。(不考虑绕组的直流电阻)

在T=0时刻,I=0,或者I 维持不变。

如果时间很长,电流自然很大

把数学好好学学,不要想当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36楼,怎么得到530V左右的直流电压这个很好验证,计算或者测量,这点刘老是真确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能计算出这个530,他就应该能够计算出逆变后的加在绕组上电压不是530.这里都只是数学的问题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网友G 的回复内容:刘工这题目挺好,年轻人不注意基础知识学习,对他们是个提醒。参加这个讨论的可能有文化水平不高的,还不知“二个不能突变”,多看看基础书吧。 你应该算是论坛中的前辈了,你所说的基础知识,我想论坛中的绝大多少人都知道的。但楼主的问题,绝不是能否突变能解释的。但刘老的500多V的电压直接加到电动机的绕组上,这个命题让人难以信服!疑点:1、变频器绝对不是这样做出来的,且IGBT是可控件,你只看主电路,没看驱动部分!2、即使向刘老想象的那样,这500多V也不是有效值,就好象民用220V峰值应该是311V,标注220V电源的电器也没有坏。3、单IGBT输出的也不是等幅脉冲,而变频器给我们的等幅不等宽的波形,只是合成波(与加在载波(三角波)上的基波)合成而成,如果按照刘老所说,此调制后的脉冲幅应该是530V;

变频器IGBT输出全桥的电路看了吧,前面有人粘上来了。IGBT同时有2只轮流导通,导通时间相差120度,这就是驱动部分做的事,将直流母线电压加到电机绕组上,请问这个电压是多少伏呢?这是直流,怎么会有峰值和有效值呢?就是母线电压。这是变频器基本工作原理,不应该是讨论话题,如果是电专业毕业的,应该懂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H 网友G:刘工这题目挺好,年轻人不注意基础知识学习,对他们是个提醒。参加这个讨论的可能有文化水平不高的,还不知“二个不能突变”,多看看基础书吧。 你应该算是论坛中的前辈了,你所说的基础知识,我想论坛中的绝大多少人都知道的。但楼主的问题,绝不是能否突变能解释的。但刘老的500多V的电压直接加到电动机的绕组上,这个命题让人难以信服!疑点:1、变频器绝对不是这样做出来的,且IGBT是可控件,你只看主电路,没看驱动部分!2、即使向刘老想象的那样,这500多V也不是有效值,就好象民用220V峰值应该是311V,标注220V电源的电器也没有坏。3、单IGBT输出的也不是等幅脉冲,而变频器给我们的等幅不等宽的波形,只是合成波(与加在载波(三角波)上的基波)合成而成,如果按照刘老所说,此调制后的脉冲幅应该是530V; 内容的回复:总算出了个明白人!只能说是脉冲幅值是530V!这是对的!以老刘的理论,整流怎么得到那个530的电压的?
380V的峰值是多少?380V全波整流加滤波不是这个电压吗?530-550V之间,不信用万用表去测量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啊!

网友G:
本来刘工提出的问题就是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通过他自己解答能更进一步了解变频器,没想到有诸多不懂变频器的,IGBT桥电路就摆在那,很容易理解的。

这个讨论不想继续了。

网友A:
回40.41.42楼,1、正弦交流的1/2周期,它也是直流。你为什么不分析全周期,或多周期呢?

2、驱动部分可以控制导通时间相差120度,它不可以控制导通角吗?

3、直流母线电压是530V左右,这个我们都相信,但变频器全功率输出时,电压也绝没有530V;

网友:
建议都去看看脉宽调制原理! 变频器输出的是跟直流电压等值的脉冲电压,宽度是根据电机参数闭环控制的,保证电流可控! 脉冲电压经过傳立叶分解得到基频、3倍频的正弦电压,正弦电压幅值大小跟转速有关。但电机线电压瞬时值是530V,这个没错。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个24V的交流电机(线圈绕组耐压小于100V),把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限制在24V,运行变频器,绝对烧电机!

网友K:
要分析动态响应。只用初高中静态的欧姆定律,当然难从原理去解释。老刘头这问题,联系电机,才有嚼头。俺们普通工程技术人员,把电机模型吃得比较透的,少之又少啊

网友L:
不要断章取义,要系统的分析问题

网友M:
刘老说的第1条,直流母线电压是530V,这个我相信,可以计算与测量得到。但是530V是通过可控的逆变成交流。逆变后的三相交流(等效)线电压应该是0到380V。这个也可以通过计算与测量得到。

网友N:
直流母线电压是530V, 但是530V是通过可控的逆变成交流。逆变后的三相交流(等效)线电压应该是0到380V,不会产生大电流冲击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刘工这题目挺好,年轻人不注意基础知识学习,对他们是个提醒。参加这个讨论的可能有文化水平不高的,还不知“二个不能突变”,多看看基础书吧。 你应该算是论坛中的前辈了,你所说的基础知识,我想论坛中的绝大多少人都知道的。但楼主的问题,绝不是能否突变能解释的。但刘老的500多V的电压直接加到电动机的绕组上,这个命题让人难以信服!疑点:1、变频器绝对不是这样做出来的,且IGBT是可控件,你只看主电路,没看驱动部分!2、即使向刘老想象的那样,这500多V也不是有效值,就好象民用220V峰值应该是311V,标注220V电源的电器也没有坏。3、单IGBT输出的也不是等幅脉冲,而变频器给我们的等幅不等宽的波形,只是合成波(与加在载波(三角波)上的基波)合成而成,如果按照刘老所说,此调制后的脉冲幅应该是530V;

标注220V的电器,实际是可以承受311V的,只是为了简单才标220V,难道去商场买个电视,售货员还要跟着解释有效值,最大值。

网友P:
引用 网友Q:
3、现在看来,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异步电机的绕组端加的是530V的直流电压脉冲,可是谁也没有感觉到大电流脉冲的冲击呢?

电机里面是个电感,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居然你也知道是个脉冲电压,就知道电流大不起来。而电流的大小是需要软件控制PWM脉宽来实现,你说的冲击电流自然不会存在。还有电感上的电压影响的是电流斜率,你说的是瞬间,自然应该知道不会有所谓的大电流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机里面是个电感,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居然你也知道是个脉冲电压,就知道电流大不起来。而电流的大小是需要软件控制PWM脉宽来实现,你说的冲击电流自然不会存在。还有电感上的电压影响的是电流斜率,你说的是瞬间,自然应该知道不会有所谓的大电流冲击。

1、正确!

2、不要一看见高电压,就想起大电流,这种用欧姆定律思维的方式要改变!

网友O:
欧姆定律是 没错,关键你要用对地方!

初中高中学的欧姆定律,说的是稳态,电压是不变的,负载也是纯电阻,是电路稳定之后的状态。

如果你精确计算 感抗,精确测量脉冲宽度,精确测量上升沿,下降沿,准确的进行 “暂态分析”。欧姆定律是没错的。

最近“欧姆”很忙,到处都说欧姆定律。哈哈!

网友R:
 引用张燕宾老师讲变频的话中解释下:

电动机定子的等效电路是电阻电感电路,RL电路内,电流是比电压滞后φ角的。

0t1时间段内,电压为,而电流为(图(b)中的A区),说明电流和电压是反方向的,如图(a)中的蓝色箭头所示。这时候的电流,是自感电动势克服电源电压的结果,是磁场在作功。

  而在t1t2时间段内,电压和电流都为(图(b)中的B区),说明电流和电压是同方向的,如图(a)中的红色箭头所示。这时候的电流,是电源电压克服自感电动势的结果,是电源在作功。就是说,RL电路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着电源和磁场之间不断地交换能量的过程。当然,因为不是纯电感电路,所以,总的来说,B区比A区大一些,电源所作的功要多一些。

它和直流电路之间,存在着能量交换的过程。具体地说,要对滤波电容器进行充放电。为此,在每个IGBT管旁边,都必须反并联二极管,为电动机绕组向滤波电容器充电提供通路。

         所以不要看见刘老师的题目,就反感,刘老也就是引个头,让大家温习下理论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欧姆定律是 没错,关键你要用对地方! 初中高中学的欧姆定律,说的是稳态,电压是不变的,负载也是纯电阻,是电路稳定之后的状态。 如果你精确计算 感抗,精确测量脉冲宽度,精确测量上升沿,下降沿,准确的进行 “暂态分析”。欧姆定律是没错的。 最近“欧姆”很忙,到处都说欧姆定律。哈哈!

1、如果是电阻,电压电流是瞬时关系,是一条直线,没有暂态过程。欧姆定律不讲暂态过程;

2、如果讲暂态过程,那一定不是欧姆定律了,那个暂态过程分析的伏安特性曲线不是一条直线了;

3、没有一条物理定律,没有特定条件,所有物理定律都是在它适用的范围、条件下才成立的;

网友S:
弱弱的问一下,那530V是短时还是长时,那电机的绕组是否可以看成电感呢!如果是电感,会有平波的功能不,那是不是就能抑制所谓的大电流呢!

我是新手,别鄙视我!

网友T:
考!好激烈要,像东京审判!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弱弱的问一下,那530V是短时还是长时,那电机的绕组是否可以看成电感呢!如果是电感,会有平波的功能不,那是不是就能抑制所谓的大电流呢!我是新手,别鄙视我!

1、它是变频器输出的矩形脉冲,所以不用问,就知道时短时还是长时;

2、“那电机的绕组是否可以看成电感呢!如果是电感,会有平波的功能不,那是不是就能抑制所谓的大电流呢!”,你说的很对,没有人会鄙视你!

网友U(2012-12-28):
我看你们谈论了这么久,怎么就不从电机的角度说的呢? U=IR+E,电机启动时,转速为0,那E就等于0,这时U=IR,电流确实是很大的啊,所以要降压启动,启动时间很短,电机转动后产生的电动势不就把530V抵消一部分了吗?这时加在绕组两端的电压就不是530V了,而是比530少很多,流过绕组的电流就没那么大了,烧电机通常就启动的时候烧的。

网友U:
楼主你用PWM控制IGBT通断只是直流电机的降压调速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W:
引用张燕宾老师讲变频的话中解释下: 电动机定子的等效电路是电阻电感电路,在R、L电路内,电流是比电压滞后φ角的。0~t1时间段内,电压为‘+’,而电流为‘-’(图(b)中的A区),说明电流和电压是反方向的,如图(a)中的蓝色箭头所示。这时候的电流,是自感电动势克服电源电压的结果,是磁场在作功。  而在t1~t2时间段内,电压和电流都为‘+’(图(b)中的B区),说明电流和电压是同方向的,如图(a)中的红色箭头所示。这时候的电流,是电源电压克服自感电动势的结果,是电源在作功。就是说,R、L电路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着电源和磁场之间不断地交换能量的过程。当然,因为不是纯电感电路,所以,总的来说,B区比A区大一些,电源所作的功要多一些。”它和直流电路之间,存在着能量交换的过程。具体地说,要对滤波电容器进行充放电。为此,在每个IGBT管旁边,都必须反并联二极管,为电动机绕组向滤波电容器充电提供通路。 0~t1时间段内,电压为‘+’,而电流为‘-’(图(b)中的A区),说明电流和电压是反方向的,如图(a)中的蓝色箭头所示。这时候的电流,是自感电动势克服电源电压的结果,是磁场在作功。  而在t1~t2时间段内,电压和电流都为‘+’(图(b)中的B区),说明电流和电压是同方向的,如图(a)中的红色箭头所示。这时候的电流,是电源电压克服自感电动势的结果,是电源在作功。就是说,R、L电路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着电源和磁场之间不断地交换能量的过程。当然,因为不是纯电感电路,所以,总的来说,B区比A区大一些,电源所作的功要多一些。”它和直流电路之间,存在着能量交换的过程。具体地说,要对滤波电容器进行充放电。为此,在每个IGBT管旁边,都必须反并联二极管,为电动机绕组向滤波电容器充电提供通路。           所以不要看见刘老师的题目,就反感,刘老也就是引个头,让大家温习下理论知识!

学习了··························

网友X:
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应该会有那么大,但只这跟电机上的关系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Y(2016-03-11):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D 网友B:回复内容:对:网友Q你们谁说说:1)直流不电压是多少?2)IGBT导通时,这个直流电压与异步电机绕组的关系是什么?内容的回复:他们的关系是水管与脸盆的关系!懂行都明白! 1、“水管与脸盆”的关系,是水自己从水管流到脸盆的;2、那么直流部的电压电流与异步电机绕组不连接,电流怎么流过去?电流不是水流,电流只有连接后的电路里,不会是从空中自己流过去的!内容的回复:我就说了,懂行的人明白!不用说!这您就技术落后了!超导材料的电机已经研发出来了!不需要电压位置可以保证导体内有电流!变频采用的就是这个技术!航天飞机上就是采用超导变频电机的!

都懂还出来问个p啊!能不能不装b?!

网友Z(2016-05-19):
引用 网友Y: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D 网友B:回复内容:对:网友Q你们谁说说:1)直流不电压是多少?2)IGBT导通时,这个直流电压与异步电机绕组的关系是什么?内容的回复:他们的关系是水管与脸盆的关系!懂行都明白! 1、“水管与脸盆”的关系,是水自己从水管流到脸盆的;2、那么直流部的电压电流与异步电机绕组不连接,电流怎么流过去?电流不是水流,电流只有连接后的电路里,不会是从空中自己流过去的!内容的回复:我就说了,懂行的人明白!不用说!这您就技术落后了!超导材料的电机已经研发出来了!不需要电压位置可以保证导体内有电流!变频采用的就是这个技术!航天飞机上就是采用超导变频电机的!     内容的回复:都懂还出来问个p啊!能不能不装b?!

他确实装逼了!但是我觉得除了他的话以外,还有个形象的比喻,水和脸盆之间还有个水龙头呢!大小可控的啊!所以长达几年的纷争就此结束吧!这个贴可以关了!没什么实质性含义,都是骂来骂去的有意思吗?大家要营造一个可以互相探讨的空间!毕竟每个人的学识与见解是不一样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