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是intouch8.0 和KOYO的PLC,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12-08-08):
现在装置的一部分不用拆掉了,但控制程序中还保留着,打开wonderware,就出现拆掉装置显示的压力超标(其实没压力),系统出现emegency stop active。如何去掉wonderware中拆掉部分的程序?

网友A:
如你能看懂程序,可以自己改:可先将原程序复制保存,将涉及显示压力超标部分删除,再开机试验,改编几次总会该编成功的。如自己看不懂程序,最好找原程序设计者,请他帮助改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