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动丝杆 在原点位置开始来回运动 位置会发生改变吗

楼主(2012-08-08):
 步进电机带动丝杆 在原点位置开始来回运动  位置会发生改变吗   丝杆有间隙会有影响?丝杆的间隙分正向间隙跟反向间隙?

网友A:
丝杆的精度可以做到很高呀.

楼主:
会不会有累计误差?

                                           、

网友B:
只要连轴部分正常且不失步就没有累积误差,正反向间隙有影响,不累积

网友C:
会有累计误差的。。。。 次数多了,误差就大了。 可以规定次数回原点一次,来解决。

楼主:
......... 我就是回一次原点 然后就这样走着了

楼主:
做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D:
滑台位置做个简单的原点检测是否可行

网友E:
这里面应该只存在一个丝杠的反向误差吧,不会有积累误差的

楼主:
机械不懂  为什么会有累计误差 反向误差是可以补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