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软限位超程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08):
车间有一兰州机床厂产的法兰克0i系统的卧车,Z轴带滚珠丝杠的皮带断裂了,更换了皮带后软限位点发生了位移。现求助具体的怎么在系统里设置软限位点(越详细越好,本人是菜鸟)。令能否把电机上带的编码器拆下来反方向旋转一定的距离再装上去,这样做是否影响机床机械坐标的原点,还能否回参考点?有别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可,谢谢!!!

网友A:
你们的机床系统,没有回零 操作程序吗?

重新置一下 零位 即可!

网友B:
很多FANUC的加工中心,都有零点漂移功能,就是在设备断电重启的时候,按住“o"+"INSERT"三键组合的就可以使设备重新回归零点,设备的铭牌上很多都有厂家联系电话的,打电话寻求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