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2-08-08):
有谁知道怎么判断一个pt100的铂电阻好坏的啊?有几种方法?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所谓好坏主要是短路、断路判断,即一个热阻在使用中是否由于机械振动或者温度烘烤、接线原因造成热阻引出线短路、断线原因,这个用普通的万用表就能够检测出来。

再者还要查看热阻的电阻值与温度值的对应关系是否线性和准确,这个可分粗略的判断和准确的校准,粗略判断主要用于现场故障判断和排查,通过万用表测量电阻值然后与被测温度估算值进行对比看是否差距较大,抽出热阻自然冷却后在测量电阻值看是否与环境温度想对应,如果要求准确判断,需要拿到校准室中对其0度和100度进行校准测定以此查看误差是否符合精度要求。

网友B:
判断PT100热电阻好坏主要有断线、短路、绝缘低、性能下降,断线和短路比较好检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能解决,绝缘好坏可以通过兆欧表遥测检查,性能不好就只能进行校准了,就是使用热电阻检定系统对热电阻进行检定,看是否合格,不合格就证明性能下降了,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C:
用万用表检测其电阻值,与测量时热电阻所处环境的温度下的阻值对应,即可判断该热电阻是好的,虽然是好的,但不一定合格。

网友D:
可以这样检测PT100热电阻好坏:

     1、PT100热电阻的温度范围为T=0~100度,其输出为I=4~20ma,其I、T的关系式为:I=4+(4/25)*T .....(1)。

          如T=0度时   I=4ma,  I=100度时  I=20ma。  T=25度时  I= 8ma。。。

     2、将PT100热电阻撤出,放在一水容器里,其对外输出点,串接25(或50)ma量程电流表,再用一个温度计测水温,加热改变水的温度,其温度计的指示值与电流标的指示值的变化,如符合公式(1)的变化关系,此热电阻是好的,如电流表指示值不变或电流标的指示值的变化与温度计的指示值不符合公式(1)的变化关系,此此热电阻是坏的。

网友E:
可以先在回路中断开PT100接线,然后用万用表的电阻档(200Ω)测量其电阻值。但测量结果只能判断PT100好坏,不能作为验证其精度的依据。
PT100在0℃时阻值为100Ω,随着温度的升高阻值逐渐增大,具体的对应关系可以查看其分度表。

网友F:
PT100热电阻传感器的特点是,在0℃时电阻是100Ω,温度低电阻值下降,温度高电阻值上升。用万用表就可判断好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T100热电阻传感器的特点是,在0℃时电阻是100Ω,温度低电阻值下降,温度高电阻值上升。用万用表就可判断好坏。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虾们的指点,

网友H:
PT100的特点是:在0℃时电阻是100Ω,常温下112Ω左右,用万用表就可判断好坏。温度低——电阻值下降,温度高——电阻值上升。

网友I:
PT100测量范围只0-100度么……

网友J(2012-09-07):
PT100测量范围只0-100度么,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