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接线正确不?

楼主(2012-08-08):
          昨天在分厂维修设备时,看到电柜内电工自己加装设备时接的一个漏电保护器,感觉接线有点问题,4P 的漏电开关如只接三个相线进出,零线不接入这个漏电开关起作用不?

       按下测试按钮这个漏电保护开关会跳不?

网友A:
当然跳开,与三端或四端无关。

网友B:
旁边有个变压器,控制部分可以有要零线。所以接三根没有问题。。

网友C:
零线不接入这个漏电开关起作用不?

貌似不起作用。

网友D:
刚查了,没问题。。。

现贴上:

漏电开关的动作原理是:在一个铁芯上有两个组:一个输入电流绕组和一个输出电流绕组,当无漏电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等,在铁芯上二磁通的矢量和为零,就不会在第三个绕组上感应出电势,否则第三绕组上就会感应电压形成,经放大去推动执行机构,使开关跳闸。

漏电将火线零线同时穿过一个O型磁环作为初级,次级用N匝输出去推动一个电磁机构,电磁机构动作则脱扣.原理是正常情况下火线和零线上的电流流进等于流出,所以感应出来的次级电压也为零,当火线或零线有一根线对地有接地电阻或短路,则 火线和零线上的电流出现电压差,通过次级感应出来,当到一定的差值就推动电磁机构脱开主回路.

漏电保护器原理图

网友E:
按测试按钮开关会跳。

网友F:
里面脱扣线圈是220V,没零线怎么跳?

网友G:
我觉得这样接线可以用,但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最好用4P漏电开关!

网友H:
貌似试验不会跳,而且三相不平衡咋办,会跳不?

明天接个试试

网友I:
如果开关后没有单相~220V负荷(不使用N线),应当没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开关后没有单相~220V负荷(不使用N线),应当没事。

网友K:
应该没用把,水哥公布下结果

网友L:
会起作用的,可能会引起误动作

漏电开关的原理就是流入等于流出,不平衡就是漏电,就会保护跳闸

应该是用三相没问题,单相设备会跳闸

网友M:
漏电保护不起作用,如果要用要吗用3P的,要吗把N接上,注意如果用3P的输出和零线有回路就不能用

网友N:
“4P 的漏电开关如只接三个相线进出,零线不接入这个漏电开关起作用不?”

1、4P的漏电断路器,可以当做2p、3p的漏电开关用,多余的极空着就行;

2、要注意的是,4P漏电开关的保护动作电流,要符合所在电路的要求,不符合不能用!

网友N:
3、注意接线时,不要影响试跳电路的工作,那个极应该空着,那个极应该接着,要搞清楚;

网友O:
这个方式接线是不规范的。

楼主:
   看到这么多的 TX 回答,谢谢,对于这么一个电工问题,回答各有各的道理,详细的理由我也不敢理论,看,连我们的 刘 老 都出来回答,还两帖.

   现依我个人回答,有错的地方请各位直说,现在 N 线不接,这个开关你按 试验 按钮是不会跳的,也就是漏电保护功能不启作用啦,这是我当时让那边的电工试验的.从电工书上理论知识,三相电流与地电流平衡不能被打破其不等值,所有这时按下试验按钮没用,漏电也不会起作用,但是大的漏电流或是断路会起作用跳开 !

网友P:
漏电不起作用的。。。。。。

网友Q:
国家标准的接法就是三项四线或者三项五线,不过在实际接线中很多用的都是三线,但是这样很不安全

网友R:
进线的零线不接脱扣线圈应该没电吧,这样也就起个断路器的作用。应该把进线的零线接上

网友S:
4P 的漏电开关技术指标应符合现场电路要求,这点很重要。如果开关额定电流过大,电机过载电流远远小于开关额定电流,该跳不能跳,有可能烧坏电机;或开关额定电流过小,电机没过载就跳(误跳),易引起工作人员误判。只要能使开关正确跳开,接不接零线都无关紧要。

网友T:
引用 网友U:
看到这么多的 TX 回答,谢谢,对于这么一个电工问题,回答各有各的道理,详细的理由我也不敢理论,看,连我们的 刘 老 都出来回答,还两帖.   现依我个人回答,有错的地方请各位直说,现在 N 线不接,这个开关你按 试验 按钮是不会跳的,也就是漏电保护功能不启作用啦,这是我当时让那边的电工试验的.从电工书上理论知识,三相电流与地电流平衡不能被打破其不等值,所有这时按下试验按钮没用,漏电也不会起作用,但是大的漏电流或是断路会起作用跳开 !

刘老出来向来不会只发一贴!就是一句话也会分成两段说!

不然怎么成为:刘分段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   看到这么多的 TX 回答,谢谢,对于这么一个电工问题,回答各有各的道理,详细的理由我也不敢理论,看,连我们的 刘 老 都出来回答,还两帖.   现依我个人回答,有错的地方请各位直说,现在 N 线不接,这个开关你按 试验 按钮是不会跳的,也就是漏电保护功能不启作用啦,这是我当时让那边的电工试验的.从电工书上理论知识,三相电流与地电流平衡不能被打破其不等值,所有这时按下试验按钮没用,漏电也不会起作用,但是大的漏电流或是断路会起作用跳开 !内容的回复:刘老出来向来不会只发一贴!就是一句话也会分成两段说!不然怎么成为:刘分段呢!

同意! 2012.08.09

网友W:
漏电是不起作用的,除非你换成3P漏电开关……

网友X:
如果设备不许接零线,此接线可以,试验按钮是绕过内部零序互感器接到零线上的话,不接零线开关不会动作,因为形不成回路。

网友Y:
看了楼上大家的看法,不知有谁试过没有,很想知道结论

网友Z:
试验按钮按下不会开关跳

网友AA:
这样的情况下按按钮当然是会跳的,但是接线是不正确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X:
如果设备不许接零线,此接线可以,试验按钮是绕过内部零序互感器接到零线上的话,不接零线开关不会动作,因为形不成回路。

网友AC:
这样漏电应该不会跳吧,零线形不成回路

网友AD:
不按套路出牌《《相信科学

网友AE:
220V电器动作部分不动作,过载机器部分动作。原理自己想一下就知道。有电流差是不会跳的(除非漏电部分不是220V的电源),因为没N线没220V电压。过载是记忆金属过电流加热使它变形动作的,所以可以正常工作。这种接法对于漏电部分靠220V供电的漏电开关,只能当空气开关使用。

网友AF:
搭车请教个漏电开关的问题,假如把三相四线漏电开关接在单相220v电路上,它能起到漏电保护作用吗?

网友AG:
不起作用,谁装的、揍他

网友AH:
正泰?用施耐德、西门子的,应该更可靠些吧?电气配件,还是正宗为上上策!

网友AI:
4P的漏电断路器,可以当做2p、3p漏电的开关用,多余的极空着就行;如果不需要漏电功能零线就空着吧

网友AJ:
不是很科学,也能用。

楼主:
搭车请教个漏电开关的问题,假如把三相四线漏电开关接在单相220v电路上,它能起到漏电保护作用吗?
      这个当然是没功能可言啦 !

网友AK: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搭车请教个漏电开关的问题,假如把三相四线漏电开关接在单相220v电路上,它能起到漏电保护作用吗?       这个当然是没功能可言啦 !内容的回复:

能起到保护作用 但有个前提 就是220 v相线必须接在跳闸回路所取电源的那路相线上 不然跳闸回路没有电源 虽能测到漏电流但漏保也不会动作

网友AL:
你不通电试试跳不跳,没有零线好像没有用我好久没有那个东西了

网友AM: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开关后没有单相~220V负荷(不使用N线),应当没事。

网友AN:
引用 网友N:
“4P 的漏电开关如只接三个相线进出,零线不接入这个漏电开关起作用不?” 1、4P的漏电断路器,可以当做2p、3p的漏电开关用,多余的极空着就行;2、要注意的是,4P漏电开关的保护动作电流,要符合所在电路的要求,不符合不能用!

网友M:
回复26楼25楼说的对,我试过

网友AO:
不知道漏电检测原理是什么,我觉得有可能是四线穿过线圈,当L1+L2+L3+N上的电流=0时,漏保不跳,否则就跳。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P:
引用 网友AG:
不起作用,谁装的、揍他

如果他不需漏电跳闸的功能就能免揍了

网友AQ:
45楼说得对,这种接法是电工采用的应急替代法,为了不影响生产,这种办法可行,说白了就是一个普通断路器的作用了。漏电部分拆除了!

网友AR:
不会跳的,这是四线制的漏电开关

网友AS(2012-09-27):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T:
还是觉得零线只是供实验按钮和在漏电开关输出侧有单项负载的情况下起作用!

网友AU:
如果是三相设备,如电机,加热管等 ,只要是对称的则在零线上没有电流的,所以三相电流的向量和是零,所以不会在漏电保护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线圈上产生感应电流,进而不会带动脱扣器动作,所以正常的。但是一旦用的设备中,在某相上有单相设备,则会使脱扣器动作,因为三相电流向量和不为零,则在零序互感器上产生感应电流,则带动脱扣器动作,切断电源。简单说就是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的。

  可见,使漏电开关起到保护作用,零序电流互感器中不可缺少剩磁通,即相线电流大于零线电流是必要条件。要满足这一条件,安装接线必须正确,否则达不到预想效果。

【编辑本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