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系统频带宽度这个指标如何测试?

楼主(2012-08-09):
伺服国标上的频带宽度概念是这样的:

    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输入正弦波转速指令,其幅值为额定转速指令值的0.01倍,频率由1Hz逐渐升高,记录电动机对应的转速曲线,随着指令正弦波频率的提高,电动机实际波速的波形曲线对指令信号正弦波曲线的相位滞后逐渐增大,而幅值逐渐减小。相位滞后增大至90度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90度相移的频带宽度;幅值减小至 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3dB频带宽度。

     那么测试这个指标时是不是在±10V的模拟输入口输入一个幅值为100mV(10V*0.01倍)的正弦电压信号就可以呢?然后不断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

        如何观测到当前速度与目标速度值的相移和幅值变化呢?

        请问大家是如何测试这个指标的呢?

网友A:
那么测试这个指标时是不是在±10V的模拟输入口输入一个幅值为100mV

重要的是额定转速的1%,不一定是0.1V的电压,而且通常伺服默认的指令增益不是10V对应额定转速的。

楼主:
参考值:三菱驱动器的速度环为500Hz,迈信的伺服速度环号称300Hz。这个指的是幅度下降到-3dB的频带宽,还是90°时相移的频带宽度呢?

下面是一本书上面100HZ时给定速度和实际速度的波形图:

这个图能说明什么呢?

楼主:
参考值:三菱驱动器的速度环为500Hz,迈信的伺服速度环号称300Hz。这个指的是幅度下降到-3dB的频带宽,还是90°时相移的频带宽度呢?

谁能告诉我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