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S7-300 316-2DP怎么样通过Y-LINK 实现双网络通信

楼主(2012-08-09):
PLC S7-300 316-2DP怎么样通过Y-LINK 实现双网络通信     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S7-316的CPU没接触过。
你说的双网是什么概念?是2个不同DP网之间的通讯吗?不同DP之间可以采用DP-DP-coupler进行通讯。
Y-LINK是是实现冗余系统与非冗余系统的DP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