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初学者之AB_PLC及网络通讯培训教程

楼主(2012-08-09):
前言

为方便设计和调试人员尽快了解和学会应用AB最新PLC系统和最新编程软件RSLogix 5000,利用实验室的现有设备对AB公司 PLC系统熟悉和掌握,并总结出实验材料。

1、                      了解ControlLogix控制器、FlexLogix控制器、CompactLogix控制器。

2、                      AB软件RSLogix 5000应用。

3、                      RSLogix 5000软件平台上采用RS232EtherNet-IP网络方式编程。

4、                      AB软件上组成EtherNet-IP网络及通讯。

5、                      AB软件上组成ControlNet网络及通讯。

6、                      AB软件上组成DeviceNet网络及通讯。

 通过该实验材料的实验室动手实验,每个人可以很快掌握AB公司最新PLC的硬件组态和软件编程。

楼主:
第一节 硬件和软件介绍

一、根据实验室模板熟悉AB公司PLC各系列模块

1PLC5大型(实验室无此硬件)

2SLC500

3LOGIX系列

CompactLogix

FlexLogix

ControlLogix

DriveLogix

SoftLogix

楼主:
4POINT  I/O,远程分站I/O.

内容:

1)             查看各模块的外形,通讯模块,I/O模块,处理器模块等。

2)             ControlLogix框架式设计可靠, 安装容易,无需工具。端子可取下,接线方便, 更换快速。主要以此系列PLC作为培训内容

3)             可带电热插拔。安装方便。

4)             有多种网络通讯模块

二、配套软件名称

1)通讯平台软件:RSLinx

2Logix系列PLC编程软件:RSLogix5000

3)网络规划软件(控制网):RSNetWorx for ControlNet

4)网络规划软件(以太网):RSNetWorx for EtherNet-IP

5)网络规划软件(设备网):RSNetWorx for DeviceNet

6)上位机软件:RSView32

7PenelViewPlus触摸屏软件:RSView Studio for SE(ME)

三、硬件和软件的版本(见表)

表一、软件版本号

表二、CPU硬件版本号

楼主:
1、对于硬件主要考虑CPU和通讯模块的硬件版本号。

2、对于各种应用的软件也均存在版本号。

3、在调试时安装软件时要注意各种软件间的版本号匹配。

4、软件安装完后,进行硬件版本刷新,并与软件匹配。(方法见后续实验)

如何实现编程器与CPU联机通讯?

两个机架通过同轴电缆连接Controlnet模块连接。

在联机前我们要启动Rslinx软件。

对于电脑与PLC联机方式有三种

一、使用RS232电缆,将CPU与电脑的COM联接,按下面步骤操作。

1)打开RSLinx,点击

2)在工具条上点击

3)选择RS-232 DF1 devices

4、点击Add NewOK确认。

5、直接点击Auto-Configure,如果出’Auto configure successful!’,表示通讯连接成功。

6、直接点击ok即可。

楼主:
7单击,通过上述方式查看硬件网络结构。

8、网络结构如下:

二、通过以太网电缆,将电脑与PLC机架上的以太网模块1756-ENBT连接,分如下两种方法设置。

1、使用分配IP地址方法,连接PLC

1)打开RSLinx,点击

2)在工具条上点击

3选择Ethernet Devices, 按下 Add New

4)单击 OK.

楼主:
5)输入与电脑设置在一个网段上的以太网设备的IP地址,并确定即可。在configure Driver 中增加新IP地址,可以访问其它站点。

6)单击,通过上述方式查看硬件网络结构如下:

2、通过自动获取IP地址的方式连接PLC

1)打开RSLinx,点击

2)在工具条上点击

3选择Ethernet Devices, 按下 Add New

点击查看原图

4)单击 OK.

5)选择本地子网,确定即可。

6)单击

,通过上述方式查看硬件网络结构。

注:这是AB软件的一个特点:模块在网络上的通透性。

可以看到任何一级网络的模块,包括以太网,Controlnet网络和Deviecenet网络的各种模块。

附:使用BOOTP-DHCP对以太网模块分配IP地址:

1、首先在1756-ENBT模块上找到其物理地址。

2、打开BOOTP-DHCP  Server软件

楼主:
3、新建以太网地址,输入物理地址和分配的IP,要求IP地址与电脑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上。

4、点击ok确定。

5、有时需要框架重新上电,才能设置成功,即可在ENBT模块上显示看到。

经过以上设置即使在没有编程电缆时,通过以上方法分配IPENBT模块也可以连接到CPU上进行通讯控制。

楼主:
通过本节的实验内容,掌握遇到CPU和软件的版本不一致,如何对CPU进行硬件升级的方法?

1Rslinx软件的界面下,点击CPU查看CPU的版本,

右键击CPU,点击Device Properties

现在看到CPU的版本号是15.5,我们可以把它的版本号改成12.25,下面我们来做。

2在确定安装了硬件升级的软件后,点击“程序”—“Flash Programing tool s”—“Control FLASH

楼主:
3下一步,选择L55

在这里可以选择多种CPU

各种I/O模块,

各种特殊模块,

4下一步,选择网络路径,有两种:

1)通过AB_DF1-1, 选择RS232方式,但此种数据的传输的较慢,花费时间较长,约30分钟左右。

2)通过以太网通讯方式,由于其数据的传输速度较快,时间大约在5分钟左右即可升级完毕。

在刷新硬件时不允许出现掉电现象,如果中途掉电将即刻损坏硬件,造成反厂维修,所以建议在确保电源稳定的情况下刷新硬件,且在硬件满足的条件下最好采用以太网的方式。

5选择要改变版本的CPUOK

:可以点击show all

看到多种版本号,选择要改成的版本号,

6下一步,

7软件开始运行,

8硬件升级完毕,

9点击OK,退出Control FLASH硬件升级完毕。

一旦刷新完硬件,且和软件匹配后,就不需要再做此项工作。

楼主:
第四节 RSLogix5000硬件组态

主要内容:

·                   根据实际硬件结构,在软件中进行配置硬件

·                   ControlNet网络规划

·                   了解强大的编程能力

进入RSLogix  5000程序软件

一、            如何组成基本的硬件结构?

1双击桌面图标  进入RSLogix  5000软件

下面是RSLogix  5000编程界面。

2新建工程

3设置参数如下。

Revision:  Logix 平台,提供了固件升级手段。

注意:CPU的硬件版本一定要和软件版本一致。

Type:在Type下拉菜单中你可选择基于Logix 平台的选择多种处理器。

确定你的CPU 在第0槽位。实际上CPU 不受槽位限制。

4点击OK

RSLogix 5000窗口左侧是树形工程管理器,名字是Controller lab1。这时没有I/O,没有数据表和程序文件。

5 键点击 I/O configuration。选择 New Module

在下面对界面中选择Control NET模块。

单击OK.

楼主:
Compatible Module —— 物理模块的模块类型(Module Types)、目录号(Catalog Number)以及主要版本号(Major Revision)必须与软件组态匹配,次要版本号(Minor Revision)必须大于等于软件指定的数值,否则RSLogix 5000将不接受所插模块。

Disable Keying —— RSLogix 5000不会检查模块版本的匹配情况。

Exact Match —— 物理模块的下列五个参数必须与软件组态匹配,否则RSLogix 5000将不接受所插模块:

Vendor, Product Type, Catalog Number, Major Revision, Minor Revision

(供应商、产品类型、目录号、主要版本号、次要版本号)

Next.

   Inhibit  Module选择时,该模块在硬件组态中不参与组态,可以认为没有该模块。

   Major Fault 选择时,模块有故障停止处理器。下面是错误原因。在联机状态下可以检查故障情况。

一直Next直到Finish,这样就配置好了Control NET模块。

6下面我们配置I/O 模块。

右键点击 I/O configuration。选择 New Module,这里选择输出模块1756-OB16E

模块命名为OB16,放在机架的第10号槽位上。点击NEXT可以看到。

在这里可以定义输出模块的每一个输出点的状态。

   CPU在程序模式(编程模式)下可以定义单个点的输出状态是onoff还是hold

   CPU在故障模式(比如拔掉CPU)下可以定义单个点的输出状态是on off还是hold。如果设置为on,当拔掉CPU后定义的那点将会输出为on,可以体会到I/O模块在没有CPU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工作的。

7右键点击 Controller Tags. 你会发现,

系统自动为你生成了该模块数据。

    Local10C

  Local10I

  Local10O

Local代表是本地的机架

10代表该模块在机架的第10槽位

CIO代表三种数据类型(ConfigurationInputOutput)。

所有的模块信息都在你的掌握中,任你支配。

在这个项目里我们配置的是输出模块,可以点开+ Local10O看到模块自动分配的地址标签。地址标签有32位,这些位从右到左数字是0~31

9每一地址位的标签见图

6这时我们可以连接CPU,对硬件进行组态。

Rslogix5000软件下,点击下拉菜单CommunicationWho active,选择建立的通讯口+AB-DF-1或以太网进行编程器与CPU联机通讯,找到相应的CPU,下载硬件和程序到CPU里,并可以进行在线编程,调试。

这时注意CPU的钥匙要在远程或编程位置。

CPU钥匙共有三种位置:

RUN           运行

REM           远程

PROG         编程

1)通过RS232联机的方式如下:

  点击下拉菜单CommunicationWho active,选择建立的通讯口+AB-ETH-1后,选择CPU可以Go  Online,联机CPU

下载,点击Download

下载完毕后,在Rslogix5000程序软件中,发现I/O not Respondin的绿灯在闪烁。同时发现I/O configuration的文件前有黄色的感叹号,有一些模块上也有,现在是正常现象。见下图:

选择的通讯路径:

2)通过以太网联机的方式如下:

点击下拉菜单CommunicationWho active,选择建立的通讯口+AB-ETH-1+AB-ETHIP-1后,选择相应的IP地址的通讯路径找到CPU可以Go  Online,联机CPU

3.6联机后发现联机路径改变了。通讯速度提高了。

按照实际配置的硬件,在软件中配置,这样才能正常编程通讯。通讯模块可以不用添加的。

楼主:
一、如何通过Controlnet模块连接,配置另一个机架?

右键点击

1添加新模块1756-CNBR/D

Controlnet站点的地址是4

机架槽数是13

模块安装在机架的1号槽位上。

按照提示进行下一步,FINISH以后,在左边的I/O配置里看到新加入的模块。

2点击Controler TAG可以看到新加入模块的地址标签。

点开+cnbrdo可以看到有13个槽位

3现在我们在第二个机架上配置一个输入模块。

右击增加新模块1756-IB32/B

命名,设置槽位,点击NEXT对新的输入模块编辑。

名字:IB32,在0号槽

可以对模块的Configuration进行编辑。

楼主:
添加模块后,地址标签中可以看到该模块的地址。

点开+cnbrd:0:I,这是扩展机架上0号槽位的输入点。

4同样的操作方法可以添加其他的模块。在第一个机架上安装的模块有:

1756-DHRIO/C   DH+            安装在2号槽位

1756-DNB                              安装在3号槽位

1756-ENBT                            安装在4号槽位

1756-MODUEL MVI56MCM  安装在5号槽位

1756-HYD02                          安装在7号槽位

1756-IF4FXOF2F                   安装在8号槽位

在第二个机架上安装的模块有:

1756-OB32                         安装在2号槽位

1756-IF16                           安装在3号槽位

1756-IM16I                         安装在4号槽位

1756-OW16I                       安装在5号槽位

1756-IR6I                          安装在6号槽位

1756-IT6I                          安装在7号槽位

1756-OA16                        安装在8号槽位

1756-OF8                        安装在9号槽位

1756-IB16                        安装在10号槽位

1756-HSC                        安装在11号槽位

5 ENBT以太网模块地址设为:10.12.110.33(也可以不用添加)

                              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网关为:10.12.110.254

三、网络规格划

下面我们解决I/O点闪烁和黄色三角号问题。

需要对Controlnet网络进行网络规格化。

一定要安装RSNET WORX FOR CONTROLNE软件。

且按照下列方法对Controlnet地址设置。

1756-CNBT模块拆下来,看上截面,可以发现有两个设置开关。

一个是十位,一个是个位。

按照要求设置就可以了,地址范围:1~99

地址可以在模块的前面板上显示出来。

在安装的AB软件的程序菜单下启动Rsnet  Worx  For  Controlnet软件。

1点击online图标

选择+AB-DF-1-1

一直点开“+”,选择“+A”,Controlnet网络。

2、见下图选择,点击OK

开始对网络进行规格化。等待,

网络检查完毕后,

3点击编辑,打钩,见下图,

系统对网络进行编辑

编辑完毕后,

4点击Network下拉菜单中的属性Properties

可以设置参数,

NUT时间根据

这时存盘,等待。

楼主:
5在回到程序中可以看到黄色的三角号消失了,PLC运行正常。

ControlNet网络规划实验完毕。

楼主:
第六节 简单的编程

1开始你的第一个程序。点击MainRoutine

自己做个简单程序——方波

1.1  添加闭点

1.2 要定义这个闭点,右键点击New  Tag

1.3确定,在标签栏里可以看到你定义的标签。

2 同样定义计时器T1T2,见标签,

楼主:
3 保存程序,下载到CPU中,

4 我们可以通过Trends看到波形图。

4.1Trend菜单下新建trend1

下一步,添加T1.EN,完成。

4.2点击Tend的属性,设置X轴和Y轴的大小。X轴的设定。

4.3Y轴的设定

4.3Y轴的设定

楼主:
4.4Tend界面下,运行,可以看到方波。

5、如何在监控界面对变量强制?

    5.1首先要选择Enable  all  I/O Force

在要强制的变量上右击,可以选择

 Force    on                   强制on

 Force    off                   强制off

 Remove    Force          取消强制

5.2 也可以在变量表里监控和强制变量。

也可以双击梯形图中要修改的某一行,实现在线修改的功能。

楼主:
第七节 AB的网络

不同的通讯接口模块适用于不同的网络。在ControlLogix背板上安装多个通讯接口模块,以便构建网关来桥接或路由不同网络间的控制和信息数据。

消息直接通过背板从一个通讯接口模块传到另一个模块。可以规划一条消息路径使之通过最多4个框架,框架内不需要ControlLogix控制器。

NetLinx开放式网络架构

NetLinx开放式网络架构是RA自动化使用的开放网络技术,用于从企业级到车间级的信息无缝集成。基于NetLinx的网络包括EtherNet/IPControlNetDeviceNet—都采用 CIPCommon Insustrial Protocol)协议,所以使用相同语言,和相同的网络通讯服务。作为集成构架的一部分,NetLinx网络架构将自动化系统的所有组件无缝地集成在一起,包括从单一网络的设备到多网络多设备,甚至包括访问Internet—有助于提高灵活性、减少安装费用、提高生产率。

l   EtherNet/IP是一种开放的工业网络标准,支持隐式和显示报文通信,使用商业级、现有的以太网设备和物理介质。通讯速率10/100Mbps

l   ControlNet支持智能、高速控制设备之间共享监控、工作-单元协调、操作员接口、远程设备组态、编程、以及故障诊断需要的信息。通讯速率5Mbps

l   DeviceNet支持低成本,高速访问来自大范围的工厂级设备的现场数据,并能够有效减少接线。通讯速率125250500Kbps

选择网络,可以对系统组态,以便在众多设备、计算机和操作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交换。

ControlLogix背板上采用CIP协议的网络模块:

1ControlNet模块1756-CNB(R),所需同轴电缆1786-RG6F,接头1786-TPS,终端1786-XT

2EtherNet/IP模块1756-ENBT,所需电缆为网线,接头水晶头。

3DeviceNet模块1756-DNB,使用电缆为扁缆、粗缆,接头采用细缆。

针对此三种网络的规划软件为RsNetWorx,分别对应有RsNetWorx for EtherNet/IPRsNetWorx for ControlNetRsNetWorx for DeviceNet

ControlNet的网络规划在第五章节已经讲述过,其它两种比较简单,且并不常用就不再累述。

其它常用三方网络(采用三方模块)

一、                          Profibus-DP

采用Woodhead公司的SST-PFB-CLX-RLL模块,使用SST Profibus Configuration软件配置节点数量和地址,及分配通讯地址。

使用方法如下:

1、   首先要使用超级终端将硬件模块更新到4.07以上版本。

2、   打开软件设置通讯方式:采用RsLinx

3、上传现有配置

4、读取现有配置,正确后下传,可监控状态。

楼主:
二、                      Modbus

采用ProSoft公司的MVI56-MCM模块,使用样例程序编制通讯程序

使用方法如下:

1. 如右图创建新的模块,或从样例程序中复制已经创建的MCM模块。

2. 如果是新创建模块,则需要选择的模块类型是 1756-MODULE

3. 新建模块的设置如图所示。如果是从样例程序中复制的模块,那么这些设置都已经内置。

楼主:
4. 下个步骤是复制样例程序的User-Defined里所有的数据类型到新的程序中。

5. 然后复制样例程序中的tag到新的程序。需要复制的tag包括:ColdBoot(模块冷启动),WarmBoot(模块热启动)和MCM

    如果新创建MCM tag,那就必须仔细参考样例程序和说明书对新的MCM tag预先填写设置数据。

6. MCM.ModDef的数据设置。

        Tag设置模块的基本数据传送结构

7. MCM.Port2MCM.Port3的数据设置。

        这两个Tag设置模块的两个Modbus端口的设置。每个Tag的具体含义请参考说明书。样例程序中把模块的Port2设置成Modbus主站,Port3设置成Modbus从站,并设置了相同的通讯参数。模块运作正常时,Port2可以成功向Port3发送Modbus命令。

    先要将Port2Port3用两根RJ45-RS232和一根RS232 NULL MODEM线连接。

8. MCM.P2Cmd定义了P2端口上的Modbus命令。

        MCM.P2Cmd【0】这条指令的含义是从Modbus从站地址140001开始,用功能代码3读取10个寄存器,所读的数据放置在模块的内部数据库600开始。

        每个端口最多100条命令。

楼主:
9. MCM.P3Cmd定义了P3端口上的Modbus命令。

        如果P3端口做从站,这些设置的命令将无效。

10. MCM.InStat用来查看模块的状态数据。

11. 复制MainRoutine里的此行程序,以及两个子程序:ReadData WriteData

12. ControlLogix Tag和模块的内部数据库的对应关系,以及数据流向。

总结:

--- 从样例程序复制MCM模块到新程序

--- 复制 user-defined 数据类型

--- 复制 Tags

--- 复制 ladders routines

--- 通过MCM Tag设置您的Modbus网络应用

   ※样例程序运行后,连接端口23后,WriteData【0】WriteData【9】的数据会经过模块,Modbus网络,模块,最后到ReadData【0】ReadData【9】内。

综上所述,本人将自己对AB公司的PLC及其网络通讯作了简要的介绍,仅用于初学者和现场调试人员使用,错误之处请多更正。

网友A(2013-05-17):
真实用,硬件升级刚好用上

网友B(2015-08-04):
很好的东东!!!通讯实验正好用上

网友C(2015-11-18):
vv好好学习。还用得上

网友D(2016-03-05):
非常实用,谢谢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网友E(2016-04-10):
这篇文章很实用对于新手来说

网友F(2016-06-19):
挺好,对于初学者正好

网友G(2017-10-29):
引用 楼主:
第三节 硬件升级通过本节的实验内容,掌握遇到CPU和软...

网友H(2017-12-04):
非常感谢作者的付出,谢谢,作为一个初学者我需要这样的文章,谢谢大神

网友I(2018-03-13):
感谢作者的付出,谢谢

爱谁谁。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还有我就是想问下如果没有硬件,rslinx不能连接吧?那如何对程序编写呢

网友J(2018-12-10):
非常感谢!!!

阿三风骏风骏风骏风骏甲方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