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关于FX系列PLC与变频器PU的无协议通讯实例

楼主(2012-08-09):
我这里有一个FX2n的PLC  想利用E700变频器的PU借口实现 PLC对变频器的控制  弄了好久了都弄不懂  请大家帮我找些实例 让我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我做过,你可以上网去找个实例程序,或者我也可以发给你,我是用485来做的,程序网上有很多,主要是设置要正确,还有接线,要不然怎么也实现不了通信;

网友B:
1.正确接线;

2.参数设置正常;

3.编写PLC程序;报文格式对了;就肯定没有问题;这一些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一类东西测试一下报文;通信正常;再把其报文写到PLC程序中;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这是我自己弄过的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写的不好看下是否对你有帮助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2412532300001-1.shtml

网友D:
直接在百度文库里面找···大把大把嘀···直接在百度文库里面找···大把大把嘀···直接在百度文库里面找···大把大把嘀···直接在百度文库里面找···大把大把嘀···

楼主(2012-11-07):
对:魂——工人关于这是我自己弄过的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写的不好看下是否对你有帮助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2412532300001-1.shtml内容的回复:谢谢 很有帮助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