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机有无霍尔在使用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09):
昨天电动车坏了,手上没有工具修理,于是推到了维修部去修理,经过检查后被告知控制器坏了,后来换了个控制器好了。拿着旧的回去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明显的坏的问题,功率管也没有击穿,   后来查了下资料得知可能是电机的霍尔的故障,于是查看了电机的霍尔,果不其然霍尔坏了一个,nnd,原来被奸商忽悠了。

   现在电车骑行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懂的指教下。毕竟换电机霍尔可能会破坏到电机的防水性能。

网友A:
弱的问句,直流电机的霍尔主要起什么作用,我原来一辆电动车也是有过这个问题,后来换了个没有霍尔 的控制器就 OK 啦 ! 但是发现这样转速表不准啦 !

网友B:
直流电机的霍尔是检测电机磁场方向,控制器输出变换电极的电压给电机绕组, 换向器的作用吧

楼主:
霍尔的作用可能是检测相序和速度反馈的作用,有无霍尔的转速表信号可能有区别的。我的现在也不准,下班准备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C:
1个霍尔才几块钱  而一个控制器要100多呢  但换控制器要比换霍尔省事的多

网友D:
无刷电机中霍尔元件检测电枢位置,给控制器信号,起到有刷电机换向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