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_PLC学习心得

楼主(2012-08-09):
PLC介绍:

特点

编程软件

PLC-5

大型,稳定,早期产品

RSLogix5

SLCMicroLogix

中小型,简单

RSLogix500

Logix5000 ControlLogix

大型,功能最强

RSLogix5000

Logix5000 CompactLogix

中小型

RSLogix5000

PLC-5
系列
CPU
模块型号多种多样,主要分为以下5种:
例如
标准型 PLC-5/10PLC-5/25
增强型 PLC-5/11PLC-5/40
控制网通讯 PLC-5/20CPLC-5/40C
以太网通讯 PLC-5/20EPLC-5/40E
保护型 PLC-5/16PLC-5/46

SLC系列
SLC5/01SLC5/02支持DH485网络,目前用的很少了;
SLC5/03
支持RS232DH485通讯方式;
SLC5/04
支持RS232DH+通讯方式;
SLC5/05
支持RS232Ethernet通讯方式;

MicroLogix是一体机,属于小型PLC

Logix5000系列

控制器

特点

Catalog

ControlLogix

大型,功能最强大,I/O带电插拔等

CompactLogix

紧凑型,用于取代SLC

FlexLogix

分布式控制

DriveLogix

驱动控制 PowerFlex

700S

SoftLogix

PLC,嵌入电脑或工业计算机

详细的比较信息参阅手册:Logix5000 Controllers Design Considerations

触摸屏介绍:

型号

编程软件

例如

PanelView standard

PanelBuilder32

PanelView600/1000

PanelView1000e

PanelBuilder1400e

PanelView1200e

PanelView Plus

RSView ME

PVPlus600/1250

VersaView CE

RSView ME

VersaView CE 1000H/1500H

上位机数据监控软件介绍:

RSView32 单机版

RSView SE 单机版和服务器-客户端模式(Server-Client

RSView32 开发版(Works):包括开发和运行软件,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开发和运行RSView32应用程序。
RSView32
运行版(Runtime):仅包含运行软件,可以使用这个软件来运行在RSView32开发版下所开发的应用程序。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包含了几个软件,使用这些软件可以创建强大的自动化应用项目。根据购买和安装的软件包的特定性,用户的软件包可能包含下列一个或者多个软件:

RSView Studio 开发软件,用于开发或测试机器级或者监控管理级人机交互界面(HMI)应用项目的组态软件。
RSView SE Client
运行软件,可以用来运行RSView Studio开发的应用项目。
RSView SE Server
用于存储HMI工程组件(例如:图形显示画面),并将这些组件提供给客户。该服务器包含标签数据库,可以执行报警检测与历史数据管理(日志)功能。
RSView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是在RSView SE应用项目配置之后,用于管理这些应用项目的软件。RSView Administration Console包含一少部分的RSView Studio编辑器,因此可以对应用项目进行一些微小的改动,而不用安装RSView Studio

RSLinx软件:

用于编程软件与PLC通讯,上位机数据监控软件与PLC的通讯,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功能

RSNetWorx软件:
RSNetWorx for ControlNet,
用于组态控制网(ControlNet);
RSNetWorx for DeviceNet,
用于组态设备网(DeviceNet);
RSNetWorx for Ethernet,
用于组态以太网 (Ethernet,目前一般不用

     在使用RSLOGIX软件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一个很难过的问题:

就是它虽然可以导入标签,但你导入的中文它不认识 通过导出标签你会发现,它把中文表示成了UNICODE代码#3467这样的东西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那是当然了。

首先分析一下:
     #3467
:其中#不需要理会,标志而已,34代表一个字节,就是十六进制的34H,一个汉字2个字节,其实就是汉字的机内码,34H
67H
知道了这些,就可以开始了。 你的IO表格肯定是用EXCEL做的,当然我们也就在EXCEL中想办法了,VBA提供了完整的编程功能,可以完成几乎任何工作,掌握VBA有时候可以让你的工作效率提高1000倍,在其中编写一个函数,把你的中文描述转变成那种格式,中文就可以导入了。

      继续ControlLogix5500控制器和RsLogix5000软件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基于标签TAG的数据库管理技术

       它是真正采用标签技术寻址的PLC,PLC逻辑中在上位机通讯中都是这样的,每个模件都有唯一的名称,同一变量可以有不同的标签进行表示.

       运行逻辑的任务数量可以达8个之多,每个任务内部还可以包括许多子程序,每个任务里面可以有独立的标签,对其它任务是不可见的,控制器的标签对全部任务都是可见的.
       PID
模块的使用非常的简单方便,功能很完善,包括软手动和硬手动的切换,PV-SP跟踪等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手自动的无扰切换
.
       AI(0-20mA)
卡件对采样的数据可以进行量程转换,这一点非常好,可以不再需要在HMI或逻辑中做量程转换了.并且每通道可以设置高低报警值,从卡件中直接输出报警信息
.
AO(0-20mA -10~10V)
卡件通过写入实际值即可输出对应信号,写如4就输出4mA,也可以实现量程转换
.

注意了,ControlNet的电缆一卷只有300米 超过了要使用接头的 AB有一套专用工具做电缆头的,很贵买2500元。

       ControlLogix
控制器的启动速度比较的慢30秒多 以太网还要慢
RsLogix5000
软件版本注意事项 如果是冗余系统,需要x.bg版本,其中b>5 否则不支持冗余
     Rsview32,Rockwell
HMI软件,价格很贵,使用比较的方便,如果你选择了ABPLC,不仿一样,内嵌了VBA系统。 功能挺好,图库也挺好

网友A:
台达是国产的吧    台湾人造的吗

网友B:
AB-PLC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优于西门子的,不普及主要是价格,宣传,售后等原因

网友C:
 AB的变量定义方便多了,小弟拙见!

网友D(2018-09-02):
多谢分享,希望对自己有用

网友E(2019-01-16):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F(2019-05-28):
引用 网友G:
辉 台达是国产的吧    台湾人造的吗

-------------------------台湾,算国产吗?亲日近美,敌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