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6SE7032变频器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2-08-09):
请教大家一个6SE7032变频器的参数问题:该机P359参数不可见,P060无法改,只有少量参数看得到,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修改P60 这个参数,  用不同访问等级...  详细看 《使用大全》!

网友B:
    先恢复出厂值……!

网友C:
进入密码的权限不够吧。

详细看一下说明书;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入密码的权限不够吧。详细看一下说明书;比较好!!!

访问级别不够 看看说明书,这个应该不复杂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