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死机现象

楼主(2012-08-09):
最近收到客户寄回坏的触摸屏黑屏需要维修,我拿出去修好后,我想重新下载新的程序。触摸屏型号为DOP-B07S200,我现在用的是ScrEdit 2.00.23版本的软件。可以用这个重新上载老触摸屏的程序。但是我用新的软件下载完成后,触摸屏送电后就一直在开机画面,也无法进入触摸屏系统画面。请各位大侠帮助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要返回厂家,老屏与新软件不兼容

楼主:
没多少人来给我解决啊!谢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B:
可能还是维修质量问题,使用的软件版本和硬件版本对应起来。

网友C:
你跟新韧体后,再下程式呢?

网友D:
我的建议是,先打电话给台达的技术中心,问明情况后,再决定怎么处理

网友E:
在屏停产了,后续维护也是问题。可以先到中达维修中心测试。不过维修估计是不给维修了,可能折价给换新的。

网友F:
到后面拨动一下运行开关。。。

网友G(2012-09-12):
楼主,这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网友H(2013-01-31):
郁闷,我们公司的DOP-B07S200,就因为下载程序,出现同样的问题,都4块了。和台达联系,说200已经停产,是韧体和硬件不兼容。我搞不懂的是,如果不兼容为什么软件中还可以选择DOP-B07S200机型呢。如果不能选择DOP-B07S200,不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吗。

我也希望能有解决的办法。

不知道台达官网上的软件“Screen editor V2.00.23升級檔”是怎么用的。是否可以解决这个为题。明天再问问台达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