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编程时,何时用FC,何时用FB,哪些是系统自带的?

楼主(2012-08-09):
S7 300编程时,何时用FC,何时用FB,哪些是系统自带的?

FC区别于FB的地方在于它不具备背景数据块,但我想知道这一点区别在应用中有何体现,感觉运用FC或运用FB,最终功能都可以实现...

哪些是系统自带的,像FB41是PID,系统自带的,那FC01呢?S7 300系统库里面就有FC01的

我很困惑这个问题,好久了,谢谢指点!

网友A:
去这个地方看看吧,解释的比较多些。。。。。。。。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welcome.aspx

网友B:
FC一般是电工控制用的,FB一般是仪表控制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C一般是电工控制用的,FB一般是仪表控制用的。

这个 让人家怎么理解 啊。。。。。。。。。。。。!

楼主说的 FB41 那是 系统自带的 库功能块, 还有 SFC,  SFB 是系统功能块,和系统,通信,特殊功能相关的功能块 相当于指令的扩展 ;

至于楼主 问的 在应用中  FC 和FB 的区别 ,   你可以这样理解, FC 类似于一个 函数(function),  不能保存 临时计算结果值,因为没有背景 DB块,除非用 IN_OUT 类型,  适用 于 功能简单,少量参数的 功能块。每一个参数必须要填写;

而 FB 则 在实际应用中 能完成 更大的任务,以及更多的参数, FB 更像是计算机中的 宏(VB 中的过程SUB),每一个实例都要分配一个 专用背景DB块,这样 参数的实参 可以不填写 。 而且FB中支持 VAR 静态变量;

在每个扫描周期后,都要 保存中间计算结果的,就用 FB 块,否则可以用 FC 块。

网友D:
库里的FC01...比如。。。如果你调用了FC01,那么这个块编号你就占用了。。。只能是这个库里这个块使用。。如果你不使用库里这个FC01,那这个FC01编号你还可以自己另外编程使用。。。

网友E:
楼上说了FC 下面说下FB

FB 相当于现成的豆浆机果汁机,放进去水和豆子出来豆浆,放进去水果出来果汁.

也可以自己选零件拿FC做容器组装出有自己特色的豆浆机

网友F:
  系统块就是不用你写的,你直接 CALL 就行,功能吧你按下 F1 就行 !

网友G:
何时用FC,何时用FB

当程序有很多在执行结束后还要保存的变量,就用FB

当程序有很少(10个以内)在执行结束后还要保存的变量,就用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