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OMRON的PLC的程序如何转化为三菱的程序

楼主(2012-08-09):
我想将OMRON的PLc的程序转化为三菱的程序;要怎么做;谢谢

如有资料提供请发到:514894602@qq.com 深表感谢;

网友A:
读懂欧姆龙的程序,然后用三菱的语法重新编写。

网友B:
需要重新编写的。 把三菱的程序指令弄明白,对照欧姆的指令编写。

网友C:
没有什么简单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看懂程序;从新再编写一下三菱程序;!!!

网友D:
找个两种PLC都懂的人转换,或把工艺要求说清,用三菱直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