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与ASDA-B2的问题

楼主(2012-08-09):
原来一直用SDA-B伺服,现停产了,改成了B2。PLC发出的脉冲数一样,齿轮比不一样了。但设置成每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是一样的。我想运动定位应该一样啊!B以前回原点刚好停得很准。用B2结果要过冲原点十几个mm才停得下来。加减速时间比原来B缩短了好多!没办法只好把近零点向前移点,此问题才解决!有哪位老师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齿轮比不同造成电机转速不同,应确认原点速度是否和以前一致。

楼主:
PLC发出的脉冲频率也是一样的。

楼主:
发送脉冲频率一样,转速应该也一样哦

网友B:
齿轮比不一样,就算发送脉冲频率一样,转速也不一样。看看手册,怎样计算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