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什么叫相电压?什么叫线电压?的叫法和理解的问题

楼主(2012-08-09):
最近,有人问我,什么叫相电压?什么叫线电压?我告诉他们说;线电压就是三相电的相与相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一相火线跟一根零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他们跟我说不对,还说出了他们的道理,他们说;既然是三相不同相位的三相电压,是否就是相与相之间的电压,应该称相电压,叫线电压不合情理,也不上口,应该是前辈们在命名的时候搞错了,应该把它更改过来,就像解放前我们的重量单位用16两制/一斤,文革的时候不是也改成了10两制/一斤了吗,现在不是逐步改成为千克的单位了吗!再说会来;A相B相C相三相火线,它们本来就是相与相之间电位差,为什么叫线电压,叫相电压就不会让我们年轻人搞错,我们会以最简单的方式记忆,相与相之间的电压就是相电压,一根相线跟零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这样多简单也顺思路,并且上口。我听了觉得是有道理,我虽然老了,但是年轻人有想法需要支持,我因为赞同,错了就应该更改,所以把问题放在这个平台上,请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A:
线电压就是三相电的相与相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一相火线跟一根零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电压就是三相电的相与相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一相火线跟一根零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我也是死记硬背的,具体原因不知

楼主:
回复玻璃的心内容:
对:关于线电压就是三相电的相与相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一相火线跟一根零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内容的回复:

看清楚了再发表看法,好吗。现在是让你讨论这样的叫法,年轻人是否容易搞错?你是清楚的,我也清楚的,但是?啊?

网友C:
三相的三个元件中其中一个元件的端电压叫相电压。

三相线路的三条电线中其中两条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

线路中的零线是不一定存在的事情,那何来叫零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呢?三相变压器的次级如果接成了三角形,没有零线了。这时我的解释同样适用。

楼主:
对:芳季关于三相的三个元件中其中一个元件的端电压叫相电压。三相线路的三条电线中其中两条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线路中的零线是不一定存在的事情,那何来叫零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呢?三相变压器的次级如果接成了三角形,没有零线了。这时我的解释同样适用。内容的回复:

三相电源的设备接成三角形时,这个电压只有线电压,是谁说有相电压,但是,三相电源设备接成星型时,这个星点到各相之间的电压,是否叫相电压?是否需要给它一个保护设备的零线回路,如果没有,那么,当三相电源线断了一相时,这个相电压是否变化了?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讨论,现在是讨论相电压线电压的叫法怎么方便易记的问题。请发表,怎么易记合理。谢谢。

网友D:
    再说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

线电压就是两根相线线的电压,因是两根相线没有零线的参与,所只能说是线想压,相电压就是一根相线与一根零线的电压,因有零线的参与,只有一根相线,那就相电压 !

网友E:
1、楼主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三相交流电的概念、物理模型不明确;

2、三相交流电电源,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交流电源,就好像你在商店买的三个一样的电池;

3、你买的三个一样的电池,可以并联,输出一个电压,也可以串联输出一个较高的电压;

网友E:
4、三相交流电电源,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交流电源,每个交流电源有两个电极,三个独立的交流电源,共有六个电极或者叫六个端;

网友E:
5、三相交流电电源,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交流电源,每个交流电源有两个电极,它们也可以像电池一样相互连接;

6、但是它们三个独立的交流电源的电压,每时每刻都不相同,到达最大值、零值的时刻依次落后,我们叫它有相位差;

7、所以三个独立的交流电源,叫做三相交流电源,意思是它们的电压不同时到达最大值、零值,只是相位不同;

网友E:
8、这样这三个交流电由于电压的相位不同,不能直接并联,但可以串联;

网友E:
9、可是这三个交流电源的电压,其中一个的电压,每时每刻都等于另外两个的电压的“和”;

10、所以将其中的两个串联后与第三个并联,这样就是三角接法,三相三线制;

网友E:
11、这样这三个交流电由于电压的相位不同,不能直接并联,但可以串联,所以将三个交流电中各取一个端,接在一起,叫做星点,其他三个端分别引出三个电源线,叫做相线或者火线,这就是星形接法,三相四线制;

网友F:
从三相绕组的三个端头引出的三根导线叫做相线
而从星形接法的三相绕组的中性点N引出的导线叫做中性线
每相绕组两端的电压叫相电压
通常规定从始端指向末端为电压的正方向。相线与相线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
每相线圈两端的电压叫做相电压。通常用UA、UB、UC分别表示。端线与端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一般用UAB、UBC、UCA表示。凡流过每一相线圈的电流叫相电流,流过端线的电流叫线电流。

网友E:
12、如果你理解了三相交流电的概念后,你就知道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实际是两个相电压的“和”,不能叫相电压,只能叫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说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线电压就是两根相线线的电压,因是两根相线没有零线的参与,所只能说是线想压,相电压就是一根相线与一根零线的电压,因有零线的参与,只有一根相线,那就相电压 !

你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也等于没说。相电压线电压的概愿在这个平台上参与的人,基本多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的帖子,请你再看一遍好吗,然后在参加讨论,谢谢!

网友E:
13、如果你理解了三相交流电的概念后,你就知道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才是一相交流电的电压,只能叫相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2、如果你理解了三相交流电的概念后,你就知道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实际是两个相电压的“和”,不能叫相电压,只能叫线电压;

句话回答楼主的问题,还有说的过去,其他的都是扯淡,答非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 句话回答楼主的问题,还有说的过去,其他的都是扯淡,答非所问

谢谢!

网友H:
确实是这样,事物起名字应该有特点,这样才好记忆

刘志斌,我称呼他为:刘分段!应为他分段发帖能提高他的排名!

浒大水老师傅:您能把我那问题给解答了吗,等着你呢?

楼主:
对:MatLab.XP关于确实是这样,事物起名字应该有特点,这样才好记忆刘志斌,我称呼他为:刘分段!应为他分段发帖能提高他的排名!浒大水老师傅:您能把我那问题给解答了吗,等着你呢?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问题在几楼?星期一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芳季关于三相的三个元件中其中一个元件的端电压叫相电压。三相线路的三条电线中其中两条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线路中的零线是不一定存在的事情,那何来叫零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呢?三相变压器的次级如果接成了三角形,没有零线了。这时我的解释同样适用。

内容的回复:三相电源的设备接成三角形时,这个电压只有线电压,是谁说有相电压,但是,三相电源设备接成星型时,这个星点到各相之间的电压,是否叫相电压?是否需要给它一个保护设备的零线回路,如果没有,那么,当三相电源线断了一相时,这个相电压是否变化了?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讨论,现在是讨论相电压线电压的叫法怎么方便易记的问题。请发表,怎么易记合理。谢谢。

<三相电源的设备接成三角形时,这个电压只有线电压,是谁说有相电压,>

这个时候负载方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如果你不同意,那么Y接的电机每个绕组上的电压叫什么电压?

电压概念可以面向电源,也可以是面向负载。Y接的电机每个绕组的电压我把他叫做相电压。明显这是电机一相上面的电压。

同意否?

三相断了一相后,相电压是多少?这个断的事情不会影响判断的结果。仍然按照上面我说的判断。对于电源方面电压表显示多少就是多少。对于负载方面你给过来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C:
还有一个对“相”的概念很明显的反映——

这个水泵烧了一相了,有一相不通了。

按照你的说法,水泵烧了会影响电源少了一相的么?是不是无法理解。

但是,相信在座的都知道这个水泵是什么一回事。所以说“相”可以面对电源端和负载端。

什么是“相”?一个元件就是一个相。这个说法也适用于刘翁的电池。不管电池接成星型或者角型,不管灯泡结成星行或者角型,都是这样理解。

网友I:
浒老师,我是这样理解的:(可能是受外文资料的影响吧).

我看老外的图纸都把火线标为:line ,就是线的意思,这样他们之间就是线电压;

每个单独的火线又叫:phase,相.这样和中性点的电压就叫相电压.

最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应该是参照外国文献的,才作出这样命名的.

个人浅见,老先生请勿拍砖!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12、如果你理解了三相交流电的概念后,你就知道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实际是两个相电压的“和”,不能叫相电压,只能叫线电压; 句话回答楼主的问题,还有说的过去,其他的都是扯淡,答非所问

同意!2012.08.14

网友J:
什么是“相”?

这里的“相”并不是中文意义的“相”,是翻译过来的.其原意是指顺序发生的事件中的一段或一部分.不知道早期怎么翻译成了“相”.从符合现代汉语语意来讲本人觉得用“组”更贴切.一己之见.

网友C:
不要琢磨“相”的来历。在这里“相”可以看做一个符号,只是这个符号我们目前用文字“相”充当。

楼主:
请芳季师傅千万不要弯曲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怎么叫,比较合现代人口意,并且容易记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浒老师,我是这样理解的:(可能是受外文资料的影响吧).我看老外的图纸都把火线标为:line ,就是线的意思,这样他们之间就是线电压;每个单独的火线又叫:phase,相.这样和中性点的电压就叫相电压.最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应该是参照外国文献的,才作出这样命名的.个人浅见,老先生请勿拍砖!

对外文我就不行了,还是看看你们想法,究竟怎么样的叫法比较符合现代人的思路和便于记忆。

网友K:
我认同23楼的说法,应该是按照外文翻译后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认同23楼的说法,应该是按照外文翻译后定义的。

如果真是外文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支持将原有的叫法,变更过来。按照现在年轻人的思路;相与相之间的电压称相电压,相与零线的电压称线电压。这样都好记忆。如果同意的,请多多支持!谢谢!!

楼主(2013-01-22):
看来真心想改变一个深受教育的习惯叫法,不是想想的那么容易啊?确实也难,好呆呆的习惯了的叫法,何必去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