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富士变频器的485通讯案例

楼主(2012-08-09):
小弟是个新手,想请教各位大哥用FX2N通过485-BD的方式与富士的G11变频器通讯,用MODEBUS的协议,要求能改写频率。检测电流和电压。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A:
查看富士G11的手册,看里面关于通讯、MODEBUS协议的通讯格式,PLC程序基本就按照那个通讯格式写的鸟。。。。还有变频器通讯的相关参数设置

网友B:
通讯协议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