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2-08-09):
各位大哥我刚刚接触西门子plc。我想问问西门子的32位内部寄存器和三菱的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三菱的  Dmov d0    d20     占两位d0、d1 d1就不可在用了。   那么西门子的VD20占了几位dw21或dw19还可以在其它地方用吗?

网友A:
区别就是寄存器的排列顺序。

网友B:
那么西门子的VD20占了几位dw21或dw19还可以//

//

VD20  表示  从高位到到低位,VB20,VB21,VB22,VB23  , 这个时候 VB19 和他没关系,可以用!

主要字节序问题, (VB20) 32位------------------(VB22)15-------------------------(VB25)0

网友C:
西门子是低地址高字节;

三菱是低地址就是低字节

网友D:
楼上正解,西门子的排列和三菱不一样!!!!!!

网友E:
西门子是低地址高字节;

三菱是低地址就是低字节,VD 20  VB20,VB21 , VB19 是在 VD18 内

网友F:
VD20占了VW20(VB20,VB21),VW22(VB22,VB23),共32位。所以你只能从V24.0开始使用

网友G:
所占字节都一样多的 区别就是排列顺序不一样!可不可以还用在其他地方,那就要看你的想法咯!

比如我每经常自增VW100  但我偏偏只用V101.0这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