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电子齿轮比的上限问题

楼主(2012-08-09):
现代电子编码器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实际应用的需求。老的伺服电机采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一般为每圈2500个脉冲,而现在的日系一般采用17位绝对值编码器,其编码器上限一般位128万个脉冲,所以在设电子齿轮比的时候必须加以注意,一般在伺服控制器的规格说明书中会加以描述。而欧系的伺服控制器一般可以进行选择增量型或绝对值型。关于伺服电子齿轮比的说明可看文章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4/2011042222333000002-1.shtml

网友A:
谢谢您的资料,非常详尽。

网友B:
許多廠家追求 高解析度的原因 竟然只為多一個電子齒輪功能 來忽悠大家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許多廠家追求 高解析度的原因 竟然只為多一個電子齒輪功能 來忽悠大家 ?

1、你应该想,“許多廠家追求 高解析度……電子齒輪功能 ”与高解析度有什么关系呢?

2、你应该想,“許多廠家追求 高解析度的原因 ”,用“電子齒輪功能 ”调速的意义是什么?

3、你应该想想,电子齿轮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高解析度时有什么问题?

网友B:
4、电子齿轮比,是一个弥天大谎!高解析度是一个弥天大谎!笨鳥慢飛崇拜的“許多廠家”是来忽悠大家的!!!

网友C:
老劉 你該再深入了解 編碼器在伺服所扮演的角色 還記得我寫的機電整合經驗談 好象就有介紹 哈哈 我把他刪掉了

這些廠家可不會跟你一樣 專做無營養的事

我剛接觸伺服 那時多1024 再來 2500 --- 8196--- 17位 --20位

网友B:
5、“許多廠家追求 高解析度的原因 竟然只為多一個電子齒輪功能 來忽悠大家 ? ”,这句话是笨鳥慢飛 讲出来的,如果是我说出来的,你可能要骂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劉 你該再深入了解 編碼器在伺服所扮演的角色 ……這些廠家可不會跟你一樣 專做無營養的事,我剛接觸伺服 那時多1024 再來 2500 --- 8196--- 17位 --20位

1、笨鳥慢飛,我“專做無營養的事”,可是对大家是有营养的;

2、编码器的高解析度,并没有给伺服控制带来高精度,可是这是现在的看法;

3、原来大家的看法是,编码器解析度越高,伺服控制的精度都就越高,这就是厂家能欺骗人的社会基础!

网友C:
許多廠家追求 高解析度的原因 竟然只為多一個電子齒輪功能 來忽悠大家 ?

------------------------

4、电子齿轮比,是一个弥天大谎!高解析度是一个弥天大谎!笨鳥慢飛崇拜的“許多廠家”是来忽悠大家的!!!

----------------------------

高解析度不在追求系統的精度 而是追求運動的平順度 還是這句話 你不懂是你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解析度不在追求系統的精度 而是追求運動的平順度 還是這句話 你不懂是你的問題

1、你的这句话说的不下100次了!

2、编码器只是检测反馈脉冲,它又不参与电机的控制,电机的运动平顺度不受其影响!

3、不会因为解析度低,电机就脉冲式或者步进式前进!

网友B:
笨鳥慢飛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8/2012082111130000001-2.shtml

85楼的问题,请给答案一个评判!!!???

网友D:
但是它们两个没有必然的联系,编码器随着技术发展,精度会越来越高;伺服电机做的精度也会越来越高。

但是电子齿轮比不是专门为解决PLC输出频率低与伺服电机转速频率高而设计的!

PLC是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PC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一样,所以没有必要受老刘头影响一扯到伺服就谈到PLC!

确实是,想通过PLC输出的脉冲频率控制伺服电机,是存在着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但是伺服驱动器输了提供脉冲控制外,还有别的方式例如RS232或者RS485,模拟量输入,没有齿轮比一样可是实现!需要833.333KHz,直接232送过去就行了!你伺服需要多大频率,PLC都能给多大的!

当然,有了齿轮比,也没有坏处!就是多了一种选择,我在现场的时候,不匹配多数还是调的齿轮比!

还有一点,关于PLC输出频率脉冲,说明书上写的最高,都是理想状态,说是提供2个或者4个200KHZ 高速频率输出,实际没有,尤其当同时带2个或者更多的高速脉冲输出的时候,最高频率缩水很厉害!当然要是只是需要一个高速脉冲,我就没有必要非要买个PLC了!

PLC多数还是它的控制逻辑和稳定!脉冲输出不是它的特长!

网友:
最近学习唐任远的现代永磁电机设计。联想到编码器从2500线到17位,这个解析度的提高对位置定位贡献有限,要想更准确定位还需要提高电机设计。编码器到17位主要是解决了速度的平滑性,特别是低速段,这个结论从测速原理可以看出。至于PLC、电子齿轮比,是不同实际应用下根据加工精度要求确定脉冲当量,即一个PLC或数控系统的脉冲对应于加工位移的多少,而这个位移经过传动机构后对应于旋转电机的旋转角位移,角位移用编码器脉冲个数表示。PLC或数控系统的一个脉冲和对应旋转角位移的编码器脉冲个数之间关系用电子齿轮来表示。其正确过程如下:1) 机械设计人员根据加工精度、最高加工速度等要求设计合适机械平台,并根据加工速度和机械传动比等选择合适电机; 2) 上位系统设计人员根据实际应用选择PLC、数控系统、多轴同步控制器等上位设备; 如果选择脉冲控制形式,根据加工精度和最高加工速度、最大加工长度等选择上位系统一个脉冲对应加工位移,这个数值既要满足精度要求,又要在上位系统的硬件输出能力之内。3)驱动器中根据上位机的一个脉冲计算出经传动机构后对应于电机轴上的角位移,然后根据编码器线数计算出对应的脉冲数,这两个数值之间关系称为电子齿轮比,计算好后在驱动器中设置参数。换电机后重新计算。同时驱动器会输出到位信号,同时也可以输出实际位置脉冲信号,由上位系统决定是否应用。对简单的PLC控制,一个到位信号足以满足应用,PLC只用该信号检测是否到位,是否需要执行下一步,PLC只发送脉冲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联想到编码器从2500线到17位,这个解析度的提高对位置定位贡献有限,要想更准确定位还需要提高电机设计。编码器到17位主要是解决了速度的平滑性,特别是低速段,这个结论从测速原理可以看出。……

1、编码器是检测电机角位移的,电机转动不平滑或脉冲式步进,编码器的检测脉冲也跟着变化,也能检测出电机转动不平滑;

2、电机转动不平滑,是电机电源电流脉冲,远离三相对称正弦波的缘故;

3、说编码器到17位主要是解决了速度的平滑性,特别是低速段,是没有根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从2500线到17位,这个解析度的提高对位置定位贡献有限,要想更准确定位还需要提高电机设计。……

1、“编码器从2500线到17位,这个解析度的提高对位置定位贡献有限”,是什么原因呢?

2、原因很简单,电机转了多少,编码器能精确检测出来,可是电机转多少,是电机自己转的,编码器干涉不上;

3、就好像你有耳朵,别人说什么你都听到了,可是别人说什么是别人的事,耳朵管不了;

4、所以,是要设法用编码器控制电机的角位移,而不是“更准确定位还需要提高电机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同实际应用下根据加工精度要求确定脉冲当量,即一个PLC或数控系统的脉冲对应于加工位移的多少,而这个位移经过传动机构后对应于旋转电机的旋转角位移,角位移用编码器脉冲个数表示。……

1、用户根据加工精度的要求,用户首先自主确定一个“脉冲对应于加工位移的多少”,即脉冲当量;

2、用户根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用户再自主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

3、用户依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速度,对系统分析,如丝杠螺距、减速比等,用户计算出需要的电机转速;

4、然后才根据电机转速、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计算出电子齿轮比,并设定电子齿轮比;

5、设定电子齿轮比,伺服就会按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确定出用户需要的伺服电机速度;

6、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 / 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驱动器中根据上位机的一个脉冲计算出经传动机构后对应于电机轴上的角位移,然后根据编码器线数计算出对应的脉冲数,这两个数值之间关系称为电子齿轮比,计算好后在驱动器中设置参数。……

1、“证”的这个电子齿轮比的概念是错误的;

2、用户确定电机速度后,根据 “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得到反馈脉冲的频率;

3、再根据计算出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得比,得到电子齿轮比,目的是,要让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等于或小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保证伺服控制不失败!

网友B:
4、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网友B:
5、用户本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自主直接在速度环上设置电机速度就可以了;

6、之所以要通过电子齿轮比设定电机速度的缘由,就是伺服工作时,计数器的计数功能要正确,否则伺服控制会失败;

7、简单说就是,用户自主决定的电机速度,不能使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大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8、这就是电子齿轮的物理意义!别的什么都不是!

网友:
老刘,你的水平我不敢恭维!你不知道问题多不胜数,技校老师嘛,情有可缘! 提一个简单问题:驱动器速度环中断0.5ms,如果需要电机转速1rpm,用2500线四倍频后10000编码器和17位编码器,哪个测速平稳? 如果你知道测速原理就自己算算,不知道就一边玩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驱动器速度环中断0.5ms,如果需要电机转速1rpm,用2500线四倍频后10000编码器和17位编码器,哪个测速平稳? 如果你知道测速原理就自己算算,不知道就一边玩去!

1、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

2、驱动器的速度环,检测速度是用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频率大小反映速度的;

3、如果编码器的解析度高,就可以检测0.5秒或者0.005秒的电机速度的变化;

4、可是捡测到0.5秒或者0.005秒的速度变化,又能怎么样?电机的电流脉冲控制能力能达到那个要求吗?

5、你有检测手段,没有控制手段,速度环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6、所有自动控制,控制的精度不只是检测反馈的精度,更重要的是调节器的控制能力的问题,比如说,开环的传输函数的问题!

7、看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总是败在自己的一知半解和自高自大上!

8、高分辨率编码器,不能高精度的控制位移是一个道理!

网友B:
9、想起”征“的第一个问题,“你懂电工角吗?”,哈哈!“征”别那么自觉自美行吗?

网友:
老刘,别得瑟了!被人搞的还不够吗?知道丢人是怎么回事吗? 还有,老刘别点评我的帖子、别乱晃荡了,行不? 会一撇、一横、一枘,真当自己都看会中文书了,会26个英文字母还真以为自己看懂英文书籍了???

网友E:
有些话很不友好,但又不得不说。例如,对—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你不好说一辈子就这样的水平你基本到头了这样的话,不吉利也不尊重!但如果不得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可以委婉表达一下个人意见: 活这么多年算是瞎忙活了!

网友:
老刘,咱不说这些没用的。你那些高论在被人痛批呢,人家一帮人在等你,你先忙你的正事去吧!

网友D:
刘老,麻烦把ABB软启动型号说明书告知大家!

那边一堆人等着看ABB说明书上写的软启动是全压启动呢!

麻烦您能明确回答!要是见过就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顺便也学习学习,不至于以后在探讨软启动的时候,被别人说没见过市面!

要是您没见过,就直接告诉我们,也省的我们苦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些话很不友好,但又不得不说。例如,对—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你不好说一辈子就这样的水平你基本到头了这样的话,不吉利也不尊重!但如果不得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可以委婉表达一下个人意见: 活这么多年算是瞎忙活了!

1、你说的是真情话,正是因为到头了,所以视知识如粪土,总想把它抖出来,送给有用的人;

2、你这么恨我,必有原委,也许我的发言挡了你的道,如果这样那是好事,免得你劳而无功;

3、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在看你今天的发言,你会笑你自己,……

网友F:
刘志斌,那边你的软启动的高论,可是你活了七八十年,毕生的知识和心血啊?你怎么不管不问了呢?

网友F:
引用 刘志斌 和回复内容

1、你说的是真情话,正是因为到头了,所以视知识如粪土,总想把它抖出来,送给有用的人;

2、你这么恨我,必有原委,也许我的发言挡了你的道,如果这样那是好事,免得你劳而无功;

3、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在看你今天的发言,你会笑你自己,……
-------------------------------------------------------------------------------------------------------------------

网友E:
老刘,收了法宝吧,该忙啥忙啥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刘,收了法宝吧,该忙啥忙啥去!

1、到头了,还有啥忙的,闲,看见你的帖就想说两句;

2、你看见我的贴,一个字“烦”,有必要吗,好好学学,对你有帮助!

网友B:
3、电子齿轮的概念搞清楚了没有?我们说的不一样,你说得对,还是我说得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到头了,还有啥忙的,闲,看见你的帖就想说两句;2、你看见我的贴,一个字“烦”,有必要吗,好好学学,对你有帮助!

1。别忘了你关于 软启动本质的那个帖。,还有你关于四极开关的那个帖。不能顾此失彼啊!偏心眼

2.“好好学学”,,是自学,还是跟别人学?如果跟别人学,是跟谁学,跟你学?我看还是算了吧,有可能不如他自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电子齿轮的概念搞清楚了没有?我们说的不一样,你说得对,还是我说得对?

真是 毁人不倦那! 老湿都这样?

网友E:
老刘,你思维与常人不同。我的帖子就不劳烦你评论了,你教过自控都认为传递函数的s是加速时间,矢量控制也是谎言,软启动也是谎言,等等一堆完全否定教材和当前学术界的高论,请问我向你学什么? 难道要向你学技术外的这两把刷子? 我私下认为我还年青,不敢透支自己的信用和人品,即便等我七八十岁之时,我也不敢透支,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呢!

网友:
我言语很直接,也许一帮老好人不爽。《论语· 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请正确理解你受的教育,不要用你自以为的"德”纵容社会不良风气,本想救人最终却是害人!

网友F:
当“老”湿很容易犯的职业病:爱教训人! 总是居高临下! 外表上看,像是对你好,像是恨铁不成钢的。

其实,长江后浪推前浪,“老”湿早已被拍在沙滩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刘,你思维与常人不同。我的帖子就不劳烦你评论了,你教过自控都认为传递函数的s是加速时间,矢量控制也是谎言,软启动也是谎言,等等一堆完全否定教材和当前学术界的高论,请问我向你学什么? 难道要向你学技术外的这两把刷子? 我私下认为我还年青,不敢透支自己的信用和人品,即便等我七八十岁之时,我也不敢透支,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呢!

1、你说的是真话;

2、我确实反对当前一些闭门造车一知半解的“教材”,把很多错误的东西塞进大学教材,贻害青年学子,破坏了国家工业自动化历程,祸国殃民!

3、我确实反对当前学术界不良的欺骗性的“学术界的高论”,看着一个个异步电机套上变频器、软启动,在能源紧缺的现在确实是一种犯罪,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实情告诉大家,从理论上提高大家,少受欺骗!

4、当然,受到你这样的支持者的无理谩骂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意外;

5、让你学习我是很难的,但是能认真对待别人的发言也是有好处的,毕竟骗人也是需要知识的!

6、你看看你的发言,连自己都骗不了,能骗了人吗?

网友B:
7、你能骂我,我怎么不能评论你的帖子,你说我的发言是错误的、无知的,你怕什么?

网友F:
震惊啊!!!!被雷倒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我确实反对当前一些闭门造车一知半解的“教材”,把很多错误的东西塞进大学教材,贻害青年学子,破坏了国家工业自动化历程,祸国殃民!

请举例说明! 既然是教材,那肯定是公开出版的。书名,编者,作者,错误在第几页,拍个照片发上来。如果是自己瞎编的,还是不要随意发到网上的好。免得贻害青年学子,破坏了国家工业自动化历程,祸国殃民!

网友E:
各位知道什么叫不要脸了吧?对某些人而言,要点脸真的会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各位知道什么叫不要脸了吧?对某些人而言,要点脸真的会死!!

1、其实你的帖子的错误,只是基础知识的初级错误,还谈不到别的问题;

2、至于谁不要脸,就看他的帖子了!

网友F:
当前流行的一句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

网友F:
我先去打酱油。够十个字符了吧?

你们慢慢闹!

网友:
我的态度在35楼已经表达很清楚了!我再重申一次!

网友:
国家提倡节能减排、绿色环保。刘长老,你就收了法宝吧!

网友C:
本題電子齒輪的上線問題 我們就已17位的伺服來做探討

17位高解析度之伺服 其解析度(分辨率)怎來

伺服電機背後之編碼器 為256線之類弦波 就8位

4倍頻 2位

驅動器內存模擬量(可做128倍頻) 8 位

在扣掉1位的震盪 剛好17位

從上面的結構 很明顯看出其範圍所在 並且是以2的冪次乘 也就是1  2  4  8  16  32 ----256 不可能是任一數 不要告訴我脈衝是有小數點 或是分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