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怎么装不上WIndows SP3上?

楼主(2012-08-09):
求助西门子S7-200怎么装不上WIndows  XP SP3上?

网友A:
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B:
可以联系下  硬件维修

网友C:
原来安装过?

 www.ytleader.cn

网友D:
S7-200怎么装不上WIndows  XP SP3上?

   是 XP 装不上 S7-200 吧,安装过程关掉所有杀毒软件,XP 要纯净版,安装文件最好在根文件夹还是英文字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