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笔记本电脑USB-RS232转接线不工作怎么办

楼主(2012-08-09):
如题。新换的笔记本电脑,IBM T60,以前用着好好的Z-TEK USB-RS232转换线,在这个电脑上能驱动,但一工作就说没有通讯口。用共它的U盘等,USB口正常。转接线在别的电脑上用着也正常。新买了一根TEC-LINK转接线也不干。不知道怎么办了,急着下载软件,郁闷。有哪位大虾帮忙一下。

网友A:
该UPS接口功率不够?

网友B:
   别的 USB 转接线也不能用,可能还是这个 USB 接口是有问题吧,是不是你的 T60  USB 拖的负载太大 ?

网友C:
换新的,一般这样转换器本来就不稳定,或者找usb下载线处理。

楼主:
我的USB口一般就带个U盘,然后就是转接线,不会功率不够吧?

TO 760LI 我有两条USB转线了,一条在其它的本子上用过,正常。在这个电脑上就说通讯口不存在,可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有呀。

驱动次数多了,驱动一次,232口就向后排一次,现在都排到32了。

网友D:
USB转串口有些转接线偷工减料,不是所有的线缆都能正常转换,有些连线没接,所以较复杂的通信线连上会出现通信不上的情况,但是肯定支持标准的2.3.5针脚的连接。

网友E:
,现在都排到32了。

手动修改一下 COM口地址号。

网友F:
看我电脑属性里面的;COM是不是不是和你连接的PLC不对应;在设备管理器里面!!!

网友G:
看看驱动 吧

不行换个线吧

 驱动一定要对

楼主:
设备管理器中232口的号与软件中的一致。

驱动是原厂带的。

关键是,这其中一条线在别的机器上正常使用着,这台机器也不干。所以我认为是T60电脑本身的问题,是它USB版本和其它的不一样?还是其它的什么。但接上U盘和USB无线网卡,都很正常呀。

TO 云峰:我不知道怎么手动改COM口的号。

网友H:
TO 云峰:我不知道怎么手动改COM口的号。

驱动说明上有。

网友I:
现在还有人用T60 吗,该换了 。

楼主:
我的电脑本来比T60还老的,在现场用,好电脑也用不好,灰尘太大。所以换了个快的,好的。。。。T60。

有朋友用过T60电脑并接上USB转接线的并且正常,说一声。以此来证明T60可以用USB-232转接线,能告知转接线型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