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实现精确起、停(2)?

楼主(2012-08-10):
1、如果是普通电机启停开关控制方式,那电机当然不可能“听话”;

2、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角,就做到了,就能听话,这样的步进控制电机才算听话的电机,才算真正的伺服电机;

3、如果电机的控制还是开关方式的启、停,那就不是伺服控制,是在骗人!

4、大家经常用的“PLC+位置开关”,就是典型的电机开关控制模式;

5、把电机启、停指令,由位置开关发出启、停指令,换成“指令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的比较指令,是换汤不换药;

6、精密机床,用精密的检测装置;

7、普通机床,用精密的检测装置,是没有用的;

8、这个道理大家是应该懂得,用编码器检测“360°/137072”,可是电机的角位移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有什么意义?

9、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实现了电机角位移的精确控制;

10、既然电机不能“即刻”,不能实现角位移的定量控制,所以我说这种电机用开、关指令实现电机启停的开关控制模式,是不能真正完成伺服所需要的控制目标的,是骗人的“伺服”控制;

11、我是想说,大家不能像步进那样设计出用步进方式实现电机角位移的控制方式,才算真正的伺服控制;

12、例如通过编码器,不仅记录电机转过多少角度,而且控制电机的电流脉冲,使电机的角位移在定量控制之中;

13、发帖的目的,就是想引起大家注意,能设计出一款有效控制电机角位移的伺服电机:

1)这种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仅能记录检测反馈位移量;

2)而且编码器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位置、给那个绕组、通入什么相位的电流脉冲,以及电流脉冲对应的步距角;

3)使得电机的角位移完全处在受控制中;

14、我是在找这种开关控制模式的“伺服”的弊端;

15、我是在找真正伺服的角位移量的有效控制手段;

16、我反对只将编码器作为检测装置,我想要编码器进入控制电机角位移的控制之中,编码器不再是简单的检测、反馈,而是直接控制电机的电流脉冲,控制电机的步距角;

17、大家不用为伺服辩解什么,我不是拆台的,我是想会有更好的办法控制电机的!

18、第一,编码器不再是每周输出10000个检测脉冲的编码器,这种编码器应不仅检测角位移,更重要的是根据转子的实际位置直接控制驱动变频器的功率管,给需要的电机交流绕组通入电流脉冲,产生一个步距角;

19、第二,这种伺服控制方式,根据设置输入的位置指令脉冲,编码器能准确控制电机的电流脉冲数,步距数,精确到达指定位置;

20、第三,这种伺服电机控制方式,不再是电机开关控制方式,是步进控制方式,这种步进控制方式,是依靠编码器实现的,这种编码器与电机的接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再是简单的周脉冲数输出,而是电机绕组电流脉冲的控制者!

21、第四,这种伺服电机的机构与普通电机相同,所以它的伺服控制功率、转矩可以做得很大;

希望大家参与讨论,与主题无关的话将被删除;

网友A:
再清晰一点就好了。。。。。。。

楼主:
老劉 哎上面除3,4 被修理而改正過來 其他的你怎幹蠢事

1 這是純機械動做 他當然聽話 只不過其能力有限 就如三個美女在你面前 你又能做甚麼

2 步進是歩進 他不是伺服 不要張冠李戴 一個是開環 另一是半閉 歩進很聽話 但經常碰到像你這樣非專業人士 讓他很容易的笨死

5 開關只做切換 也開跟關的動做 哪有指令 他何德何能來控制伺服 真是瞎說

6 精密機床用精密檢驗裝置 那每個軸向都裝海德漢學尺 那精度不就都搞定 那西門子 法蘭克 都要關門

7 普通机床,用精密的检测装置,是没有用的;這就錯的離譜 他是給老師傅看的 做出的零件比精密車床還精密

8 這道理你還是不懂 怎麼到現在你還搞不清楚 電機啟動都是驅動器在處理 關編碼器什麼屁事

楼主:
9 只要他不失歩 這句話還有點意義 另外他的解析度不會太高

10 只有你老劉才講 伺服由開關來控制 你這是製造新聞 自導自演

11 伺服控制方式 在網路上寫的人很多 而且發展超過五十年了 不勞你瞎費心

12 同11

13 同11

14 同10

15 連應用都搞不清楚 還想搞到核心 法蘭克有2000多的專業工程師在搞 你以為你是誰

楼主:
16 我經常碰到一些天兵 問了很有趣的問題 編碼器可以做自動補償嗎 在這裡更離譜竟然要編碼器驅動電機 想不罵你白癡都很困難

17 誰跟你辯 都是你自導自演 老是搞不清楚 扮演的角色為何

18 轉子的位置不靠編碼器回饋 那靠什麼 喔 我想起來了 你根本不知編碼器安裝在哪裡

19 有這麼簡單嗎 那阿貓 阿狗都可以搞伺服

20 不知所云

21 做大不是問題 但高頻電源模塊呢 價格呢 搞不懂不要主咒別人 挖坑讓人跳 害死人不償命

网友B:
如果不选用PLC,如果配PC机的话,可以用运动控制卡来实现插被方式的控制

楼主:
1、这里有几个概念要统一:

1)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是什么?

2)电机的电源脉冲,把交流电的正、负半周看成两个脉冲,那么三相交流电变化一周有6个脉冲;

3)那么极对数为P的交流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

4)当然这是三相交流电机的算法,直流电机或者其他转动原理不同的电机,只是脉冲的计算式不同而已;

楼主:
2、“移动距离”是什么?

1)如果移动距离指的是,电机转动一周,被驱动的工件平移的距离;

2)那么一个电源脉冲,对应电机前进一步,被驱动的工件平移的距离叫步距;

3)例如电机与被驱动的工件之间是螺杆传动,电机的转速与螺杆的转速比叫机械传动比,螺距就是螺杆转动一周工件的平移距离;

4)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1mm;

    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1mm;

    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01mm;

    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0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001mm;

5)如果电机的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那么每个脉冲即电机的每一个步进,工件移动的距离就是一个步距,那么

    步距= 螺距/传动比×6P

楼主:
3、编码器的分辨率:

1)编码器是检测电机转子角位移的设备;

2)编码器与转子同轴;

3)电机每输入6P个脉冲,转一周角位移为360度(2π弧度),编码器应该输出6P个脉冲,1个脉冲对应的角位移是 360度/6P;

4)我的这个编码器每转一周只输出6P个脉冲;

5)如果一个编码器有6000P条刻线,没转一周,输出6000P个脉冲,那么每1000P个脉冲对应的角位移是360度/6P,对应工件位移一个步距;

6)大家看到了,编码器的刻线多没有什么用处;

7)因为我们只能准确到电机的每一个脉冲转过的角度,不可能准确到几分之几个脉冲的角度,几分之几个脉冲无实际意义,只是个数学概念;

8)如果把编码器的分辨率定义为每一个刻线对应的角位移,那么6000P条刻线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360度/6000P;

9)这个分辨率的高低对电机的角位移的测量毫无意义;

10)我们要检测的是电机转过几步,工件移动几个步距,虽然几分之几的步距数学概念有,而实际控制不了;

楼主:
4、工件移动的步距或者精度:

1)工件移动的步距就是我们电机(或者伺服)控制的分辨率或者精度;

2)由于步距=  螺距/传动比×6P,所以提高电机(或者伺服)控制的分辨率或者精度的方法是提高传动比;

3)例如: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0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001mm,步距是 0.001/6p mm,控制精度就是0.001/6p mm;

4)所以建议编码器与电机匹配,可以简化控制计算的数字非常整齐;

5)由于电机的极对数P大多数是1、2、3、4、5、6,所以编码器的刻线是2×2×3×2×3×2×5=720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6)为了检测方向,可以有两套互差90度电工角的刻线,以判断转向;

7)这样,对于P=1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80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80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80条刻线为反转;

8)实际这样还是720条刻线;

9)所以刻线得多少,不是精确度的问题,而是能否使一个步距对应的刻线条数是整数个,保证能精确记数的问题;

10)这样,对于P=6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30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30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30条刻线为反转;

楼主:
5、“那么极对数为P的交流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

1)这是对三相交流电机而言的;

2)在一对磁极里,有三个绕组,在不同磁极中各有A、C、B三个极相组,每一个极相组为60度相带;

3)三相交流电注入极相组的电流脉冲(交流电的一个半周)的顺序为A、C、B、A、C、B,共6个脉冲;

4)交流同步电机,电源输入的脉冲数与电机转子转过的步距是一一对应关系;

5)其它电机旋转一周,电源输入的脉冲数按其工作原理分别确定;

楼主:
6、适应这种电流脉冲控制的电机:

1)由于每一个电流脉冲,电机磁场转过一个步距角,转子磁极也跟着转过一个步距角,是一个准静态过程;

2)这样电机不再可能是异步电机,而是同步电机;

3)电流脉冲之间的关系是换向关系,并非连续三相交流脉冲的关系,所以影响脉冲电流大小电势平衡方程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楼主:
1、这里有几个概念要统一:

1)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是什么?

2)电机的电源脉冲,把交流电的正、负半周看成两个脉冲,那么三相交流电变化一周有6个脉冲;

3)那么极对数为P的交流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

4)当然这是三相交流电机的算法,直流电机或者其他转动原理不同的电机,只是脉冲的计算式不同而已;

-----------------------------------------

這個論點你還敢再貼進來 四月份丟的臉還不夠

伺服講的脈衝 就是編碼器的脈衝 你還是將電源脈衝 來混淆視聽 下面貼的就是你講的問題 都來自此

-----------------------------------------------------

13、发帖的目的,就是想引起大家注意,能设计出一款有效控制电机角位移的伺服电机:

1)这种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仅能记录检测反馈位移量;

2)而且编码器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位置、给那个绕组、通入什么相位的电流脉冲,以及电流脉冲对应的步距角;

3)使得电机的角位移完全处在受控制中;

-------------------------------

你講的不是伺服 不要假借伺服名義 沽名釣譽 甚至詆毀伺服

楼主:
4)当脉冲连续性很高时,转速高时,接近同步交流电机的运行原理;

5)当脉冲离散型很大时,转速低时,接近直流电机低速运行原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講的脈衝 就是編碼器的脈衝 你還是將電源脈衝 來混淆視聽 ……

1、编码器的脉冲是位置信号脉冲;

2、电源脉冲,是电机三相绕组线圈内的电流脉冲;

3、是你自己死抱着你那个实际为开关控制模式的所谓“伺服”的原理,去理解别人的发言,是你自己混淆自己而已;

楼主:
你老 先把減速機的功能先搞清楚 他最主要功能就是將電機的速度降下來 提高電機輸出的扭力 及慣量 當然他也能提高伺服的解析度 精度則未必會提高 原因 任何的傳動機構不可能做到絕對剛性所以必有傳動誤差 也就是間隙 換句話說電機以轉動你的減速機輸出的軸心還在休息

把減速機當倍頻用 更加說明你的無知 也說明你對精度是沒概念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講的不是伺服 不要假借伺服名義 沽名釣譽 甚至詆毀伺服

1、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我说的“伺服”原理,是步进式控制电机角位移的“伺服”原理;

2、而你讲的“伺服”,是开关控制模式的“伺服”原理;

3、你的“伺服”由于没有控制电机的角位移,实际上不是“伺服”,因为它不“听话”;

4、我说的“伺服”由于实现了步进式控制电机角位移,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伺服,因为它很“听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老 先把減速機的功能先搞清楚 他最主要功能就是將電機的速度降下來 提高電機輸出的扭力 及慣量 當然他也能提高伺服的解析度 精度則未必會提高 ……

1、利用减速机提“高”工件位移的最小控制量,是利用机械传动放大力臂的原理;

2、利用减速机,使得电机每转一周,工件移动的最小位移可以达到需要的任何值;

3、这个最小位移量越小,说明控制的精度越高;

楼主:
我在工控網所講的伺服都是建立在 運動控制下的伺服 你不要亂栽贓 開關控制模式的伺服那是你說的 呵呵證據如下(時間 人名 內容都有) 我也會複製

-----------------------------------------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8-04 08:33:12 4楼

建议控制用“PLC+位置开关”作控制,比伺服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楼主:

……任何的傳動機構不可能做到絕對剛性所以必有傳動誤差 也就是間隙 換句話說電機以轉動你的減速機輸出的軸心還在休息把減速機當倍頻用 更加說明你的無知 也說明你對精度是沒概念

1、“傳動機構不可能做到絕對剛性所以必有傳動誤差 也就是間隙 ”,是减速机构带来的工件移动的误差的原因;

2、这个误差是一个确定的“系统误差”,是一个可以知道的一成不变的误差,可以消除的误差;

3、对于“傳動機構不可能做到絕對剛性所以必有傳動誤差 也就是間隙 ”引起的误差,还可以通过编码器的安装位置改变为丝杠主轴加以克服!

4、这些知识,你本该是有的,不知你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無知”的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工控網所講的伺服都是建立在 運動控制下的伺服 你不要亂栽贓 開關控制模式的伺服那是你說的 ……

1、“运动控制下的伺服”是什么“运动控制”?

2、“开关控制”也是运动控制,你不能说它不是运动控制;

3、既然是“伺服”,就必须是电机角位移的控制,才可以叫做“伺服”,没有实现电机角位移的控制的“伺服”,是个骗人的伺服!

楼主:
引用 楼主:

……任何的傳動機構不可能做到絕對剛性所以必有傳動誤差 也就是間隙 換句話說電機以轉動你的減速機輸出的軸心還在休息把減速機當倍頻用 更加說明你的無知 也說明你對精度是沒概念

1、“傳動機構不可能做到絕對剛性所以必有傳動誤差 也就是間隙 ”,是减速机构带来的工件移动的误差的原因;

2、这个误差是一个确定的误差,是一个可以知道的一成不变的误差,这样就变成可以消除的误差;

3、对于“傳動機構不可能做到絕對剛性所以必有傳動誤差 也就是間隙 ”引起的误差,还可以通过编码器的安装位置改变为丝杠主轴加以克服!

4、这些知识,你本该是有的,不知你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無知”的话!

-----------------------------------------------

謝謝了 以上加黑粗 我要講的你都幫我講出來了 外加編碼器這可是進階的做法 但怎麼做 按你8樓的說法 好像做不到

能不能再多講一些

楼主:
對了 你又把絲桿加進來了 那絲桿的間隙 及角偏 和減速機共同產生的誤差這靠外接編碼器可是解決不了 你老可否繼續多講一些

楼主:
再請問你老 幾個問題

你的伺服電機的脈衝 電壓及電流是多大

      同樣PLC 的電壓及電流

      同樣編碼器的脈衝

楼主:
我回答你17樓的回帖 你刪的理由是甚麼 若僅提出證據來證明你的錯 也請你保持風度 輸不起那就請你閉嘴 不要在這裡丟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連電機的加減速都可在驅動器來設定 ……

1、这是笨鳥慢飛 今天的一段发言,真是大大的进了一步;

2、回头看看上边2、3、4楼笨鳥慢飛 的发言,真是判若两人;

楼主:
3、“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这个编码器就不是大家常说的检测反馈位移脉冲编码器了,因为这种编码器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楼主:
4、“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其角位移控制的是步距角,与所谓的“脉冲当量”开关控制方式完全不同;

楼主:
5、“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一个电流脉冲,一个步距角,不同的电机步距角的大小不同,不同的电机编码器不同,编码器与电机要配套!

楼主:
6、看看这个骂别人白痴的笨鳥慢飛 ,能有如此进步,也是一大幸事!

7、但是这种控制电机角位移的步进控制方式,完全是另外一种控制模式,用的编码器不同,算法不同,不容混淆!

8、先再回头去看看这个笨鳥慢飛 过去的骂人发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1219583900002-1.shtml

楼主:
笨鳥慢飛 回帖说话啊!!!!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机构与普通电机相同,所以它的伺服控制功率、转矩可以做得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机构与普通电机相同,所以它的伺服控制功率、转矩可以做得很大

不对,不相同.

楼主:
1、脉冲步进式角位移控制方式的特点:

1)编码器的结构与电机配套;

2)依靠编码器检测转子位置,并按照控制要求,在电机U、V、W中选择性发出电流脉冲;

3)在运动伺服控制中,电机始终不会断电,停车时,电机磁场就是转子稳态停泊点;

楼主:
2、脉冲步进式角位移控制方式与编码器角位移反馈脉冲开关控制模式,不能兼容:

1)脉冲步进式角位移控制方式需要编码器的电机U、V、W检测信号,而开关式反馈脉冲控制方式的编码器没有这种信息;

楼主:
2)脉冲步进式角位移控制方式在伺服运动控制的全过程中始终有电,转子处于稳态控制之中,而开关式反馈脉冲控制方式在伺服运动控制中,电机停车后处于无电自由状态;

楼主:
3)设置、操作方式不同,脉冲步进式角位移控制方式在伺服运动控制设置中,不再有电子齿轮比的概念、脉冲当量的概念,代之而为的是脉冲步距角、工件的脉冲步距量;

楼主:
再請問你老 幾個問題

你的伺服電機的脈衝 電壓及電流是多大

同樣PLC 的電壓及電流

同樣編碼器的脈衝

----------------------------------

把這問的搞清楚 你就清楚上面寫得很無知

楼主:
給個UVW 就到處亂放屁 若再給個SIN Wave Encoder 你那嘴臉一定很好笑

楼主:
歡迎進去上面這網址 看看 還不知道誰罵誰

楼主: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8-14 12:52:26 8楼
4、“帶有U、V、W的編碼器”,是怎么控制电机角位移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
複製存證

楼主:
引用 楼主:
給個UVW 就到處亂放屁 若再給個SIN Wave Encoder 你那嘴臉一定很好笑

1、这个“……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是笨鳥慢飛 到处乱放的!

2、我只是看着笨鳥慢飛 的认知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值得表扬而已!

3、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新观点到处乱放呢?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为什么?

楼主:
4、这个帶有UVW的編碼器你是讲不出来的,它们的关系太复杂,不难为你了!

楼主:
5、只要笨鳥慢飛明白可以依靠编码器实现电机角位移的电流脉冲步进控制模式,才是真正的伺服控制方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楼主:
 你這個大XX 老是在自說自話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這個大XX 老是在自說自話

1、还记得笨鳥慢飛笑话我“把编码器的脉冲当做电源电流脉冲”?

2、笨鳥慢飛总是自觉自美,谁说的都不对,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对,有时候也是不懂装懂而已!

网友D:
他<此处内容被屏蔽> 你知道什么是直线电机吗 现在高精度的 都用光学尺了,还编码器什么电机角度

楼主:
對了 你又把絲桿加進來了 那絲桿的間隙 及角偏 和減速機共同產生的誤差這靠外接編碼器可是解決不了 你老可否繼續多講一些

再請問你老 幾個問題

你的伺服電機的脈衝 電壓及電流是多大

同樣PLC 的電壓及電流

同樣編碼器的脈衝

老劉 上面兩個問題 你怎不答覆 是不懂 還是不屑回答

再問可否告訴我你刪帖的原因 是甚麼 我是不懂 我才問你

三問還有原19樓被你刪帖 我只轉貼你對精度 分辨率的說法(這是你寫的) 那你又刪帖的理由是甚麼

楼主:
5、只要笨鳥慢飛明白可以依靠编码器实现电机角位移的电流脉冲步进控制模式,才是真正的伺服控制方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明白的證據在哪裡

“帶有U、V、W的編碼器”,是怎么控制电机角位移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這句話是你問的 怎麼變成是我說的 何時又變成矛山道士 司咒五鬼搬運大法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用松下FP-X的PLC控制松下A5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齿条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定位不准,不管是高速还是低速都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我监控伺服驱动器参数D06.CPS(指令脉冲总和)发现,PLC发出去的脉冲数与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不一样,相差挺大的。我记录了一些数据,比如走100mm,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即,最后两位数有变动)。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而且,跑的距离越长,相差的脉冲数越多。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

劉高手 劉大師 上面就是網友提出 他的伺服無法精確起停 剛好符合你本編的主題 拜託你幫他解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明白的證據在哪裡、“帶有U、V、W的編碼器”,是怎么控制电机角位移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這句話是你問的 怎麼變成是我說的 ……

1、“……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是不是笨鳥慢飛说的?

2、你能把你说的这句话解解解释?!

楼主:
5、只要笨鳥慢飛明白可以依靠编码器实现电机角位移的电流脉冲步进控制模式,才是真正的伺服控制方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1、“……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是不是笨鳥慢飛说的?

2、你能把你说的这句话解解解释?!

---------------------------------------

這兩個塗黑的說法是一樣的 呵呵 你還真的是睜眼說瞎話 說謊不打草稿

帶有U、V、W的編碼器”,是怎么控制电机角位移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你眼睛真的不好 這句話的下面 貼了四個字 複製存證 上面有發帖人 劉志斌 發帖的時間 發帖的內容

楼主:
再次提醒

----------------------

對了 你又把絲桿加進來了 那絲桿的間隙 及角偏 和減速機共同產生的誤差這靠外接編碼器可是解決不了 你老可否繼續多講一些

再請問你老 幾個問題

你的伺服電機的脈衝 電壓及電流是多大

同樣PLC 的電壓及電流

同樣編碼器的脈衝

老劉 上面兩個問題 你怎不答覆 是不懂 還是不屑回答

再問可否告訴我你刪帖的原因 是甚麼 我是不懂 我才問你

三問還有原19樓被你刪帖 我只轉貼你對精度 分辨率的說法(這是你寫的) 那你又刪帖的理由是甚麼

--------------------------------------------------------------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用松下FP-X的PLC控制松下A5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齿条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定位不准,不管是高速还是低速都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我监控伺服驱动器参数D06.CPS(指令脉冲总和)发现,PLC发出去的脉冲数与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不一样,相差挺大的。我记录了一些数据,比如走100mm,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即,最后两位数有变动)。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而且,跑的距离越长,相差的脉冲数越多。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

劉高手 劉大師 上面就是網友提出 他的伺服無法精確起停 剛好符合你本編的主題 拜託你幫他解決

------------------------------

劉大師 我等你答覆

楼主:
1、笨鳥慢飛“……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

2、笨鳥慢飛你能把你说的这句话解释解释?!

3、大家想听听,U、V、W的编码器,怎么很精确的控制电机角位移?

4、角位移和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是个什么关系?

5、不会是不懂装懂吧?!

6、既然是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就不可能是U、V、W编码器控制下的电流脉冲步进控制方式;

7、你想,电机以步距前进,哪还要电子齿轮、脉冲当量干什么?

8、笨鳥慢飛 说的话自己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
9、叉话头,是不是因为说不出来?

10、那就说说脑子怎么开化了,说出这么一段自己都不明白的话呢?

楼主:
波恩的代表做寫的就是  他寫的太過深澳 你看不懂 難怪波恩說你無知

一般長線驅動的編碼器是8芯同步電機的編碼器 是14芯 搞不懂就不要亂放屁

步進是歩進 不是伺服 伺服多數的技術在驅動器上 國內做伺服的廠家 就輸在這裡

出兩個題目就讓你現出原形 枉費你還是電源的班主 連你的專業都答不出來

運動控制 伺服系統 編碼器 把他的基本功練好 再出來論劍 你也就不用這麼委屈 被打不敢還手 被罵不敢還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 他寫的太過深澳 你看不懂 ……

1、既然他人不在这里,就不便说什么了;

2、“写的深奥”,说明是你没有看懂,那些内容与电机电流脉冲步进式角位移控制,还差十万八千里;

3、我说电机电流脉冲与步距的计算关系时,你骂我白痴“把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当做电源电流脉冲”,那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底子有多厚了;

4、虽然你现在视乎知道了电机电流脉冲步进式角位移控制的方式,其实它的难度你还不明白,现在还没有人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也就不用這麼委屈 被打不敢還手 被罵不敢還口

1、你一边骂人,一边投诉,一边在这里显自己的威武,你也够可恶的了;

2、是“不敢還手” 、“不敢還口 ”吗?是没有那个必要,是不能和你一般见识!

楼主:
3、我来论坛不是想“打”、想“骂”谁,我是看见错的东西,就想说,就想让大家知道那是错的,对的是什么;

4、有人想“打”、想“骂”,那是我说的“话”可能触犯了他的“利益”,“不還手” 、“不還口 ”是想让他最终明白我讲的道理;

5、如果有人是纯粹耍流氓,那就更不需要“還手” 、“還口 ”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就不要亂放屁步進是歩進 不是伺服 ……

1、伺服控制、伺服电机是个大概念,是电工学、自动控制的一个基本概念;

2、步进电机步进脉冲控制,是实现伺服控制的一种,伺服控制的方法和伺服电机是多种;

3、我们不知道台湾的教科书,是怎么说的?还是你自己的认知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多數的技術在驅動器上 國內做伺服的廠家 就輸在這裡出兩個題目就讓你現出原形 枉費你還是電源的班主 連你的專業都答不出來……

1、你要问我你家在什么地方,我确实答不上来,那是因为,你必须告诉我才可能知道的,那是不知,不是无知;

2、设备为什么必须有说明书,就是这个道理,设备的设计方法和途径不是唯一的,是各式各样的;

网友E:
对:笨鳥慢飛关于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用松下FP-X的PLC控制松下A5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齿条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定位不准,不管是高速还是低速都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我监控伺服驱动器参数D06.CPS(指令脉冲总和)发现,PLC发出去的脉冲数与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不一样,相差挺大的。我记录了一些数据,比如走100mm,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即,最后两位数有变动)。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而且,跑的距离越长,相差的脉冲数越多。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劉高手 劉大師 上面就是網友提出 他的伺服無法精確起停 剛好符合你本編的主題 拜託你幫他解決内容的回复:

不是干扰问题吧,用的屏蔽线吗!

FP-X的PLC 和A5伺服驱动器,都是工业上用的相当广泛的产品!所以稳定性大可放心!而且,每次测量的都不准!

也有可能是PID参数调节的不合适!除了脉冲数量正确外,伺服本身也做PID调节才能准确定位!

楼主:
波恩的代表做寫的就是 他寫的太過深澳 你看不懂 難怪波恩說你無知

一般長線驅動的編碼器是8芯同步電機的編碼器 是14芯 搞不懂就不要亂放屁

步進是歩進 不是伺服 伺服多數的技術在驅動器上 國內做伺服的廠家 就輸在這裡

出兩個題目就讓你現出原形 枉費你還是電源的班主 連你的專業都答不出來

運動控制 伺服系統 編碼器 把他的基本功練好 再出來論劍 你也就不用這麼委屈 被打不敢還手 被被罵不敢還口

呵呵 還是這些 說話說重點 不要猛灌水

楼主:
寫這問題的樓主 問題已解決差不多 調整參數 與我先前碰到的原因不太一樣 我以前碰到的是電準位飄移 找出飄移的原因 對症下藥就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 2、笨鳥慢飛你能把你说的这句话解释解释?!3、大家想听听,U、V、W的编码器,怎么很精确的控制电机角位移?4、角位移和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是个什么关系?5、不会是不懂装懂吧?!6、既然是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就不可能是U、V、W编码器控制下的电流脉冲步进控制方式;7、你想,电机以步距前进,哪还要电子齿轮、脉冲当量干什么?8、笨鳥慢飛 说的话自己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刘老,步进电机也有类似伺服电子齿轮比一样的功能—我们成为细分技术,只不过是没有伺服用的广罢了。

因为步进电机本身比较低档,适用在开环控制的场合,而且步进电机在工艺上相对比较简单,响应速度和伺服电机差好多,所以细分技术要想实现步进电机更高细分方式,难度相对比较大!

换句话说,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调节范围宽是沾了伺服电机性能的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寫這問題的樓主 問題已解決差不多 調整參數 與我先前碰到的原因不太一樣 我以前碰到的是電準位飄移 找出飄移的原因 對症下藥就可

1、这种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种;

2、比如,PLC给定22727个脉冲,系统误差修正后为“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本不是故障,是一种纠正系统误差的功能;

3、叫我说,给定脉冲到驱动接收就发生“電準位飄移”才是不可能的,有这样差的设备吗?这样的系统还能用吗?

楼主:
4、像这样的与设备的设计原理结构分不开的问题,离开具体设备去谈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扯淡;

楼主:
網友題目的問題看清楚 往復運動竟會有累計誤差 不懂不可恥 裝懂最無恥

楼主:
轉貼此帖 你我的條件都一樣

你批評我的答案有用嗎 設備又不是我做的 系統又不是我選的 不知誰扯蛋

楼主:
看资料时候看到ABZ 和UVW增量编码器,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原理是什么?我小白,详细点,谢谢

----------------------

他小白 你大白 趕快告訴他 有兩天了 至今還沒有人幫他解釋

楼主:
引用 楼主:
網友題目的問題看清楚 往復運動竟會有累計誤差 不懂不可恥 裝懂最無恥

‘累計誤差’是猪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轉貼此帖 你我的條件都一樣 你批評我的答案有用嗎 設備又不是我做的 系統又不是我選的 不知誰扯蛋

1、给定脉冲到驱动接收就发生“電準位飄移”,“電準位飄移”影响的不一定是末位数字;

2、用你的话说,“不懂不可恥 裝懂最無恥 ”!

楼主:
老劉 有點風度 累計誤差是其結果(現象) 在產業所碰到稀奇古怪的問題 多的是 電準位飄移是我解決問題的理由 發生的原因你是大師 應該知道(我可是蹲在機械廠 蹲了兩個多小時 分別才找出原因 呵呵 我客戶 可找了好多人去蹲 前後蹲了三個多月)

網友碰到問題 求助 你不認同我的理由 你可提出你的理由 或你的劉氏伺服不進學說 去幫網友解決 管他白豬 黑豬 能解決問題就是好豬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记录了一些数据,比如走100mm,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即,最后两位数有变动)。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

1、伺服给定指令脉冲,是由PLC给定,PLC给定脉冲数是在计数器里给定的;

2、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最终也要进入PLC输入点,在计数器中作减计算脉冲;

3、PLC计数器将计算结果作为PLC输出加、减速、启动、停机的依据;

4、这一切都是在PLC中完成的;

5、所谓伺服驱动器只接收PLC输出点数输出的加减速、启动、停止等信号,然后由伺服驱动器控制、使能,变频启动、停止、加减速运动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
6、你笨鳥慢飛说的“伺服控制器收到PLC给定的指令脉冲数”,本来就是个胡说八道;

7、“電準位飄移是我解決問題的理由”,就更是胡说八道,不着边际,蒙人也不能这样蒙人!

楼主:
呵呵 現在不能刪貼 就改潑婦罵街

本人是搞運動控制 “伺服控制器收到PLC给定的指令脉冲数”,這種錯誤說法絕不是我說的 正確是伺服驅動器收到PLC 不要亂栽贓 當然這是你的本事之ㄧ

電準位瓢移 又是原因又是理由 但造成原因有很多 若想矇你 乾脆寫個干擾 就夠了 在說你那點芝麻大的本事 我何須蒙你 縱然贏你也沒有面子

楼主:
74樓寫的一大堆 簡單的說

 我送出去的是葡萄 你怎收到是龍眼(荔枝)

 要灌水也要讓人看的輕鬆點 你是甚麼居心

楼主:
你有本事寫伺服電機 怎麼這問題不敢回答

---------------------------------------

看资料时候看到ABZ 和UVW增量编码器,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原理是什么?我小白,详细点,谢谢

----------------------

他小白 你大白 趕快告訴他 有兩天了 至今還沒有人幫他解釋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確是伺服驅動器收到PLC ……

1、“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这不是你说的?

2、PLC的输出点数怎么输出脉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 若想矇你 乾脆寫個干擾 就夠了 ……

1、“乾脆寫個干擾 ”也比你写“電準位瓢移 ”强;

2、“干擾”是外部原因,是故障,而“電準位瓢移”是芯片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ABZ 和UVW增量编码器,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原理是什么?我小白,详细点,谢谢 ……

1、编码器输出脉冲数的4倍是什么意思,我的解释你看明白了没有?

2、4倍你都看不明白,UVW编码器你就更没门!

3、早就弄出来了,现在还不想给你!

楼主:
檢查芯片 不需用蹲的 不要模糊焦點 他也沒問題

若是劉老師叫雞 被下了梅毒 你可以解釋這是內部的問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檢查芯片 不需用蹲的 不要模糊焦點 他也沒問題 ……

1、“電準位瓢移 ”是直流放大器的一个问题,是直流放大器构成的集成电路的一个重要参数;

2、你说不是芯片的问题,你说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確是伺服驅動器收到PLC ……

1、“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这不是你说的( 這是網友的求助帖 他也沒寫錯 )

2、PLC的输出点数怎么输出脉冲?

6、你笨鳥慢飛说的“伺服控制器收到PLC给定的指令脉冲数”,本来就是个胡说八道; 你栽贓的證據 都自己寫出來 我是笨阿 呵呵你才是豬

楼主:
已經證明你是豬 我更不想講 電準位飄移的原因 悶死你 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控制器收到PLC给定的指令脉冲数”,……

1、伺服驱动器是你的叫法,伺服控制器是我的叫法,在这几个字上发难,是不是为了躲避问题?不敢回答问题?

2、就用你的伺服驱动器,他怎么接收PLC的给定脉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經證明你是豬 我更不想講 電準位飄移的原因 悶死你 哈哈

1、電準位飄移的原因 ,是一个基本概念,学过电子的人都知道;

2、你不用“悶”别人,你自己悶死自己吧?

楼主:
亞洲叫驅動 歐洲叫放大器 連基本的術語都不知道 只知狡辯

PLC & Driver 她倆有硬件也有軟件 溝通兩者叫介面 硬件叫接口

--------------------------------

引用 楼主:
……“伺服控制器收到PLC给定的指令脉冲数”,……

1、伺服驱动器是你的叫法,伺服控制器是我的叫法,在这几个字上发难,是不是为了躲避问题?不敢回答问题?

2、就用你的伺服驱动器,他怎么接收PLC的给定脉冲?

楼主:
1、你我的文字不同,但是只求意义相同,这就是你我辩论的基础;

2、如果 笨鳥慢飛 纠缠文字的东西,而不回答对方的问题,说明 笨鳥慢飛 理屈词穷;

楼主:
這不是文字不同 這是專業素養的差距 基本素養都搞不清楚 還侈言談高深技術

你會殺我帖 正是你理屈詞窮的手段 本題第一個被你殺帖的原因 你敢說嗎 別人不清楚 你我都很清楚

楼主:
雖被你殺帖 我還是可重新在寫一次 讓你恢復點記憶

楼主:
1、殺你帖,主要是为了不影响版面,不影响网友看帖,现在你就把要讨论的问题引导到一边去了;

2、如果你的发言,是正确的,我没有必要删,如果不正确,就是我要批判的,我更不会删;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不是文字不同 這是專業素養的差距 基本素養都搞不清楚 還侈言談高深技術……

1、什么是基本素养,PLC把给定脉冲传入驱动器?这才是真正的笑话!

2、说“電準位飄移”,使得PLC传入驱动器的指令脉冲数的末位数字变大,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素质差的表现!

3、文字是个表面的东东,实质内容才是本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老 先把減速機的功能先搞清楚 他最主要功能就是將電機的速度降下來 提高電機輸出的扭力 及慣量 當然他也能提高伺服的解析度 精度則未必會提高 ……

1、利用减速机提“高”工件位移的最小控制量,是利用机械传动放大力臂的原理;

2、利用减速机,使得电机每转一周,工件移动的最小位移可以达到需要的任何值;

3、这个最小位移量越小,说明控制的精度越高;

-------------------------------------

才誇你對解析度 精度總算有點有概念 怎麼在這裡老毛病又犯了

轉貼你寫的精度與解析度的區別(前一個題目 伺服電機如何精確起 停)

---------------------------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8-07 11:52:03 24楼

引用 楼主:

……老劉連 系統 精度 解析度(分辨率) 都搞不清楚 還跟他較真 況且他還是出名無恥的人

1、这些概念,你捣鼓别人可以;

2、仪表的最小检测单位,叫做仪表的分辨率;

3、仪表的绝对误差与量程得比值,叫仪表的测量精度;

楼主:
1、殺你帖,主要是为了不影响版面,不影响网友看帖,现在你就把要讨论的问题引导到一边去了;

2、如果你的发言,是正确的,我没有必要删,如果不正确,就是我要批判的,我更不会删;

------------------------

上面94樓被刪的畫面 80% 都是你寫的

楼主:
再次提醒

----------------------

對了 你又把絲桿加進來了 那絲桿的間隙 及角偏 和減速機共同產生的誤差這靠外接編碼器可是解決不了 你老可否繼續多講一些

再請問你老 幾個問題

你的伺服電機的脈衝 電壓及電流是多大

同樣PLC 的電壓及電流

同樣編碼器的脈衝

老劉 上面兩個問題 你怎不答覆 是不懂 還是不屑回答

再問可否告訴我你刪帖的原因 是甚麼 我是不懂 我才問你

三問還有原19樓被你刪帖 我只轉貼你對精度 分辨率的說法(這是你寫的) 那你又刪帖的理由是甚麼

楼主:
上面被刪的理由 又是甚麼  已經好多天始終沒聽過你答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笨鳥慢飛 的回复内容: ……我记录了一些数据,比如走100mm,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即,最后两位数有变动)。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 1、伺服给定指令脉冲,是由PLC给定,PLC给定脉冲数是在计数器里给定的;2、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最终也要进入PLC输入点,在计数器中作减计算脉冲;3、PLC计数器将计算结果作为PLC输出加、减速、启动、停机的依据;4、这一切都是在PLC中完成的;5、所谓伺服驱动器只接收PLC输出点数输出的加减速、启动、停止等信号,然后由伺服驱动器控制、使能,变频启动、停止、加减速运动控制伺服电机

刘老,照您这么说,那我们在使用伺服驱动器,调节参数都是白痴行为喽?

那所谓伺服驱动器报警错误,自检测,也是假的了?

楼主:
1、伺服中,PLC的主要功能就是计数器,指令脉冲的给定,就是PLC计数器的脉冲数的给定;

2、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也进入PLC的计数器,进行减脉冲计数;

3、PLC的计数器输出的是加、减速、起、停、等信号,这些PLC输出的信号,到伺服驱动器;

4、伺服驱动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变频器,通过频率的变化,控制同步交流永磁电机,启动、加速、恒速、减速、停车、制动;

楼主:
5、操作面板、参数设置、等其他辅助功能在驱动器控制屏上去完成;

6、所以说驱动器接受PLC给定指令脉冲的说法,是个错误;

7、所以说驱动器接受到的PLC给定指令脉冲数变异是“電準位飄移”的原因,更是无稽之谈;

楼主:
8、“電準位飄移”是描述由直流放大器构成的集成电路芯片的一个重要参数,怎么能成为驱动器接受PLC给定指令脉冲数变异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笨鳥慢飛 的回复内容: ……我记录了一些数据,比如走100mm,PLC给定22727个脉冲,然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是228XX(即,最后两位数有变动)。做了20次测试,每次从原点跑22727个脉冲,而伺服驱动接收到的最大值是22856,最小值是22811。 1、伺服给定指令脉冲,是由PLC给定,PLC给定脉冲数是在计数器里给定的;2、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最终也要进入PLC输入点,在计数器中作减计算脉冲;3、PLC计数器将计算结果作为PLC输出加、减速、启动、停机的依据;4、这一切都是在PLC中完成的;5、所谓伺服驱动器只接收PLC输出点数输出的加减速、启动、停止等信号,然后由伺服驱动器控制、使能,变频启动、停止、加减速运动控制伺服电机;

老刘头!虽说我语言有稍微不逊!但是也不至于删

再发:按照刘老的意思那我们调节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转动惯量,各种增益参数,各种积分常数那都没什么用了?

那所谓的PID调节也是骗人的了喽?

那伺服器自检测,错误报警也是假的喽?

那就说伺服驱动系统都是骗人的喽?

按照刘老的意思因为伺服驱动只能接受命令而已,说走咱就走,说停咱就停,本身不对伺服电机经行任何调节,这些调节都是在PLC中完成的!

刘老这个帖子没一句侮辱您的话!

希望您做个回答,请用是或者不是回答!工控网上有的是有经验的人!让他们判断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刘老的意思那我们调节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转动惯量,各种增益参数,各种积分常数那都没什么用了?那所谓的PID调节也是骗人的了喽?那伺服器自检测,错误报警也是假的喽?那就说伺服驱动系统都是骗人的喽?按照刘老的意思因为伺服驱动只能接受命令而已,说走咱就走,说停咱就停,本身不对伺服电机经行任何调节,这些调节都是在PLC中完成的!刘老这个帖子没一句侮辱您的话!希望您做个回答,请用是或者不是回答!工控网上有的是有经验的人!让他们判断对错!

1、按照我的一发言,你怎么能得出你说的这么多“骗人”呢?你的逻辑思维出了问题;

2、我的发言只是说,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的比较是在PLC中完成的,而不是在驱动器中完成的;驱动器是根据PLC比较指令工作的;你认为我说错了吗?

楼主:
3、举例说,“调节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转动惯量,”的问题:

1)PLC输出的加减速信号,驱动器可以根据“转动惯量”参数设置的大小,控制电机运动的加、减速时间;

2)你怎么能得出,转动惯量参数的设置是骗人的呢?

楼主:
4、举例说,“PID调节”:

1)如果“PID调节”,是速度环的PID调节、或者是电流环的PID调节,这些闭环参数的调解,都在驱动器里;

2)“速度环的PID调节”、或者是“电流环的PID调节”,属于电机变频调速的范畴,与我说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你不懂这个?

3)你怎么能从我的发言得出“PID调节”是骗人的呢?

楼主:
5、“工控网上有的是有经验的人!让他们判断对错!",你算有经验的,还算没有经验的?

6、你自己的发言,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首先检查自己的发言是否出了问题,仔细斟酌一下自己的发言,别先责怪别人,……

网友E:
对:刘志斌关于5、“工控网上有的是有经验的人!让他们判断对错!",你算有经验的,还算没有经验的?6、你自己的发言,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首先检查自己的发言是否出了问题,仔细斟酌一下自己的发言,别先责怪别人,……内容的回复:

那您提出的问题,得到对方反对的回答,那您是否也检查自己的发言是否出了问题呢?您是否也仔细斟酌自己的发言了呢?

网友E:
对:刘志斌关于3、举例说,“调节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转动惯量,”的问题:1)PLC输出的加减速信号,驱动器可以根据“转动惯量”参数设置的大小,控制电机运动的加、减速时间;2)你怎么能得出,转动惯量参数的设置是骗人的呢?内容的回复:

那您的意思是在运动过程中,伺服驱动器会根据设定参数,会自动调节运动状态了?

那您说的伺服控制器只是接受PLC命令,只是启停 加减速,这不是相互矛盾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按照刘老的意思那我们调节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转动惯量,各种增益参数,各种积分常数那都没什么用了?那所谓的PID调节也是骗人的了喽?那伺服器自检测,错误报警也是假的喽?那就说伺服驱动系统都是骗人的喽?按照刘老的意思因为伺服驱动只能接受命令而已,说走咱就走,说停咱就停,本身不对伺服电机经行任何调节,这些调节都是在PLC中完成的!刘老这个帖子没一句侮辱您的话!希望您做个回答,请用是或者不是回答!工控网上有的是有经验的人!让他们判断对错!     1、按照我的一发言,你怎么能得出你说的这么多“骗人”呢?你的逻辑思维出了问题;2、我的发言只是说,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的比较是在PLC中完成的,而不是在驱动器中完成的;驱动器是根据PLC比较指令工作的;你认为我说错了吗?

伺服系统,本身也是个闭环控制,您可以在PLC上加闭环控制,但是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闭环控制!

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您提出的问题,得到对方反对的回答,那您是否也检查自己的发言是否出了问题呢?您是否也仔细斟酌自己的发言了呢?

1、那当然了,比如你反对我,我就检查我的发言是否是你说的那样?

2、不是你说的那样,你的反对的意见我就不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系统,本身也是个闭环控制,您可以在PLC上加闭环控制,但是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闭环控制!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

1、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伺服系统,本身也是个闭环控制”,你的闭环指的是什么参数的闭环?

3、“您可以在PLC上加闭环控制”,我在PLC上加什么参数的“闭环控制”?

4、“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闭环控制!”,这有什么奇怪的?

5、“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我说伺服控制器里没有什么不合适?

网友E:
对:刘志斌关于4、举例说,“PID调节”:1)如果“PID调节”,是速度环的PID调节、或者是电流环的PID调节,这些闭环参数的调解,都在驱动器里;2)“速度环的PID调节”、或者是“电流环的PID调节”,属于电机变频调速的范畴,与我说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你不懂这个?3)你怎么能从我的发言得出“PID调节”是骗人的呢?内容的回复:

老刘!提问那哥们用的松下伺服,伺服器里没有电流环这个参数的PID!

怎么会风马牛不相及呢?伺服器内部自带速度环PID和位置环PID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按照刘老的意思那我们调节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转动惯量,各种增益参数,各种积分常数那都没什么用了?那所谓的PID调节也是骗人的了喽?那伺服器自检测,错误报警也是假的喽?那就说伺服驱动系统都是骗人的喽?按照刘老的意思因为伺服驱动只能接受命令而已,说走咱就走,说停咱就停,本身不对伺服电机经行任何调节,这些调节都是在PLC中完成的!刘老这个帖子没一句侮辱您的话!希望您做个回答,请用是或者不是回答!工控网上有的是有经验的人!让他们判断对错!     1、按照我的一发言,你怎么能得出你说的这么多“骗人”呢?你的逻辑思维出了问题;2、我的发言只是说,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的比较是在PLC中完成的,而不是在驱动器中完成的;驱动器是根据PLC比较指令工作的;你认为我说错了吗?

第2 点.错误!在驱动器中完成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4、举例说,“PID调节”:1)如果“PID调节”,是速度环的PID调节、或者是电流环的PID调节,这些闭环参数的调解,都在驱动器里;2)“速度环的PID调节”、或者是“电流环的PID调节”,属于电机变频调速的范畴,与我说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你不懂这个?3)你怎么能从我的发言得出“PID调节”是骗人的呢?内容的回复:老刘!提问那哥们用的松下伺服,伺服器里没有电流环这个参数的PID!怎么会风马牛不相及呢?伺服器内部自带速度环PID和位置环PID

1、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2、你怎么能从我的发言得出“PID调节”是骗人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那您提出的问题,得到对方反对的回答,那您是否也检查自己的发言是否出了问题呢?您是否也仔细斟酌自己的发言了呢? 1、那当然了,比如你反对我,我就检查我的发言是否是你说的那样?2、不是你说的那样,你的反对的意见我就不采纳!

那您检查自己的发言后,又认为自己观点或者解释又不对的地方吗?

您有承认过自己的观点或者解释说错了吗?

还是检查完自己的结论,发现全是对的没有错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伺服系统,本身也是个闭环控制,您可以在PLC上加闭环控制,但是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闭环控制!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1、不明白你在说什么?2、“伺服系统,本身也是个闭环控制”,你的闭环指的是什么参数的闭环?3、“您可以在PLC上加闭环控制”,我在PLC上加什么参数的“闭环控制”?4、“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闭环控制!”,这有什么奇怪的?5、“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我说伺服控制器里没有什么不合适?5、“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我说伺服控制器里没有什么不合适?

2.速度、或者位置!

3.您返回回来的信号和给定值做运算,来调节PLC输出!这也是个闭环控制,带反馈!可以使控制位置,可以是速度!

4.伺服本来就是闭环控制,我没有奇怪,感觉您倒是很奇怪,因为您说过伺服只是启停,加速减速,这又都是由PLC完成的!伺服只是接受命令!您现在由承认闭环控制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伺服系统,本身也是个闭环控制,您可以在PLC上加闭环控制,但是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闭环控制!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1、不明白你在说什么?2、“伺服系统,本身也是个闭环控制”,你的闭环指的是什么参数的闭环?3、“您可以在PLC上加闭环控制”,我在PLC上加什么参数的“闭环控制”?4、“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闭环控制!”,这有什么奇怪的?5、“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我说伺服控制器里没有什么不合适?5、“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我说伺服控制器里没有什么不合适?

1.不明白很正常,敢于承认就非同一般了

2.控制器里存在什么环?一般存在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3.一般根据伺服模式,会有人在plc侧增加速度,位置,电流等反馈信号,再增加一环或多环.个人认为由于plc的工作扫描方式,这种做法是画蛇添足.如果需要这些信号,完全可以从伺服的缓存中读取.

4.你奇怪吗?反正我不奇怪.

5.你的分段太多了,这样最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您检查自己的发言后,又认为自己观点或者解释又不对的地方吗?您有承认过自己的观点或者解释说错了吗?还是检查完自己的结论,发现全是对的没有错误的?

1、我的发言肯定有错的,谁要能指出我发言有错误,把它贴出来,指出错误是什么,正确的是什么,说对了,我会当众承认错误,并称指出我错误者“师傅”;

2、你要能指出我发言的错误之处,你也会享受到“师傅"的待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4、举例说,“PID调节”:1)如果“PID调节”,是速度环的PID调节、或者是电流环的PID调节,这些闭环参数的调解,都在驱动器里;2)“速度环的PID调节”、或者是“电流环的PID调节”,属于电机变频调速的范畴,与我说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你不懂这个?3)你怎么能从我的发言得出“PID调节”是骗人的呢?内容的回复:老刘!提问那哥们用的松下伺服,伺服器里没有电流环这个参数的PID!怎么会风马牛不相及呢?伺服器内部自带速度环PID和位置环PID 1、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2、你怎么能从我的发言得出“PID调节”是骗人的呢?

你说伺服电机只是接受命令实现启停,加速减速!运算比较脉冲都是在PLC中完成的!

而我还包括其他一些朋友都调试过伺服驱动器,设计到PID调节,按照刘老师您的观点,我们应该去调节PLC的参数才对!而不是调节伺服控制器的参数!调节伺服就不起作用,那不就是骗人的喽!

不知道刘老师我这样回答您满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那您检查自己的发言后,又认为自己观点或者解释又不对的地方吗?您有承认过自己的观点或者解释说错了吗?还是检查完自己的结论,发现全是对的没有错误的?1、我的发言肯定有错的,谁要能指出我发言有错误,把它贴出来,指出错误是什么,正确的是什么,说对了,我会当众承认错误,并称指出我错误者“师傅”;2、你要能指出我发言的错误之处,你也会享受到“师傅"的待遇!

我冒昧的问一句:刘老师,从您注册工控网到现在,又发现过自己的的观点或者解释不正确吗?或者按您说的有称呼为师傅的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您说过伺服只是启停,加速减速,这又都是由PLC完成的!伺服只是接受命令!您现在由承认闭环控制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1、那是你理解出了问题;

2、启、停指令,加、减速的指令,与加、减速的时间,与速度的大小,电流的大小,等等是在不同的器件中实现的;

3、PLC计数器的输出指令,与驱动器的速度环、电流环有矛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引用 网友E:……那您检查自己的发言后,又认为自己观点或者解释又不对的地方吗?您有承认过自己的观点或者解释说错了吗?还是检查完自己的结论,发现全是对的没有错误的?1、我的发言肯定有错的,谁要能指出我发言有错误,把它贴出来,指出错误是什么,正确的是什么,说对了,我会当众承认错误,并称指出我错误者“师傅”;2、你要能指出我发言的错误之处,你也会享受到“师傅"的待遇!内容的回复:我冒昧的问一句:刘老师,从您注册工控网到现在,又发现过自己的的观点或者解释不正确吗?或者按您说的有称呼为师傅的人吗?

那是你没有见过,你以为是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主 的回复内容:引用 网友E:……伺服系统,本身也是个闭环控制,您可以在PLC上加闭环控制,但是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闭环控制!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1、不明白你在说什么?2、“伺服系统,本身也是个闭环控制”,你的闭环指的是什么参数的闭环?3、“您可以在PLC上加闭环控制”,我在PLC上加什么参数的“闭环控制”?4、“伺服驱动器内部也有闭环控制!”,这有什么奇怪的?5、“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我说伺服控制器里没有什么不合适?5、“您说伺服器里没有这个不合适吧?”,我说伺服控制器里没有什么不合适?1.不明白很正常,敢于承认就非同一般了2.控制器里存在什么环?一般存在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3.一般根据伺服模式,会有人在plc侧增加速度,位置,电流等反馈信号,再增加一环或多环.个人认为由于plc的工作扫描方式,这种做法是画蛇添足.如果需要这些信号,完全可以从伺服的缓存中读取.4.你奇怪吗?反正我不奇怪.5.你的分段太多了,这样最不合适.

哥们,兄弟在调试伺服器中,没有遇到过调节电流环的参数!可能使用的种类少!

恩,在项目中,我们设计一般不会增加额外的闭环控制,本身伺服驱动器控制的很好,自己做反而不准确!PLC直接发送命令,保证伺服器接到命令,至于定位准不准全是伺服自己调节的!

变频恒压供水,也是管道压力直接输入到变频器,变频器自己的调节!

自己做的毕竟专业厂家做的精确、考虑的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伺服电机只是接受命令实现启停,加速减速!运算比较脉冲都是在PLC中完成的!而我还包括其他一些朋友都调试过伺服驱动器,设计到PID调节,按照刘老师您的观点,我们应该去调节PLC的参数才对!而不是调节伺服控制器的参数!……

1、PLC计数器输出加速,加速的时间在驱动器中设置;

2、PLC计数器输出恒速,速度在驱动器的速度环中设置;

3、PLC计数器输出启动,启动的频率、电流、加速的时间,在驱动器中设置;

4、PLC计数器需要的是位置指令脉冲,需要的是编码器检测反馈的脉冲,你到PLC上去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因为您说过伺服只是启停,加速减速,这又都是由PLC完成的!伺服只是接受命令!您现在由承认闭环控制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1、那是你理解出了问题;2、启、停指令,加、减速的指令,与加、减速的时间,与速度的大小,电流的大小,等等是在不同的器件中实现的;3、PLC计数器的输出指令,与驱动器的速度环、电流环有矛盾吗?

1、恩,我理解出了问题,那我是哪里理解除了问题了呢?

2、你说在不同器件中实现的,那您也要说明是哪些器件中呀?讨论这么多,总要给个答复呀!这些器件是PLC中的还是伺服驱动器中的?

3、当然有矛盾,您说的是在PLC中运算的,直接发命令给伺服驱动器。

而且我认为是在伺服器中运算的!您既然承认驱动器中存在速度环,那他这个环是怎么实现的?

还请刘老师给个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你说伺服电机只是接受命令实现启停,加速减速!运算比较脉冲都是在PLC中完成的!而我还包括其他一些朋友都调试过伺服驱动器,设计到PID调节,按照刘老师您的观点,我们应该去调节PLC的参数才对!而不是调节伺服控制器的参数!……1、PLC计数器输出加速,加速的时间在驱动器中设置;2、PLC计数器输出恒速,速度在驱动器的速度环中设置;3、PLC计数器输出启动,启动的频率、电流、加速的时间,在驱动器中设置;4、PLC计数器需要的是位置指令脉冲,需要的是编码器检测反馈的脉冲,你到PLC上去设置什么参数?

1.2.3条的意思就是说,PLC只是给了命令状态,加速、恒速、启动!剩下就全是伺服器自己调节喽?

4.您的意思我需要把编码器的反馈输出接到PLC上才行喽?你不接上,PLC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你说在不同器件中实现的,那您也要说明是哪些器件中呀?讨论这么多,总要给个答复呀!这些器件是PLC中的还是伺服驱动器中的?3、当然有矛盾,您说的是在PLC中运算的,直接发命令给伺服驱动器。而且我认为是在伺服器中运算的!您既然承认驱动器中存在速度环,那他这个环是怎么实现的?还请刘老师给个回答!

1、举例说,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在PLC计数器中完成减计数,如果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相等,计数器输出为零,PLC输出为停车指令;

2、驱动器接受停车指令,驱动器完成用户设定的电机停车动作;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2、你说在不同器件中实现的,那您也要说明是哪些器件中呀?讨论这么多,总要给个答复呀!这些器件是PLC中的还是伺服驱动器中的?3、当然有矛盾,您说的是在PLC中运算的,直接发命令给伺服驱动器。而且我认为是在伺服器中运算的!您既然承认驱动器中存在速度环,那他这个环是怎么实现的?还请刘老师给个回答!1、举例说,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在PLC计数器中完成减计数,如果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相等,计数器输出为零,PLC输出为停车指令;2、驱动器接受停车指令,驱动器完成用户设定的电机停车动作;……

先不说是否要在PLC上做闭环控制!

刘老,您是这么理解闭环控制的吗?

意思给定值和反馈值做减计数为零,计数器为零,PLC输出停车指令。

那照您这么说,要是反馈值大于给定值,那PLC给命令伺服器,伺服电机倒着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照您这么说,要是反馈值大于给定值,那PLC给命令伺服器,伺服电机倒着转了?

1、伺服电机不需要反转吗?

2、“反馈值大于给定值”,伺服需要不需要反转,是伺服设计者设计的事情;

3、设计者可以设计反转,也可以设计不反转;

4、指令位置脉冲与检测反馈脉冲就是个计数的问题,我给定100个脉冲,电机转过100 个脉冲,说明到了指定的位置;

5、这是伺服工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那照您这么说,要是反馈值大于给定值,那PLC给命令伺服器,伺服电机倒着转了? 1、伺服电机不需要反转吗?2、“反馈值大于给定值”,伺服需要不需要反转,是伺服设计者设计的事情;3、设计者可以设计反转,也可以设计不反转;4、指令位置脉冲与检测反馈脉冲就是个计数的问题,我给定100个脉冲,电机转过100 个脉冲,说明到了指定的位置;5、这是伺服工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这就是您说的的伺服基本原理和方法?

请您回答!

1、举例说,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在PLC计数器中完成减计数,如果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相等,计数器输出为零,PLC输出为停车指令这就是您理解的闭环控制系统吗?

请您回答!!

那我在多问一句:我没有设计伺服电机反转,现在反馈值大于给定值了,这代表什么呢?

请您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设计伺服电机反转,现在反馈值大于给定值了,这代表什么呢?请您回答!

1、现在反馈值大于给定值了,这代表什么呢?

2、这代表电机转子的角位移超过了给定位置,你觉得他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我没有设计伺服电机反转,现在反馈值大于给定值了,这代表什么呢?请您回答!1、现在反馈值大于给定值了,这代表什么呢?2、这代表电机转子的角位移超过了给定位置,你觉得他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懂,请教您的吗!

PLC计算出来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很准才对说停就停说转就转!

楼主:
TO:  MatLab.XP  XWC999

指出他的錯 不需要跟他辯 悶死他 他不懂才會狡辯 清楚了他還敢辯嗎

謝謝你倆的支持 感恩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懂才會狡辯 清楚了他還敢辯嗎……

非常同意笨鳥慢飛的这句话!

网友E:
长的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刘老,到底知道不知道原理或者有无实践经验这些都不重要!

还是那句话:您这么高龄还和我们年轻人一样每天登陆工控网,值得我们尊重!

但是我希望您在发帖子之间把自己要阐述的观点和解释仔细的研究研究!

因为还多还在学习中的小朋友,可能会拿您给的结论到工作中。不得不承认,您的有些帖子很具有迷惑性,没有具备常识或者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们,很容易走弯路。这也是为什么我XP,笨鸟,XCW999 还有其他的朋友们会这么激烈的反对你!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水平有多高,只能算是入门级别选手,也是还在学习中,不然不会每天登陆工控网了。

以前的我不管,您最近贴出的帖子,得到赞同的不多!您可以回头看看!

网友I:
学徒的都分不出谁对谁错了

网友J:
挺热闹,从这些争论中也发现了很多以前没在意的问题,还是挺有收获的。多谢刘工,多谢笨鸟,多谢XP!

楼主:
1、关于“笨鳥慢飛”说的脉冲当量的问题;

2、用户根据加工精度的要求,用户首先自主确定一个“脉冲对应于加工位移的多少”,即脉冲当量;

3、用户根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用户再自主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

4、用户依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速度,对系统分析,如丝杠螺距、减速比等,用户计算出需要的电机转速;

5、然后才根据电机转速、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计算出电子齿轮比,并设定电子齿轮比;

6、设定电子齿轮比,伺服就会按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确定出用户需要的伺服电机速度;

7、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 / 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

8、用户确定电机速度后,根据 “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得到反馈脉冲的频率;

9、再根据计算出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的比,得到电子齿轮比,目的是,要让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等于或小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保证伺服控制不失败!

10、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11、用户本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自主直接在速度环上设置电机速度就可以了;

12、之所以要通过电子齿轮比设定电机速度的缘由,就是伺服工作时,计数器的计数功能要正确,否则伺服控制会失败;

13、简单说就是,用户自主决定的电机速度,不能使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大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14、这就是电子齿轮的物理意义!别的什么都不是!

楼主:
总结一下:

1、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是个二进制数,它乘以脉冲当量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就是PLC的计数器的基数

2、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最高)频率,例如笨鳥慢飛说的“选200KHZPLC”中的200KHZ,如果在额定情况下计数,200KHZ=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单位转/秒)

3、编码器解析度,或者叫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4、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

6、笨鳥慢飛 不承认有减计数这个过程;

7、如果没有减计数的过程,就没有加速、匀速、减速命令信号产生的依据;

8、就只剩下启动、停车命令,变成 “位移开关+PLC”控制模式了;

9、因为减计数的输出数的大小,是产生加速、匀速、减速命令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