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k在哪有下载?

楼主(2012-08-10):
小弟刚接触AB的东西,不知从哪有下载的?还望各位大虾指点。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AB的东西网上下载还不是很多,建议找一下就近的渠道商,刻录一个能用的。

网友B:
如果RSLINK安装正确的话;

在RSLINK新建一个你连接设备的驱动是通过网络还是通过串口下载;选择一下就行;如果不知道;

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 注明:工控网AB下载问题;

到时候最好远程协助一下;很快搞定!!

希望对你帮助!!!

网友B:
希望在工控路上一路走好!!!

楼主:
哈哈,我自己已经会找到了,http://www.witjoint.com/download/这里就有,不是广告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