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新的伺服电机控制模式

楼主(2012-08-10):
1、如果是普通电机启停开关控制方式,那电机当然不可能“听话”;

2、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角,就做到了,就能听话,这样的步进控制电机才算听话的电机,才算真正的伺服电机;

3、如果电机的控制还是开关方式的启、停,那就不是伺服控制,是在骗人!

4、大家经常用的“PLC+位置开关”,就是典型的电机开关控制模式;

5、把电机启、停指令,由位置开关发出启、停指令,换成“指令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的比较指令,是换汤不换药;

6、精密机床,用精密的检测装置;

7、普通机床,用精密的检测装置,是没有用的;

8、这个道理大家是应该懂得,用编码器检测“360°/137072”,可是电机的角位移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有什么意义?

9、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实现了电机角位移的精确控制;

10、既然电机不能“即刻”,不能实现角位移的定量控制,所以我说这种电机用开、关指令实现电机启停的开关控制模式,是不能真正完成伺服所需要的控制目标的,是骗人的“伺服”控制;

11、我是想说,大家不能像步进那样设计出用步进方式实现电机角位移的控制方式,才算真正的伺服控制;

12、例如通过编码器,不仅记录电机转过多少角度,而且控制电机的电流脉冲,使电机的角位移在定量控制之中;

13、发帖的目的,就是想引起大家注意,能设计出一款有效控制电机角位移的伺服电机:

1)这种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仅能记录检测反馈位移量;

2)而且编码器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位置、给那个绕组、通入什么相位的电流脉冲,以及电流脉冲对应的步距角;

3)使得电机的角位移完全处在受控制中;

14、我是在找这种开关控制模式的“伺服”的弊端;

15、我是在找真正伺服的角位移量的有效控制手段;

16、我反对只将编码器作为检测装置,我想要编码器进入控制电机角位移的控制之中,编码器不再是简单的检测、反馈,而是直接控制电机的电流脉冲,控制电机的步距角;

17、大家不用为伺服辩解什么,我不是拆台的,我是想会有更好的办法控制电机的!

18、第一,编码器不再是每周输出10000个检测脉冲的编码器,这种编码器应不仅检测角位移,更重要的是根据转子的实际位置直接控制驱动变频器的功率管,给需要的电机交流绕组通入电流脉冲,产生一个步距角;

19、第二,这种伺服控制方式,根据设置输入的位置指令脉冲,编码器能准确控制电机的电流脉冲数,步距数,精确到达指定位置;

20、第三,这种伺服电机控制方式,不再是电机开关控制方式,是步进控制方式,这种步进控制方式,是依靠编码器实现的,这种编码器与电机的接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再是简单的周脉冲数输出,而是电机绕组电流脉冲的控制者!

21、第四,这种伺服电机的机构与普通电机相同,所以它的伺服控制功率、转矩可以做得很大;

楼主:
作为版主,应该允许、鼓励论坛上有不同的声音。毕竟所有可许与技术的进步几乎都是从否定“常识”开始的。

不过,进步一定会伴随着否定“常识”,但是否定“常识”很少伴随着技术进步。

网友A:
楼主既然有如此革命性的思想,不如实践之,拭目以待。

网友B:
 通过编码器反馈位置的方式存在有它的道理   技术的限制在这    这种技术就是叫伺服

老刘的想法是很好  革新精神  从本质上更新了定位     等你这种技术出来了它就可能不叫伺服了    您说呢

网友C:
作为版主,应该允许、鼓励论坛上有不同的声音。毕竟所有可许与技术的进步几乎都是从否定“常识”开始的。

不过,进步一定会伴随着否定“常识”,但是否定“常识”很少伴随着技术进步。

TO:刘岩利 這還是運動控制論壇 嗎????? 你想打太極拳 可以把他搬到工控人生

网友C:
相同的內容 換個主題 又可以繼續忽悠人

下個主題又要換什麼 拭目以待。

网友C:
过编码器反馈位置的方式存在有它的道理 技术的限制在这 这种技术就是叫伺服(錯 這叫伺服騙術 劉老師講的)

老刘的想法是很好 革新精神 从本质上更新了定位 等你这种技术出来了它就可能不叫伺服了 您说呢 ( 呵呵 這叫刘氏不進伺服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过编码器反馈位置的方式存在有它的道理 技术的限制在这 这种技术就是叫伺服(錯 這叫伺服騙術 劉老師講的)老刘的想法是很好 革新精神 从本质上更新了定位 等你这种技术出来了它就可能不叫伺服了 您说呢 ( 呵呵 這叫刘氏不進伺服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作为版主,应该允许、鼓励论坛上有不同的声音。毕竟所有可许与技术的进步几乎都是从否定“常识”开始的。不过,进步一定会伴随着否定“常识”,但是否定“常识”很少伴随着技术进步。TO:刘岩利 這還是運動控制論壇 嗎????? 你想打太極拳 可以把他搬到工控人生

这个帖子,就形式而言,没有违反版规的地方,所以,也不好怎么处理他。就内容而言,确实是挺没谱的。这也算是一贯作风了。对他老人家的各种回贴,我基本上当作没看见,但是这样发出来的帖子,还是出来说一下“内容是违背常识的。”

另外,建议您也不要和他争论/讨论什么,除了自己可能气大伤身之外,没有什么意义。有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您要是和他争论,就会被他把智商改变到他的程度,而后被他的强大经验所战胜。

网友E(2012-10-16):
看了很长,还是没明白要说什么,表达什么。有想法是好的,实施之,或出来demo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