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三相380电的 功率 电流 电压 功率因数 的换算

楼主(2012-08-10):
我想我问一下,三相380的功率公式是p=电压 乘以 电流 乘以根3 乘以功率因数,

那么已知一个设备(感性)的电流是60A 电压380V 哪么他一小时的耗电量是多少呢,根功率因数还有关吗

网友A:
和功率因数有关系的

耗电量安装公式计算就可以

楼主:
对:zhxl198808——工控人生关于和功率因数有关系的耗电量安装公式计算就可以内容的回复:

p=U.I.根三 还是p=U.I.根3 .功率因数呢

网友B:
感性设备,说明电压超前电流Φ。设备三相有功功率P=UABIACOS(30+°Φ)+ UCBICCOS(30°-Φ),如三相电压电流基本平衡,P=3UICOSΦ=3×380×60COSΦ=39.49 COSΦ(kW)一小时的耗电量:P×h=39.49 COSΦ×1=39.49 COSΦ(kWh),与功率因数有关。

网友C:
      感性负载由于感抗的存在,使负载二端的电压与流过的电流不是同相位:电流滞后电压φ角,此角称为阻抗角,又叫功率因数角。其余弦值(cosφ)即为该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电动机是三相的感性负载,它的机械结构确定了它的功率因数值,它每一相绕组功率都等于:P1=Uo*Io*COSφ(Uo、Io为相电压与相电流)。故电机的总功率:

                       Pe=3*P1=3*Uo*Io*COSφ......(1)。

       如用三相电的线电压与线电流表示,公式(1) 将转换为公式(2):

                      Pe=√3*Ux*Ix*COSφ......(2)     (Ux为线电压,Ix为线电流)

         1、以星接电动机为例:1、星接时电动机的线电流=电机每相绕组的相电流,即Ix=Io.....(a)

                                    2、 星接时电动机的线电压=电机每相绕组的相电压的√3倍,即Ux=√3*Uo.....(b)

         将(a)(b)式中的Uo、Io代入式(1),可得公式(2):

                  Pe=3*Uo*Io*COSφ =3*(1/√3)*Ux*Ix*COSφ=√3*Ux*Ix*COSφ......(2)

         2、以角接电动机为例:1、角接时电动机的线电流=电机每相绕组的相电流的√3倍,即Ix=√3*Io.....(c)

                                    2、 星接时电动机的线电压=电机每相绕组的相电压,即Ux=Uo.....(d)

         将(c)(d)式中的Uo、Io代入式(1),可得公式(2):

                  Pe=3*Uo*Io*COSφ =3*Ux*(1/√3)*Ix*COSφ=√3*Ux*Ix*COSφ......(2)

网友C:
   那么已知一个设备(感性)的电流是60A 电压380V 哪么他一小时的耗电量是多少呢,根功率因数还有关吗

    1小时设备耗电量=Pe*3600=3600×√3×380×60×COSφ,由于COSφ未知,故不能求出该负载1小时的耗电量。你说与功率因数还有关吗?

网友B:
耗电量即电度表电度数,是以kWh为单位,Pe*3600,其中的3600是一小时换算成秒的数,最后电度数岂不成了kws了,计算有误。

网友C:
      上面计算没有错,只是计算单位不同:上式(1)或(2)是功率公式,单位为瓦(W)=焦耳/秒,求一小时的耗电量是能量,上面乘以3600秒的计算其单位为(WS或焦耳),如果将其转换为KWh,将在式(2)的 Pe÷1000,转换为 KW,再乘以1(小时)得出的值才为1小时耗电的能量,其单位为KW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性负载由于感抗的存在,使负载二端的电压与流过的电流不是同相位:电流滞后电压φ角,此角称为阻抗角,又叫功率因数角。其余弦值(cosφ)即为该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电动机是三相的感性负载,它的机械结构确定了它的功率因数值,它每一相绕组功率都等于:P1=Uo*Io*COSφ(Uo、Io为相电压与相电流)。故电机的总功率:                         Pe=3*P1=3*Uo*Io*COSφ......(1)。       如用三相电的线电压与线电流表示,公式(1) 将转换为公式(2):                      Pe=√3*Ux*Ix*COSφ......(2)     (Ux为线电压,Ix为线电流)         1、以星接电动机为例:1、星接时电动机的线电流=电机每相绕组的相电流,即Ix=Io.....(a)                                    2、 星接时电动机的线电压=电机每相绕组的相电压的√3倍,即Ux=√3*Uo.....(b)         将(a)(b)式中的Uo、Io代入式(1),可得公式(2):                  Pe=3*Uo*Io*COSφ =3*(1/√3)*Ux*Ix*COSφ=√3*Ux*Ix*COSφ......(2)            2、以角接电动机为例:1、角接时电动机的线电流=电机每相绕组的相电流的√3倍,即Ix=√3*Io.....(c)                                    2、 星接时电动机的线电压=电机每相绕组的相电压,即Ux=Uo.....(d)         将(c)(d)式中的Uo、Io代入式(1),可得公式(2):                  Pe=3*Uo*Io*COSφ =3*Ux*(1/√3)*Ix*COSφ=√3*Ux*Ix*COSφ......(2)

你好谢谢你们的回复,由于本人的理论知识不怎么好,说通俗一点吧,我对功率因数的理解就是(总用电量—有功电量)/总用电量。这样理解对吗,那样的话按照你们给的公式那损耗的一部分怎么算呢。我一直对功率因数这一部分没理解透,学问浅了,请那为师傅有空的时候回个帖子教教我。通俗一点的。

网友E:
这个问题总有人提出。用电设备的耗电量怎能计算呢?因为负荷是变化的,电源电压有波动,效率和功率因数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耗电量一定要用电度表计量,如果非要计算,只能是估计值。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这个问题总有人提出。用电设备的耗电量怎能计算呢?因为负荷是变化的,电源电压有波动,效率和功率因数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耗电量一定要用电度表计量,如果非要计算,只能是估计值。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要的就是大约估算值,380乘根三乘60=实际用电量 还是380乘根三乘60乘功率因数=实际用电量

网友E:
还有效率呢!也要乘上。电流是你测量的60A,电压呢?测量了吗?我们的供电线路是400V,要测量后才能计算。

网友C:
8楼:你说:“。。说通俗一点吧,我对功率因数的理解就是。。

我这样讲可算通俗一点:一个交流线圈,其内含有电阻R与电感L,L乘以角频率ω,其乘积ωL即为电感的感抗,见下图:

     如给此线圈加一交流电压Uab,则线圈将流过一交流电流 I,其I*R为线圈电阻的电压UR,其I*ωL为线圈电感的电压UωL。电阻的电压UR与流过的电流I是同相位,而电感的电压相位超前电感电流相位90度,故外加电压Uab与UR、UωL三者为直角三角形关系,见上图右侧上图。

    右侧下方的公式(1),即为Uab与UR、UωL三者数学关系式,通称为电压三角形,

    右侧下方的公式(2),即为线圈阻抗Z与线圈电阻R、线圈电感感抗ωL三者数学关系式,通称为阻抗三角形。

    公式(1)用复数表示可列为: Uab = UR + j UωL   如二边同乘以电流I ,又可列:Uab*I = UR*I + j UωL* ......(3)

(3)式又称为功率三角形:其Uab*I 为视在功率,UR*I 为有功功率,UωL*I 为无功功率。其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称为功率因数,其值=φ角的余弦值(即:cosφ),从上图(功率)三角形可知:φ角为视在功率(斜边)与有功功率(电阻R边)的夹角,故有功功率有可列为:=视在功率*cosφ。(待续)

网友F:
真是让人学习了。 一个电工计算稿的这么复杂。1

网友G:
学习啦   看了好久才看明白!!

网友H:
计算这东西,难道要考试吗.我可全忘记了.

网友I:
都还给老师了,不记得了

网友C:
      由12楼论述知: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称为功率因数,其比值=cosφ,其角φ为功率三角形中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边的夹角,故φ又称为功率因数角。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间的关系为:有功功率=视在功率*cosφ。

     故楼主所说“对功率因数的理解就是(总用电量—有功电量)/总用电量。”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