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线圈怎么样选阻容

楼主(2012-08-10):
请问平常普通的220V交流接触器,我想在线圈两边并上阻容,请问选用多大的电阻和多大的电容啊,大神!

网友A:
根据接触器或继电器线圈阻容吸收器的选择要求,电容选择0.5微法,额定电压1000VAC,电阻选择220欧姆,功率10瓦。我曾经自己买件做过,使用效果不错。

楼主:
对:QHDTHL关于根据接触器或继电器线圈阻容吸收器的选择要求,电容选择0.5微法,额定电压1000VAC,电阻选择220欧姆,功率10瓦。我曾经自己买件做过,使用效果不错。 内容的回复:

嗯,谢谢,请问你是根据什么来选择这样的电阻和电容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接触器或继电器线圈阻容吸收器的选择要求,电容选择0.5微法,额定电压1000VAC,电阻选择220欧姆,功率10瓦。我曾经自己买件做过,使用效果不错。

保护PLC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