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点电源三菱PLC输入点电源

楼主(2012-08-10):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三菱PLC自带了24V的电源.如果自带的电源容量够了,是否可以使用外部开关电源,如果可以应该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你问的问题不够细,或者说不够专业。自带24V电源是用作输入端,同时也可用作输出端。用作输出端的前提条件是根据负载决定电源.COM是公共端,COM端是有的分正负极,这个根据PLC的用户手册。然后接开关量输入信号即可。这个没办法给你提供图纸的原因是。不同品牌的不同型号的PLC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可以用外部电源,找到对应的PLC型号的说明书,里面会有接线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