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系列之AB变频器故障代码,附AB变频器全系列介绍

楼主(2012-08-10):
指示灯

运行

VP,红色灯闪烁

软故障

无论是否选择在停止状态,当遇

到此故障是变频器件从运行状态变为停止状态。

检查运行错误(参数176)。其他的

运行错误参见第13章。理解运行手

册。

电机

过载

预报

VP,红色灯闪烁

软故障

电机过载挂起。变频器到达了电机超载上限95%。(参数错误01052

检查电机是否过热。

如果电机过热,减少加速,减速时间,

(参数42~45)或减少负荷。

如果电机温度正常,增加电机超载值

(参数26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3位(参数22)为0

电机

过载

报警

VP,红色灯闪烁

软故障

电机过载故障。变频器到达了电机堆积过流设定上限(参数26)。

检查电机是否过热。

如果电机过热,减少加速,减速时间,

(参数42~45)或减少负荷。

如果电机温度正常,增加电机超载值

(参数26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4位(参数22)为0

电机

停转

VP,红色灯闪烁

软故障

变频器输出后,电机在设定时间内没有动作(参数25

检查转矩设定上限(参数87),适当增加限定参数或减少负荷。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5位(参数22)为0

电机

超载

挂起

VP,绿色灯闪烁

电机过载挂起。变频器到达了电机超载上限95%。(参数错误01084

检查电机是否过热。

如果电机过热,减少加速,减速时间,

(参数42~45)或减少负荷。

如果电机温度正常,增加电机超载值

(参数26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3位(参数22)为0

电机

过载

报警

VP,绿色灯闪烁

电机过载故障。变频器到达了电机堆积过流设定上限(参数26)。

检查电机是否过热。

如果电机过热,减少加速,减速时间,

(参数42~45)或减少负荷。

如果电机温度正常,增加电机超载值

(参数26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4位(参数22)为0

电机

停止

VP,绿色灯闪烁

变频器输出后,电机在设定时间内没有动作(参数25

检查转矩设定上限(参数87),适当增加限定参数或减少负荷。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5位(参数23)为0

楼主:
变频

器超

温报

VP,红色灯闪烁

软故障

变频器超温报警,有额外的温度问题。当问题发生时,变频器将进入停止状态。

检查柜内、变频器风扇和其他附件。

检查热量传感器和传感器接线(连接

器)。

如果可能减少负载或运行时间。

降低脉宽调制频率(参数10)。

检查房间的降温设备。

从上部观察逆时针旋转计数器。

变频

器超

温预

报警

VP,红色灯闪烁

软故障

变频器到达超温值。变频器接近正常温度报警值。

检查柜内、变频器风扇和其他附件。

检查热量传感器和传感器接线(连接

器)。

如果可能减少负载或运行时间。

降低脉宽调制频率(参数10)。

检查房间的降温设备。

从上部观察逆时针旋转计数器。

如果不象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2的第1位(参数22)为0

变频

器超

载预

报警

VP,红色灯闪烁

软故障

变频器超载预报警。变频器电流超过其能力105%(参数11)时间过长。继续以这个水平工作将导致过载停机。

如果可能减少负载或运行时间。

如果不象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2的第13位(参数22)为0

更多的变频器未知故障参见附录B

超载

报警

VP,绿色灯闪烁

软故障

变频器超载预报警。变频器电流超过其能力105%(参数11)时间过长。

如果可能减少负载或运行时间。

如果不象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2的第15位(参数22)为0

变频

器超

温预

报警

VP,绿色灯闪烁

变频器到达超温值。变频器接近正常温度报警值。

检查柜内、变频器风扇和其他附件。

检查热量传感器和传感器接线(连接

器)。

如果可能减少负载或运行时间。

降低脉宽调制频率(参数10)。

检查房间的降温设备。

从上部观察逆时针旋转计数器。

如果不象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2的第1位(参数22)为0

变频

器超

载预

报警

VP,绿色灯闪烁

变频器超载预报警。变频器电流超过其能力105%(参数11)时间过长。继续以这个水平工作将导致过载停机。

如果可能减少负载或运行时间。

如果不象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2的第13位(参数23)为0

超载

报警

VP,绿色灯闪烁

变频器超载预报警。变频器电流超过其能力105%(参数11)时间过长。

如果可能减少负载或运行时间。

如果不象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2的第15位(参数23)为0

硬件

故障

VP,间隔1

红色闪

硬故障

由于电压升高或重新复位。发生这个问题时变频器进入停止状态。

重新上电,如果不能清楚故障,更换主控板

硬件

故障

VP,间隔2

红色闪

硬故障

由于电压升高或重新复位。发生这个问题时变频器进入停止状态。

重新上电,如果不能清楚故障,更换主控板

硬件

故障

VP,间隔3

红色闪

硬故障

由于电压升高或重新复位。发生这个问题时变频器进入停止状态。

重新上电,如果不能清楚故障,更换主控板

硬件

故障

VP,间隔4

红色闪

硬故障

由于电压升高或重新复位。发生这个问题时变频器进入停止状态。

重新上电,如果不能清楚故障,更换主控板

硬件

故障

VP,间隔5

红色闪

硬故障

由于电压升高或重新复位。发生这个问题时变频器进入停止状态。

重新上电,如果不能清楚故障,更换主控板

EE测试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数据库参数错误。

初始化参数或者:

执行恢复数据操作:

执行存储数据操作:

比较数据库:

重新启动变频器:

如果错误始终存在,更换这块板子。

硬件

故障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发生了硬件故障。

重新上电。如果错误不能清楚,更换主控板或变频器。

变频

器型

号不

匹配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主控制板被安装在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内。

发出一个抚慰导魔任命另设定变频器参数恢复到默认参数。

软件

故障

VP,红

色亮

硬故障

发生了一个软件故障错误。

重新上电。如果错误不能清楚,更换主控板。如果总是发生此故障,更换变频器面板。

软件

故障

VP,红

色亮

硬故障

发生了一个软件故障错误。

发生这个故障时变频器将进入停止状态。

重新上电,如果不能清楚故障,更换主控板

完全

超速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电机速度超过了速度设定限制(参数24

发生这个故障时变频器将进入停止状态。

如果运行进入转矩模式,检查服在是否进入电机超载速度。

检查完全超速(参数24)或者速度限制(参数4041)是否太低。

相互

补给

公差

VP,红色闪烁

相互补给公差电压超过13伏到达18伏范围

发生这个故障时变频器将进入停止状态

15伏电力相互补给电力供应问题,电力补给货主控制板需要修理更换。

03029软件

故障

VP红色亮

硬故障

发生了一个软件故障错误

重新上电 如果错误不能清楚,更换主控制板

03030软件

故障

VP红色亮

硬故障

发生了一个软件故障错误

发生这个故障时变频器将进入停止状态。

重新上电 如果错误不能清楚,更换主控制板

软件

故障

VP红色亮

硬故障

发生了一个软件故障错误

重新上电 如果错误不能清楚,更换主控制板。

模拟

输入

VP红色闪烁

软故障

模拟信号不再4~20毫安内。

检查你的配线和连接。

如果故障不能清楚,更换主控板。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1的第8位(参数20)为0

参数

界限

VP红色闪烁

软故障

参数界限问题。

检查参数界限测试点确定理想的精确点。查确有关资料确定一些位置数据。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9位(参数22)为0

数学

界限

VP红色闪烁

软故障

数学界限问题。

检查数学界限测试点确定理想的精确点。查确有关资料确定一些位置数据。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10位(参数22)为0

模拟

输入

VP绿色闪烁

模拟信号不再4~20毫安内。

检查你的配线和连接。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8位(参数21)为0

参数

界限

VP绿色闪烁

参数界限问题。

检查参数界限测试点确定理想的精确点。查确有关资料确定一些未知数据。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9位(参数23)为0

数学

界限

VP绿色闪烁

数学界限问题。

检查参数界限测试点确定理想的精确点。查确有关资料确定一些未知数据。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10位(参数23)为0

速度

反馈

丢失

VP红色闪烁

软故障

反馈信号丢失

检查编码器配线。

核实编码器信号是否受干扰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2的第0位(参数22)为0

外部

输入

错误

VP红色闪烁

软故障

L端子板开路,外部输入错误。

检查外部输入电路是否开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故障选择2的第6位(参数22)为0

速度

反馈

丢失

VP绿色闪烁

反馈信号丢失

检查编码器配线。

核实编码器信号是否受干扰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2的第0位(参数23)为0

楼主:
外部

输入

错误

VP,红

色闪烁

L端子板开路,外部输入错误。

检查外部输入电路是否开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2的第6位(参数23)为0

port 1

超时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SCANport 适配器port1被断开并且port1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1的第9位(参数20)为0

port 2

超时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SCANport 适配器port2被断开并且port3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1的第10位(参数20)为0

port 3

超时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SCANport 适配器port3被断开并且port3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1的第11位(参数20)为0

port 4

超时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SCANport 适配器port4被断开并且port4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1的第12位(参数20)为0

port 5

超时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SCANport 适配器port5被断开并且port5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1的第13位(参数20)为0

楼主:
port 6

超时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SCAN port 适配器port6被断开并且port6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1的第14位(参数20)为0

SCAN

--port

错误

V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SCAN port通讯中断。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1的第15位(参数20)为0

port 1

超时

VP,绿

色闪烁

SCAN port 适配器port1被断开并且port1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9位(参数21)为0

port 2

超时

VP,绿

色闪烁

SCAN port 适配器port2被断开并且port3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10位(参数21)为0

port 3

超时

VP,绿

色闪烁

SCAN port 适配器port3被断开并且port3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11位(参数21)为0

port 4

超时

VP,绿

色闪烁

SCAN port 适配器port4被断开并且port4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12位(参数21)为0

楼主:
port 5

超时

VP,绿

色闪烁

SCAN port 适配器port5被断开并且port5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13位(参数21)为0

port 6

超时

VP,绿

色闪烁

SCAN port 适配器port6被断开并且port6逻辑位被致(1)。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14位(参数21)为0

SCAN

--port

错误

VP,绿

色闪烁

SCAN port通讯中断。

如果适配器不是认为断开:

检查适配器配线,

更换配线,SCANport 扩展板,

SCANport适配器,和主控板。

需要的话更换变频器。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1的第15位(参数21)为0

母线

过压

CP,红

色闪烁

硬故障

直流电压超过最大值。

发生这个问题时变频器将停止工作。

监控交流供电的峰值和瞬间电压。

参数13增加减速或刹车时间。如果要修改刹车时间可参考第9章。

外部

短路

CP,红

色闪烁

硬故障

有过大的电流进入系统。

发生这个问题时变频器将停止工作。

运行动力诊断。

检查电机是否短路或电机接线。

更换变频器。

接地

故障

CP,红

色闪烁

硬故障

变频器有一端或更多电流接地。

发生这个问题时变频器将停止工作。

运行动力诊断。

检查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接线是否有接地问题。

更换变频器。

电流

过载

CP,红

色闪烁

硬故障

有过大的电流进入系统。

发生这个问题时变频器将停止工作。

运行动力诊断。

检查电机是否短路或电机接线。

更换变频器。

CP,红

色闪烁

硬故障

VPCP混乱。

变频器重新上电。

恢复默认值。

更换主控板。

通过

时间

C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有一端电压低于150伏,并在2秒内未恢复。

检查供电线路和保险。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0的第1位(参数20)为0

楼主:
加压

时间

CP,红

色闪烁

软故障

30秒之内加压未实现。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1位(参数20)为0

供电

过低

CP,红

色闪烁

供电电压低于150伏的检测电压。

监控交流供电的峰值和瞬间电压。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2位(参数20)为0

供电

过低

CP,红

色闪烁

直流电压低与最小值(直流380V460V交流电输入时)。

监控交流供电的峰值和瞬间电压。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3位(参数20)为0

故障

超过

CP,红

色闪烁

20秒内至少有5个周期发生问题。

包括运转问题和输入电力问题。

监控交流供电的峰值和瞬间电压。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4位(参数20)为0

电路

开路

CP,红

色闪烁

电流通过能力低于50%

确认电机接线正确。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5位(参数20)为0

或减少电压低限设定值。

通过

时间

CP,绿

色长亮

有一端电压低于150伏,并在2秒内未恢复。

检查供电线路和保险。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错误选择0的第1位(参数21)为0

加压

时间

CP,绿

色长亮

30秒之内加压未实现。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1位(参数21)为0

供电

过低

CP,绿

色长亮

供电电压低于150伏的检测电压。

监控交流供电的峰值和瞬间电压。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2位(参数20)为0

供电

过低

CP,绿

色长亮

直流电压低与最小值(直流380V460V交流电输入时)。

监控交流供电的峰值和瞬间电压。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3位(参数20)为0

楼主:
故障

超过

CP,绿

色长亮

20秒内至少有5个周期发生问题。

包括运转问题和输入电力问题。

监控交流供电的峰值和瞬间电压。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4位(参数21)为0

或减少电压低限设定值。

电路

开路

CP,绿

色长亮

电流通过能力低于50%

确认电机接线正确。

查阅未知加压和通过故障章节内更多信息。

如果不想报告类似错误,变换报警选择1的第5位(参数21)为0

或减少电压低限设定值。

硬件

故障

GP,红

色长亮

硬故障

硬件故障。

重新上电,如果故障不能清楚,更换这块板子。

硬件

故障

GP,红

色长亮

硬故障

硬件故障。

重新上电,如果故障不能清楚,更换这块板子。

硬件

故障

GP,红

色长亮

硬故障

硬件故障。

重新上电,如果故障不能清楚,更换这块板子。

硬件

故障

GP,红

色长亮

硬故障

硬件故障。

重新上电,如果故障不能清楚,更换这块板子。

硬件

故障

GP,红

色长亮

硬故障

硬件故障。

重新上电,如果故障不能清楚,更换这块板子。

楼主:
PowerFlex 系列交流变频器

控制灵活

PowerFlex系列中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具有操作相通性。相同的人机接口,易于熟悉和方便使用,大大节省了操作员的培训时间。相同的参数结构,相同基于PC的软件(编程,监控和故障诊断),相同的参数名称和描述,大大缩短了用户从一种型号转换到另一种型号的熟悉过程和费用。

   PowerFlex
系列变频器允许变频器之间采用紧凑的零间隙肩并肩并排安装模式,大大节省了安装空间。多种封装选项,PowerFlex变频器能够满足各种场合的应用。

PowerFlex系列变频器允许变频器之间采用紧凑的零间隙肩并肩并排安装模式,大大

省了安装空间。多种封装选项,PowerFlex变频器能够满足各种场合的应用。

与控制系统之间的无缝连接,大大缩短了您的编程时间
    PowerFlex
系列变频器开放的网络构架,使变频器能自由的集成到从车间底层到企业顶层的各个不同的控制网络中。PowerFlex变频器能支持不同的网络协议,如DeviceNet ControlNet, EtherNet/IP network,以及PROFIBUS InterbusUniversal Remote I/O RS485 DF1

选择,价值和支持

正因为PowerFlex系列变频器是由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推出的新一代产品,我们能保证您得到的不仅是这些世界级的解决方案,更强大的是它背后有着世界级的服务与支持。这些将有助实现您的投资最大化,无论是眼前,还是未来。

PowerFlex低压变频器系列产品有:

PowerFlex440系列变频器

变频器家族尺寸最小并且效率最高的成员。它们是为满足全球OEM和最终用户对于灵活性,节省空间和使用方便的要求而设计的产品。

- 机械工具、风机,水泵、传送机和物料处理系统中速度控制装置的经济替代品

- 电压/频率控制(PowerFlex 4,40)和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仅限于PowerFlex 40)

- 通过on-machine ArmorStart提供IP67/NEMA 4防护等级

- 安装简单,DIN导轨安装或屏板安装

- 启动方便,一体化键盘,开箱即可操作

- 十个最常用参数编为一组,可供快速简易编程

- 内置RS485接口具有可选的内置通讯模块多种的网络架构

- PowerFlex40步序逻辑:基于逻辑步序使用预置的速度设定

PowerFlex40P变频器

PowerFlex变频器家族最新推出的产品,针对中国纺织行业市场特性,为客户提供了高性价比的新选择。拥有精确的速度控制和基本的位置控制功能,如同“抖空竹”一般自由腾挪变换,掌控随心所欲,是纺织化纤行业OEM型变频器的超值选择。

- 具有闭环控制功能,可以接受编码器反馈或脉冲输入反馈

- 可选择在1/2母线电压条件下运行,增强了低电压惯性跨越能力

- 内置了预充电单元,适用于公共直流母线或直流母线共享的方案

- 同步的输入斜率,输出频率高达500Hz

- 通过通讯命令调节速度比

- 具有摆频功能和P-Jump

- 具有滑差计算和显示功能,适用于感应电机,能够对同步电机和感应电机进行控制

- 8个预置速度和4个加速/减速斜坡

- 标准的NEMA 1/IP30背板安装变频器和法兰安装模式

- 可以使变频器在控制柜内的发热量减小75%

楼主:
PowerFlex400变频器

专门针对风机和水泵的应用,为满足全球OEM和最终用户对于灵活性、节省空间和使用方便的要求而设计,特别是其内置的多种功能特性可保证与楼宇控制系统间的无缝连接。功率等级分为3.0-350HP@480V AC, 3.0-50HP@240V AC

- 集成的PID控制器可自动调整输出频率,调节过程变量

- 三个可编程的跳变频率段防止了变频器在共振频率中连续运行,避免机械损坏

- 可选的风扇/泵类曲线针对离心风扇和泵类负载提供降电压模式

- 独特的休眠功能在系统需求降低到预先设定标准时,自动关闭机器;当系统需求增加时,自动起动机器

- 针对某些无人看管运行环境,系统断电而后恢复时,变频器将自动重起运行

- Freeze/FirePurge等特定输入,可直接连接到消防等紧急安全系统

- 集成到变频器中的RS485通讯

- 内置的Modbus RTUJohnson Metasys N2协议为可选参数,不需要额外的软件和硬件支持驱动串行接口(DSI)通讯模块和附件

- 使用DriveExplorerDriveTools可方便地用于编程、监视和控制变频器

- 成套变频器满足UL标准,增强了安装的灵活性,允许变频器直接安装在开关柜中

- 成套变频器断路器和接触器旁路设备只需简单的装配就可以通过组合操作员面板、控制器、通讯和预先装配的功率选件进行起动

- 成套变频器旁路接触器提供三对接触器接点,当变频器处于旁路模式时,可以测试变频器的功能和隔离变频器

PowerFlex70系列变频器

通过高效,灵活的包装及安装方式迎合客户的特殊应用要求。

- 电压/频率控制,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提供宽调速范围内的高转矩控制

- IP20/NEMA1外壳适用于通用工业环境。IP66/NEMA 4X/12外壳适用于包括高压水喷溅,腐蚀和粉尘等恶略环境

- 法兰安装方式可将变频器的散热片安装在机柜壳后,避免柜内存在发热源

- 节省空间的硬件设计包括内置制动单元,制动电阻,EMC滤波器和通讯模块

- 内置EMC滤波器和输出共模磁心提供一体化的集成解决方案,能够满足全球EMC电磁兼容性的要求

- 内置通讯选件包括DeviceNet, ControlNet, EtherNet/IP和多种其它厂商的开放式通讯网络适配卡

PowerFlex700系列变频器

作为通用型变频器表现出的杰出性能,使其在应用方面领先于同类其它产品,从最简单的速度控制到最苛刻的转矩控制,其性能充分满足了应用系统的要求。

- 电压/频率控制,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和AB专利的FORCE技术的磁场定向控(无论是否带编码器反馈),其中磁场定向控制可使电机速度精度达到0.001%

- FORCE技术的磁场定向控制提供卓越的转矩特性和力矩调节能力,可应用于最苛刻的场所,如挤出机,处理线

- TorqProve功能提供了提升系统中机械抱闸和变频器之间的有效配合

- 独特的书本式设计允许变频器之间采用零间隙并排式安装,体积是其它变频器的68%

- 节省空间的硬件设计包括内置制动单元,制动电阻,EMC滤波器和通讯模块

- 内置EMC滤波器和输出共模磁心提供一体化的集成解决方案,能够满足全球EMC电磁兼容性的要求

- 内置通讯选件包括DeviceNet, ControlNet, EtherNet/IP和多种其它厂商的开放式通讯网络适配卡

楼主:
PowerFlex700S系列变频器

集成了PLC的功能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应用场合的要求。通过集成的DriveLogix选件,PowerFlex700S变频器结合了强大的Logix操作平台提供了强大,灵活有效的完美解决方案。

- 高性能矢量控制,获得专利的FORCE技术能完美的对感应电机和永磁电机进行调速

- 内置定位圈可以简单定位也可控制电子传动轴

- 多重反馈功能优化了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的精确度

- SynchLink高效、高速、同步控制的变频器到变频器数据连接形式

- 1uS内可实现了多传动同步传输

- 50uS内最大限度传输多数据配置

- 传递变频器参数和应用数据

- 内置的逻辑编程器DriveLogix可在工业标准编程环境下进行编程

网友A:
收藏了,方便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