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调试记录精髓放出

楼主(2012-08-10):
变频器常用参数(PF700系列)

代码

名称

功能

说明

备注

Feedback Select

速度反馈

编码器设置

开环\闭环切换

0-开环   1-滑差补偿

3-编码器

Speed Ref A Sel

速度源

速度源

面板给定-PORT1

网络给定-PORT5

HIM操作为PORT1

控制台操作为PORT5

361-365

Digital In1 Sel

数字量输入

数字通道设置

按照实际设计定义通道

与实际不符会启动失败

对照变频器参数表

正确定义通道

Digital In6 Sel

数字量输入

变频器使能

该通道用与变频器使能

XTI:1XTI:2电压,应为24V;XEM:1XEM:2应接通(急停信号).

MotorCntl Sel

【控制模式】

FOCV/F切换

使用的是FVC矢量控制模式

Stop Mode A

【停车方式】

0-自由停车 或 1-斜坡停车

41~49

【电机参数】

基本参数

根据电机名牌数据输入

Motor Fdbk type

【电机反馈】

编码器设置

闭环改开环如报编码器丢失,改为正交不检测

0正交 1正交检测

Compensation

补偿

电机转向设置

电机转向相反时可修改该参数,实现反向

将参数【补偿】第5位,置1

参数56设为电机导线反向

Start inhibits

启动禁止

无法启动位2:使能端子

查看是否有禁止位

楼主:
变频器常用参数(PF700S系列)

代码

名称

功能

说明

备注

Mtr Fdbk Pri Sel

速度反馈

编码器设置

编码器设置

开环\闭环切换

0=“编码器0

2=“无速度传感器”

Speed Ref A Sel

速度源

速度源

面板给定-PORT1

网络给定-PORT5

HIM操作为PORT1

控制台操作为PORT5

NormalStop Mode

停车方式

【停车方式】

0=“斜坡停车”

1=“电流限幅停车”

2=“惯性停车”

一般用:

0-自由停车

1-斜坡停车

Motor Ctrl Mode

【控制模式】

FOCV/F控制切换

使用的是FVC矢量控制模式

1~7

【电机参数】

根据电机名牌数据输入

Digital In1 Sel

数字量输入

数字通道设置

根据参数表输入

Digital In6 Sel

数字量输入

变频器使能

自整定或恢复出厂值时,此参数未使能变频器,启动不了

修改参数;测量XTI:1XTI:2电压,应为24V;XEM:1XEM:2应接通(急停信号).

Control option

控制项

组态变频器

改电机转向

电机转向相反时可修改该参数,实现反向

将参数【153】第10位,置1

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Start inhibits

启动禁止

查看状态

1:使能端子是否有24V电源

234:急停信号是否有效查看数字通道定义是否正确

楼主:
PF700编码器端子及接线

+12V

变频器内部电源,12V,注意用万用表红笔接端子8

公共端

编码器z(非)

不用

编码器z

编码器B(非)

B(非)为负,端子34之间的电压约为9.6V

编码器B

编码器A(非)

A(非)为负,端子12之间的电压约为9.6V

编码器A

PF700S编码器端子及接线

公共端

变频器内部电源,12V

+12V

编码器z(非)

不用

编码器z

编码器B(非)

B(非)为负

编码器B

编码器A(非)

A(非)为负

编码器A

楼主:
网卡设置:

1.         主菜单—deviceselect设备选择—20-COMM-D网卡

2.         #3  DN Addr Cfg网卡地址 (如变频器编号为D40,则网卡地址为40

3.         #13#25#26都设置为00111

HIM手操器拆除操作:

1.         主菜单—按一下ALT—再按一下回车

2.         然后就有几十秒时间可以去拿掉HIM

存储器存储操作:

—主菜单—memory storageHIM corycatdevice to HIM/ HIM to deviceyes

恢复出厂值操作:

PF700系列)#197,出厂复位参数——1-恢复出厂

PF700/ PF700S系列)HIM主页面——memory storage——reset to defaits——确定

手操器控制操作:

速度源Speed Ref A Sel改为DPI1——拔掉网线——给定速度——按绿色启动按钮

上位机控制操作:

速度源Speed Ref A Sel改为DPI5——接上网线——操作台上启动

楼主:
闭环改为开环操作:(PF700

1.         参数#80反馈设备从3Encoder改成0Openloop

2.         如果报编码器丢失故障,将#412电机反馈类型,改成0-正交不检测;

3.         做一遍快速静态自整定;

4.         如果原先是开环做的自整定,那么此时可以不用再做自整定;

变频器无法启动时的处理办法:

1.         确认#214参数中的禁止位的来源;

2.         拔掉网线,复位网络故障,再确认指示灯是否绿色;

3.         检查DI输入通道的设置(#361-#366参数)是否正确;

4.         24V信号电源正常;XTI:1XTI:2电压,应为24V

5.         急停信号是否有效,XEM:1XEM:2应接通

6.         如是报减速禁止故障,应检查电机转向与编码器方向是否一致。

变频器跳闸处理办法:

1.         变频器过热跳闸,检查变频器风机或者检查电机负载。

2.         变频器过载跳闸,脱开电机联轴节,空转电机,监控负荷曲线,确认过载是否来自电气

原因,如果是来自电气原因,检查编码器及套件。

PF700S自整定

?          进入StartUp菜单,按Enter确认

?          是否Emulate PF700界面选择No

?          选择Motor Cfg/test 菜单进入电机设置及整定界面

?          选择Motor Cntl/Data 菜单输入电机的控制方式及额定参数,其中问是否带制动电阻选None

?          选择Motor Test菜单做电机测试

?          Motor Test菜单下选Feedback Cfg设置好编码器,其中丢失控制选2-Lsfaststop,编码器反馈选Encoder0Sensorless无编码器

?          先做一下功率电流测试,PowerCurrent Test,根据提示启动时按Start,结束时按Stop,大约1秒时间。

?          再做一下方向测试  Direction Test 确认电机转向正确,根据提示启动时按Start,结束时按Stop

?          然后做自整定AutoTune,选动态Rotate Tune或静态Static Tune,按下Start启动,大约1分钟过程结束,根据提示按下Stop结束。

?          完成自整定后,选择Done/Exit Exit Assiation退出StartUp界面,完成整个初始化过程。

PF700快速自整定 (适用于已经输入参数,仅仅需要重新做个自整定

?          把#53参数-电机控制模式,改成正确的控制方式,如FVC, V/F等(如果没有变化,可以不改);

?          2、把#61参数-整定方式,改成需要的方式,如静态、动态;

?          3、启动变频器(注意拔掉网络线,否则可能启动不来);

楼主:
分布故障

速差过大停机

网友A:
送你两个字,实用!

网友B(2013-01-27):
收藏用了,谢谢提供!

网友C:
经典实用,谢谢!.........

如果还要实现,正反点动功能该如何设置?请赐教........

网友D:
收藏了,这个必须的会的

网友E(2013-03-03):
这帖子真好,非常感谢.我学习了一目了然。

网友F:
顶一下。。。。。。。。。。需要时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这个必须的会的

网友H(2013-05-08):
顶一下,收藏了备用

网友I(2015-12-21):
刚开始用AB ,手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