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crc校验问题

楼主(2012-08-10):
利用modbus rtu通讯方式读变频器的参数,直接用西门子的MBUS_MSG指令读取。如果我想用crc校验来检测数据的正确性,请问crc校验的程序还需不需要自己编写?恳请各位高手解答,拜谢!

网友A:
CRC校验不需要,S7-200内部有现成的库,可直接调用,但变频读、写程序还是要的。

楼主:
对:yjig关于CRC校验不需要,S7-200内部有现成的库,可直接调用,但变频读、写程序还是要的。 内容的回复:

有crc校验的库?直接设置成MBUS_MSG指令的RW设置成2,然后直接调用crc校验的库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A:
RW设置成2?

没见过设置成2,RW是读、写设置,只能为0,或者为1,0表示只能读,1表示只能写。

楼主:
汗, 说错了,是设置成parity设置成2。然后直接调用crc校验的库就行?

楼主:
是不是parity这儿只要设置成2,然后只要发一个modbus请求,接收过来的数据是不是就是校验过后的的数据了?

网友A:
又错了!见下图,parity是校验区别码,设置成2表明是偶校验,与你的解释没关系。

网友B:
既然你调用了 Modbus RTU 库指令, CRC 校验 在内部就完成了,不需要你再 额外 去调用 CRC 校验程序,

CRC 校验是在每一帧数据 发送或接收完成时 就要调用的。

楼主:
对:yjig关于又错了!见下图,parity是校验区别码,设置成2表明是偶校验,与你的解释没关系。内容的回复: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 RTU 库指令, CRC 校验 在内部就完成了,不需要你再 额外 去调用 CRC 校验程序,  CRC 校验是在每一帧数据 发送或接收完成时 就要调用的。

我就是在这儿卡住了,不知道西门子modbus rtu的库到底包含什么程序,里面是不是有crc校验程序。听你这么一解释,我好像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iy_gongkong关于既然你调用了 Modbus RTU 库指令, CRC 校验 在内部就完成了,不需要你再 额外 去调用 CRC 校验程序,  CRC 校验是在每一帧数据 发送或接收完成时 就要调用的。  内容的回复:我就是在这儿卡住了,不知道西门子modbus rtu的库到底包含什么程序,里面是不是有crc校验程序。听你这么一解释,我好像知道了。

就这么理解就对了, CRC 校验就在库里面 完成了,不需要额外去 写,或者调用。

网友D:
就是西门子没有C语言调用,不然CRC校验很简单

楼主:
根据这儿的程序,假设40004保持寄存器是10000,那读出来存到vb500的值是多少?是不是也是10000?那crc校验码又存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