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单项断路器带两个用电设备可以吗?

楼主(2012-08-10):
请问:一个单项断路器带两个用电设备可以吗?例如带动两台电风扇,可以吗?必须是一个断路器控制一台设备吗?在安全上有这个要求吗?

网友A:
可以带很多个设备,只要断路器额定电流允许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呢,一个有问题带动你其他影响啊?

网友C:
实际中是有这种现象,这也是允许的,我记得在书上看到过,不过有一定要求,具体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可以一个空开控制多个设备,只要不超过这个空开的额定电流。

至于要不要分过来控制,那就要看你是不是需要了。一般小电流的就用一个空开,比如给PLC和开关电源供电那就共用一个1P开关就行了,如果是两个250KW在电机那还是分过来安全点,

网友E:
只要不超额定电流,接线方便,技术上肯定是可以的;但是管理上有个问题,假如这2个风扇不需要同时使用,但是你开着2个,其中一个就是浪费电的,使所以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个,是根据现场实际需要,从安全、省电、方便来设计的

网友F:
只要电流值够用,带N多都可以。

网友G:
最好是一台电风扇一个断路器控制,如两个电风扇用一个断路器控制,万一其中一个故障使断路器跳闸,就会影响另一个的工作,尤其是一些工业用电风扇是为重要设备散热用的,一旦风扇停转,极有可能引发大事故。

网友H:
一般来说可以,只要断路器容量够用,断路器也不能太大,太大保护效果就不好了。万一其中一个故障使断路器跳闸,就会影响另一个的工作,尤其是一些工业用电风扇是为重要设备散热用的,一旦风扇停转,极有可能引发大事故。 但是管理上有个问题,假如这2个风扇不需要同时使用,但是你开着2个,其中一个就是浪费电的,使所以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个,是根据现场实际需要,从安全、省电、方便来设计的

网友G:
对:未来世界163468关于一般来说可以,只要断路器容量够用,断路器也不能太大,太大保护效果就不好了。万一其中一个故障使断路器跳闸,就会影响另一个的工作,尤其是一些工业用电风扇是为重要设备散热用的,一旦风扇停转,极有可能引发大事故。 但是管理上有个问题,假如这2个风扇不需要同时使用,但是你开着2个,其中一个就是浪费电的,使所以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个,是根据现场实际需要,从安全、省电、方便来设计的内容的回复:其中一个浪费电到不至于,因为电风扇本身有开关。

网友I:
可以带很多个设备,只要断路器额定电流允许,不超就行 !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J:
“一个单项断路器带两个用电设备可以吗?例如带动两台电风扇,可以吗?必须是一个断路器控制一台设备吗?在安全上有这个要求吗? ”

1、断路器是保护电器,你要断路器保护“谁”,你就按“谁”的工作参数去选择断路器;

2、如果断路器是几个设备、几条线路的总保护器,你就必须按几个设备、几条线路的负荷计算的结果选用合适的断路器;

网友J:
3、如果断路器是单个设备、单条线路的保护器,你就必须按单个设备、单条线路的负荷计算的结果选用合适的断路器;

4、总断路器,对单个设备的保护很差,或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J:
5、你的设备是两台电风扇,分别用螺旋熔断器做保护就可以了,断路器做总保护;

6、对于生产设备,要求一机、一闸、一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