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磁流量计选型的知识要点

楼主(2012-08-10):
电磁流量计经过多年的发展,性能不断的完善,功能也逐步的强大。按分类也有多种,如按励磁方式分类有直流励磁型、交流工频励磁型、双频励磁型和低频矩形波励磁型。都是采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原理,生产的一种测量导电液体体积流量的仪表

电磁流量计具有压力损失极小,对介质的密度、粘度、温度、压力等参数没有要求,而且对直管段的要求也很低。下面就来对如何选用流量计坐下总结。

1、介质的电导率

介质的电导率不能低于规定的下限值,如果低于下限值就会产生测量误差,导致不能正常使用,超过上限值即使变化也可以测量,示值误差变化不大。

工业用水及其水溶液的电导率大于10-4S/cm,酸、碱、盐液的电导率在10-4~10-1S/cm之间,低度蒸馏水为10-5S/cm,这些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比如石油制品和有机溶剂电导率过低就不能使用了。使用的水溶液可能用工业用水配比,电导率将略高,是有利于流量测量。下图列出若干液体在20°C时的电导率。

2、电极材料

在测量使用过程中想要达到良好的测量效果,更长时间的使用寿命,就必须根据被测流体是否具有腐蚀性来选择电极的材料,具体请咨询厂家腐蚀手册。下图为常见的电极材料及对应耐腐蚀性能。

3、量程口径

口径不一定要与管径相同,必须根据实际流量而定,依据计算公式选定流量计的口径。对于工业输送水等液体,一般管道流速1.5~3m/s,电磁流量计用在这样的管道上,传感器口径与管径相同即可。

电磁流量计满度流量时液体流速可在1~10m/s范围内选用。上限流速在原理上是不受限制的,建议不超过5m/s,如果衬里材料能承受液流冲刷。满度流量的流速下限一般为1m/s,有些型号仪表则为0.5m/s。

用于有易黏附、沉积、结垢等物质的流体,选用流速不低于2m/s,最好提高到3~4m/s或以上,起到自清扫、防止黏附沉积等作用。用于矿浆等磨耗性强的流体,常用流速应低于2~3m/s,以降低对衬里和电极的磨损。在测量接近阈值的低电导液体时,尽可能选定较低流速(小于0.5~1m/s),因流速提高流动噪声会增加,而出现输出晃动现象。

4、含有混合物

混入成泡状流的微小气泡仍可正常工作,但测得的是含气泡体积的混合体积流量,气体含量增加到形成弹(块)状流,电极可能被气体盖住使电路瞬时断开,出现输出晃动甚至不能正常工作。

5、介质有沉淀

液体易在管壁附着和沉淀物质的流体时,若附着的是比液体电导率高的导电物质,信号电势将被短路而不能工作,若是非导电层则首先应注意电极的污染,如选用不易附着尖形或半球形突出电极、可更换式电极、刮刀式清垢电极等。易产生附着的场所可提高流速以达到自清扫的目的,还可以采取较方便的易清洗的管道连接,可不拆卸清洗传感器。接触型电极电磁流量计附着非导电膜层,仪表仍能工作,但若为高导电层则同样不能工作。

电磁流量计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流量测量的仪表,在应用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如何选型和安装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有必要在其如何正确选型与安装方面掌握一定的技巧和方法,才能满足企业深入管理的要求,涡街流量计的要求。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去掉连接还是很不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