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RS485和台达变频器RS485 数据线

楼主(2012-08-10):
我的PLC是台达ES型,PLC RS485和变频器 RS485的数据线怎么做

网友A:
变频这边是普通电话线头,接PLC时,3接PLC485负,4接PLC485正,

网友B:
楼上的帖子很全啊,不过那个变频器为什么必须接地呢?

网友C:
台达变频器干扰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帖子很全啊,不过那个变频器为什么必须接地呢?

和变频走通讯的时候地线一定要接地,变频器的干扰老大了,也不仅仅是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