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单按钮控制两台电机先后启停

楼主(2012-08-10):
要求如下:只能用基本逻辑指令,一点头绪都没有,谁给个思路。

网友A:
在搜索栏输入“单键启停”

楼主:
要求如下:只能用基本逻辑指令,按按钮1下,1#电机启动,再按按钮1下,2#电机启动,1#停止,再按1下2#电机停止,依次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如下:只能用基本逻辑指令,按按钮1下,1#电机启动,再按按钮1下,2#电机启动,1#停止,再按1下2#电机停止,依次循环。

楼主可以用计数器指令

网友C:
看来控友们对“基本逻辑指令”还是有着不同的理解

网友D:
       按楼主要求:只用与、或、输出、复位、置位 等基本指令,编写了用一个按钮控制2台电机的启停动能的程序,见下梯形图:

      程序说明:I0.0为电机控制按钮,其操作要求是这样的:

       1、在2秒时间内,如按1下按钮,电机1将启动运行。

       2、在2秒时间内,如按2下按钮,电机1将停止运行。

       3、在2秒时间内,如按3下按钮,电机2将启动运行。

       4、在2秒时间内,如按4下按钮,电机2将停止运行。

    输出:  Q0.0=1 为电机1启动运行,Q0.0=0 为电机1停止运行,

               Q0.1=1 为电机2启动运行,Q0.1=0 为电机2停止运行,

       该程序可随意控制2个电机的运行状态   如:先按按钮3下,电机2启动,再按1下按钮,电机1也启动。再按按钮2下电机1停止,如再按4下按钮,电机2停。

      该程序经上机运行正确,可供参考。

楼主:
谢谢wyb2866255---王者之师 ,以前经常看您的帖子,没想到这次得到你的回答,真是太感谢了。

楼主:
网络4和网络5有问题,第一个扫描周期m0.0=1,第二个扫描周期m0.0=0,程序没法执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E:
5 楼的回答,貌似 跑题了,楼主说的是, 按一下按钮, 你怎么按多下哪?

还有楼主有一个问题没说清楚,

-------------------、

要求如下:只能用基本逻辑指令,按按钮1下,1#电机启动,再按按钮1下,2#电机启动,1#停止,再按1下2#电机停止,依次循环。

------------------、

那么 最后一次按下 2# 电机停止了, 1# 电机同时启动吗?  自己的逻辑都没搞清楚....................

网友D:
      回7楼:此程序是经上机运行的,不会有问题的:在未按按钮时MB0=0,即:M0.0=0、M0.1=0、M0.2=0,当第一次按一下按钮时,网络5 满足条件,I0.0=1的前沿使M0.0=1,且使M2.0=1 (即2秒计时开始)。在此2秒内如又按一次按钮,此时网络4 满足条件(即M0.0=1、M0.1=0、M0.2=0),I0.0=1的前沿使M0.1=1,而M0.0=0。如再按一次按钮,此时网络3 满足条件(即M0.0=0、M0.1=1、M0.2=0),I0.0=1的前沿使M0.0=1、M0.1=1而 M0.2=0.

     此程序不长,你可编辑后上机运行看看,是否可实现用一个按钮可随意控制2台电机的启停。

网友D:
     回8楼:请你仔细看清题目“s7-200单按钮控两台电机先后启停”,如用一个按钮,每次只按一下,可以编出2电机先后启停的程序,但程序动作步骤固定的,即不可改变。我编的程序与用4个按钮分别控制2台电机的启停是一样的,可随时叫某一电机启停。

网友F:
I0.0为单个按钮,Q0.0 Q0.1为输出。

网友G:
欧姆龙编写的,10.0为输入,Q100.0和Q100.1为输出

网友H:
学习 好多 老师 呵呵

网友I:
各位大侠,小弟所写程序1号电机为Q0.1,2号电机为Q0.0如果在程序内有多个I0.1实际系统会进入死循环,达不到控制要求!不对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J:
对:congxizhong2012关于I0.0为单个按钮,Q0.0 Q0.1为输出。内容的回复:

你这Q0.0先启动,等Q0.1启动后Q0.0就停止了  这不合要求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按楼主要求:只用与、或、输出、复位、置位 等基本指令,编写了用一个按钮控制2台电机的启停动能的程序,见下梯形图:      程序说明:I0.0为电机控制按钮,其操作要求是这样的:       1、在2秒时间内,如按1下按钮,电机1将启动运行。       2、在2秒时间内,如按2下按钮,电机1将停止运行。       3、在2秒时间内,如按3下按钮,电机2将启动运行。       4、在2秒时间内,如按4下按钮,电机2将停止运行。    输出:  Q0.0=1 为电机1启动运行,Q0.0=0 为电机1停止运行,                Q0.1=1 为电机2启动运行,Q0.1=0 为电机2停止运行,       该程序可随意控制2个电机的运行状态   如:先按按钮3下,电机2启动,再按1下按钮,电机1也启动。再按按钮2下电机1停止,如再按4下按钮,电机2停。      该程序经上机运行正确,可供参考。

不错!学习了!

网友M:
wyb2866255---王者之师···兄弟,第六步跟第七步是不是有错···哪个触点的开闭没改

网友M:
有时候真的很讨厌工控网的那个gongkong水印

网友N:
很多方法的,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19楼:谢谢你的指正:第6步与第7步里的M1.0与M1.1触点状态一样,使第7步不起作用,从而缩短连续按钮的时间,现在是3秒内有效,如将第6步里的M1.0的常闭点应为常开点,连续按钮的时间就变为4秒。

     就是说改与不该第6步里的M1.0的常闭点状态,对控制2台电机的启停无影响(即原程序都好用),只是连续按钮的控制时间不同。

    开始编程时是用SM0.5的前后沿触发来改变M1.0、M1.1状态的,所用时间2秒,后来觉得2秒时间有的短,就去掉SM0.5的后沿触发,变为4秒时间,4秒又觉得有点长,就将第6条的M1.0常开点改为常闭点,使按钮时间为3秒。

    你如果有S7-200 PLC,可以上机试试就清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19楼:谢谢你的指正:第6步与第7步里的M1.0与M1.1触点状态一样,使第7步不起作用,从而缩短连续按钮的时间,现在是3秒内有效,如将第6步里的M1.0的常闭点应为常开点,连续按钮的时间就变为4秒。     就是说改与不该第6步里的M1.0的常闭点状态,对控制2台电机的启停无影响(即原程序都好用),只是连续按钮的控制时间不同。    开始编程时是用SM0.5的前后沿触发来改变M1.0、M1.1状态的,所用时间2秒,后来觉得2秒时间有的短,就去掉SM0.5的后沿触发,变为4秒时间,4秒又觉得有点长,就将第6条的M1.0常开点改为常闭点,使按钮时间为3秒。    你如果有S7-200 PLC,可以上机试试就清楚了。

网友F:
对:游侠123关于回复内容:对:congxizhong2012关于I0.0为单个按钮,Q0.0 Q0.1为输出。内容的回复:你这Q0.0先启动,等Q0.1启动后Q0.0就停止了  这不合要求啊 内容的回复:

要求如下:只能用基本逻辑指令,按按钮1下,1#电机启动,再按按钮1下,2#电机启动,1#停止,再按1下2#电机停止,依次循环。

网友O(2016-06-08):
按下启动时,要两台电机先后启动,压力到就先后停止。

网友:
按下启动时,要两台电机先后启动,压力到就先后停止请多多指教!

网友P:
多用M,用M置位,用M复位,顺序图完成

网友Q:
计数器的方法简单,适当的时机清零

网友R:
路过的小弟 学习一下  顺便围观各路大神